小弟目前使用PADS學習 請教關於 LAYOUT 的布局方法

楼主(2016-11-18):
到酷痞論壇 這段時間,承蒙各位前輩指導
小弟從ORCAD 畫電路圖  接著 走到  使用PADS開始做布局了
(先前 關於將網路表導入PADS時的警告標語,小弟是暫時先忽略放置一邊)

但..小弟布局已三天了 始終還是沒布出好的結果....(腦袋依然沒有概念 該怎麼布局 )

如圖 :
這是第一次布的

這是第二次布的

小弟因為好奇 嘗試拉線 結果出現 有藍色菱形的圖案 ,請問這是為什麼呢?

小弟上網看其他前輩,在LAUOUT時的元件布局經驗
大概描述都是 "先大後小 , 先難後易  不可以頭重腳輕 "之類的經驗談
但小弟天資駑鈍 真的不大明白 這些經驗的重點....

小弟儘量按照自己的原理圖開始布置零件, 是布到最後 好像沒辦法100%和原理圖相似
看著透明雜亂的鼠線 有點眼花 於是設定成 在拖動元件的時候才會出現

請問各位前輩,在使用PADS 進行 PCB布局時,前置作業有需要做甚麼設定嗎?

小弟畫的是兩層板的PCB ,
在網路的資料,有人分享說層數越少要注意的細節就更多,困難度也相對提高
而目前都是在 TOP層畫出邊框、導入網表、元件布局
目前小弟是,導入網表後、根據需求用2D線描出邊框後,開始倒入元件 散開 並開始進行布局

關於到目前為止,是不是哪些步驟小弟有遺漏或者缺失...
兩層板的PCB是真的很難布局嗎?
因為看內地的網站資料,PCB板子的層數;幾乎都是從四層板開始講解......再來6..8 ..1X 層....沒有2層...

請求各位前輩,能不能指點小弟 關於布局的概念和經驗
感謝各位前輩

网友A:
我只有自己畫過兩次 沒有版大的這麼複雜

有聽過前輩說的 電源地 跟 訊號地 要分開

我腦袋裡的順序是 PCR 所以我是以電源布局開始

再套上前輩說的地要分開 所以布局就開始了 其他訊號的部分我就不太要求跑得過就可以了XD

网友B:
你說的每一句,其實要去了解背後所代表的意思,你就學到了。

在大系統而言,我以 notebook來說明。
電源是獨立的人在設計的,數位是另一組人,畫PCB又是一組人,機構也是一組人。
在以前的ASUS裏,硬體要聽軟體的。
在一般PC廠裏,軟體要聽硬體的。

數位與類比信號要分開。
電源也要分開。
先佈大的,小的比較容易改變移動。
先佈難的,簡單的好閃好做。
工作頻率不高,隨你佈圖。
工作電流低,隨你愛放那就放那。
工作不會有干擾,你也不用管誰要跟誰分開。
auto router 對我這種外行來說,是我的最愛。

网友C:
強烈建議大大去詢問貴公司部門的前輩.

Layout這種技術如樓上舅舅所說的, 各領域都有不同的依循, 隔行如隔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自己畫過兩次 沒有版大的這麼複雜

有聽過前輩說的 電源地 跟 訊號地 要分開

tony6605  謝謝前輩
因為這是小弟自己第一次布局,所以可能遇上撞牆期了
小弟自己的看了網上無數的前輩分享得出的結論是..

大的元件先擺上,依照電壓的不同分區塊,地線端盡量在同一方向
只是按照這樣的思維,擺了兩次還是覺得 可能哪裡有缺陷...才倒置不順暢

目前小弟屬於沒有人帶領的尷尬期,這陣子都是自己看書,百度看他人的經驗分享
多的時間,就到站上,看先前每個前輩給予小弟的建議,再去思考怎麼做..
認真說起來,站裡指導過小弟的前輩 都算是小弟的在繪製PCB領域中的師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強烈建議大大去詢問貴公司部門的前輩.

Layout這種技術如樓上舅舅所說的, 各領域都有不同的依循, 隔行如隔 ...

lazy104 前輩 謝謝您

小弟目前的上司,是直接對老闆
所以有時,要問問題都會趁老闆快下班的時候,

不過老闆們永遠是一句話 : Easy & it Very...easy...

所以關於PCB的部分 小弟就很少拿去問老闆們了...
因為小弟所處的公司..規模不大..
等於工程師要包山包海..幾乎要十項全能(這是小弟的觀察)..
而,有請來駐廠的工程師,但是做沒多久就又會離職....

所以在工程部門 只有固定一位工程師 跟 助理
助理就是...小弟我...

所以,要做的事很多...
偶爾來的 工程師 偶爾會讓我問問題...
可是 小弟可能問的方式 跟 內地工程師的認知 有一定的落差
所以多半時間,小弟會到站上來,看先前其他前輩們 給予小弟的建議
而小弟會自己想一想 ,進而在去百度或其他地方 找尋可以想通的相關資訊

所以從剛開始入門 ,到現在 幾乎天天都要上站裡來 反覆思考
希望能找尋靈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每一句,其實要去了解背後所代表的意思,你就學到了。

在大系統而言,我以 notebook來說明。

jojoling 謝謝前輩

小弟目前只能記口訣,但離實際能明白跟理解 可能還要很長時間..
如果按照小弟對手上這塊PCB的認知
這是一塊 關於數位電路的PCB,工作電壓不大,板子小小一 塊...

小弟的公司規模不大,所以上面沒有太多電子領域的前輩....
在小弟公司裡 我只看過一位工程師....但他包山包海..且行蹤時常捉摸不定..
所以,多半時間 小弟就是開著電腦
上網看其他專業前輩的經驗分享 和 看別人寫好的經驗談(?)

也許,照前輩說的 Auto router 會比較適合
但是,就是看了網上許多繪製PCB的前輩分享是 Auto Router 能不使用就盡量靠自己
而小弟現在練習 手工布局 好像在虐自己啊 (淚奔)

网友:
    你要依電路圖配置,將週遭的零件放到一處,再依除了機構有限定某個連接器須放到定位外,依電源與地線走向編排,再來有震盪器(含被動零件)需放置該IC旁,若有類比信號源也盡量短旁靠地線避免干擾,依序將相關被動零件放置
  放置零件要避免干擾,走線時最後才走一般IO,因為零件擺放會隨著走線會有所變動,但是部份零件會隨著主控IC跟隨
PS:看圖只是小版子不難,多試幾次就有不同結果,建議變動大時另存個檔名這樣你就有所比較;看你擺的說實在"亂",線會難走,零件要擺在路徑範圍,還要依電路特性擺放,我作業時兩台螢幕一是電路圖另一是PCB;尤其注意0.1uF電容它不是擺在一起你要看電路圖要擺在相對應IC腳位旁才是對的

网友B:
建議:
1.現在困在腦中,那些一知半解的,先去真正逐條去真正了解。
2.問不到人,只表示你毅力或方法不夠。
   以前白天,我的位子常常排人在等著問問題,有人就會特定在我吃完晚飯後,拿著錄音筆把我說的每字每句  record起來,然後一直聽,一直找我那句為什麼這樣說。
加油加油~你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
1.現在困在腦中,那些一知半解的,先去真正逐條去真正了解。
2.問不到人,只表示你毅力或方法不夠。 ...

jojoling 謝謝前輩

小弟目前在內地工作 兼學習   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不用長時間待在這..
因為沒本事...對很多事又很迷惘..當初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鼓起勇氣 自願來內地工作
可能一時衝動 加上 小弟現在也沒家累...雖貪圖安逸 卻又不希望自己的人生這麼墮落...

來內地工作後,真的發現,厲害的真的很厲害...但厲害的卻也不大會出現在小弟的周遭..
在內地其實也沒地方可以去、也沒什麼朋友,周末常常依然抱著電腦 翻閱著找來的資料
但還是覺得很多知識不求甚解..  老闆一方面說別給自己太大壓力,多出去走走
但...一到上班日 就發了瘋似的狂催...  弄得小弟實在是戰戰兢兢..

小弟來了將近一年半..接觸電子相關的領域算一算也將近三個多月
覺得....不是因為在內地工作 朋友盡失 、曾經地愛好和興趣 在內地都無法常去做
或 因獨身一人在內地 而感到寂寥甚至痛苦
而是..當尋求知識 並要快速地運用在實務上,自身學能不足 加上學習不求甚解 這才是小的覺得最無助之處

在站上 每位前輩說的話 和建議
小弟都會一 一收集起來 做成一份筆記
因為這裡的網路時有時無...
所以做成筆記 才能想看的時候才能看到..

謝謝前輩,也許真的是小弟還不夠拚 才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小弟會繼續努力... 還有很多事 很多夢想沒有實踐 也不能這麼早就投降...

网友:
Alex 兄每日"以淚洗面"真不捨啊~先完成一張正確無誤的電路圖才不致反覆修修改改到最後白忙一場。

网友:
Layout這種東西我都把它當藝術看待,雖然還是要注意到工程規範、數據,但不同人布置起來一定不一樣,甚至同一人重複做兩次也不見得相同,走線是否順暢更是因人而異,這好像沒甚捷徑,唯有多做而已......

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的貓就是好貓,先靜下心來,慢慢的將電路Lay出來,先將功能實現出來,接下來再來檢討如何布置可以更好,幾次經驗之後功力自然增強。

布放零件時先看哪個 IC 接腳最多,這顆IC就放中心位置,依出線方向再來決定周邊IC位置,佈放零件大概已決定走線難易,這部走很重要,也就是佈放零件時要考慮走線順暢性,當然不可能完全如意,只能折衷取其最多數線來決定位置與方向。

另外,從手工拉線開始很好啊,我接觸PCB CAD大已約超過20年,從DOS時代就開始用了,到現在還是用手工拉線,因為只有手工佈放、拉線自己才會滿意,自動佈放、拉線DEMO起來是很炫,實際做起來的成品又是另一回事。

最好找幾本PADS的書籍來慢慢看,慢慢練習,這急不來的,或是外面是否有這類補習課程,有系統上一次課一定比自己摸索進步快。

照理說公司應該要提供訓練課程,或是有前輩可以帶,要新手自己克服這些事,真是為難您了........

网友B:
沒什麼能幫你的,不過你不需要妄自菲薄~
不要認為厲害的人都沒在你旁邊,光你文章在回你的人,沒一個是在乎隆你的~

偷偷跟你說一個密秘,所有的專家都是一直吸收一直吸收,由一個無可想像的量,才達到一個質變的。
加油吧,萬丈高樓平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什麼能幫你的,不過你不需要妄自菲薄~
不要認為厲害的人都沒在你旁邊,光你文章在回你的人,沒一個是在乎 ...

jojoling 謝謝前輩

小弟 不會輕言放棄
其實有點感觸
有點應驗我同學說的...還是自己家鄉的人比較有人情味

小弟不奢望自己能變成專家
只求能將這些工作上需要的實務技術和知識趕緊學起來,並且能加以靈活運用在現在的工作上..
同時,也能盡早找到學習這些知識和技術的竅門...

也希望有一天 自己也能和各位站上的前輩一樣
做一個,能以自己的知識和技術來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雖然後者這個想法,有點好高騖遠就是了...

网友D:
可以見得您規格書看得不是很透測ㄛ...
大部分的規格書,後面會提到 layout建議的路線
以電源為例..fb,cc..etc

依你上方的線路..create schematic+library+layout 應該半天以內就完成了
看 specification 是基本入門的基礎..

网友E:
依我印象中你的電路圖不是很複雜,若是你依原理圖來佈局,那只剩幾個重點要注意,最重要的是IC電源腳的電容一定要放在最接近的地方,再來是連接器的方向要正確,若沒有小訊號量測,及高頻差動訊號等等,那大膽的畫下去不會有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見得您規格書看得不是很透測ㄛ...
大部分的規格書,後面會提到 layout建議的路線
以電源為例..fb,cc..e ...

thwa 前輩 早安!!

謝謝您

小弟 初入 PCB繪製與佈局  嚴格來說 沒有很長一段時間
因為急於求成..卻遺漏很多細節...
與此同時,頓時忘了 閱讀數據資料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謝謝前輩提醒 小弟會在回顧數據資料的內容!!

英文簡易的書信、回信、簡易翻譯小弟在業務工作上尚可應付,

但涉及到這樣專有名詞的數據資料
小弟還是頭一次要硬著頭皮閱讀大量英文的數據資料..

可否請問前輩,當初您們在學習閱讀數據資料時
多少也會使用翻譯軟體進行翻譯 並把翻譯內容當成參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依我印象中你的電路圖不是很複雜,若是你依原理圖來佈局,那只剩幾個重點要注意,最重要的是IC電源腳的電容 ...

easy2led 早安 前輩!!

謝謝您的回應

這塊板子  小弟先前多次確認過

他不是甚麼高頻的電路板...
因為小弟廠內的工程師 遇到高頻他也只能外發...

目前老闆給希望 小弟能做出來的要求是
要有完整的DEMO出來、通電之後 板子不要燒掉
之後再依照這塊板子再去變化...

這是老闆 給小弟的第一門作業...但小弟相信不會那麼簡單

對不起,前輩
小弟之前都不太會問這方面專業的問題...

因為小弟很多也是自己亂改 ..也不知道是否可行..
把老闆原先給的電路 改成 用一顆 可程式化控制的 積體電路來控制這塊電路板
根據小弟的同學告訴我的說法 : 老闆大概是想考驗小弟的整合能力.....

前輩,小弟不明白

把一塊電路板上 可程式化控制的積體電路 改成以一顆取代兩顆 可程式化的積體電路
用意到底在哪裡呢.....  以一顆 STM 意法半導體 出產的IC  去取代兩顆 PIC 系列的IC

小弟實在想不明白

通常要改電路 不是要考慮很多層面的問題嗎...?
小弟這樣自己胡亂改....
做出來的電路板 能不能使用 都還是....一個很大的問號n_019|

网友:
Layout的學習現在才是開始,會有很多物理現象要了解,有些現象在不同的應用所造成的影嚮不一,甚至不足以影嚮,所以只先依個人能理解的去做,再依知識的進增或問題發生後所得的經驗來加深功力。
理論上硬體可達成所有的功能需求,但有功力上,空間與成本上的限制,但完成後要變更就要重新製作,這造成有形的成本,不管是實體及重製時間。而若將一些會在功能動作或時序會變動的部份,改成包在一或以上的物件上,可用燒錄的方式去改變功能,則只需工程師程式的修改,這對老闆是無形的成本,對工程師可能是少掉硬體重製的等待時間,可燒錄修改的東西又有分改動作時序的軟體類,如一些單晶片,就像你用到的,還有可修改IC內部硬體架構進而改變功能的,如PLC, CPLD之類的,還有一種包括這兩種的,如FPGA等。
你說從兩顆PIC改成一顆STM的,那就要看內部包的功能及軟體功力,這個軟體要事先評估及IC選取,你選用的STM要先了解燒錄方式,要事先把腳位拉出,用那種連接器才方便,若是ARM核心的還要注意BOOT LOAD的腳位是否要處理一下。
軟體及硬體的比重,端看工程師的功力取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easy2led 早安 前輩!!

謝謝您的回應

價錢~ cost

网友:
那菱型就應該是沒拉完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thwa 前輩 早安!!

謝謝您

您的問題見仁見智ㄛ...翻譯這個問題無法回答你

當你有看過 intel chipset 黃、白 or 藍皮書得時候(隨便都是 2-300頁起跳)
你就應當知道要怎麼應付了..

网友F:
PCB  LAYOUT  基本佈局策略考量

PCB 是 電路理念與機構組裝理念的具體實化

專業LAYOUT需要站在更高的產品角度審視

第一 機構考量
     尺寸 / 錫爐工藝邊 / 連板設計/定位基準(孔/邊) / ROUT/VCUT
     組裝方式 (你要稍微知道一下 )
     機構件 ( 連接器 / 散熱片  / 螺絲孔 )
     偏重/偏大/偏高 的零件含機構件
     偏重 : PCB 支撐性 (
     偏大 : 佔位置(黃金地段)
     偏高 : 注意是否位在限高區以及板邊  PCB插件到組裝 過程 容易撞到

第二 完整電路圖電路結構方塊圖
     電路結構 抽象簡化分割區塊與組合

將電路結構 分割出區塊   區塊間彼此連線數量標示出來

AC / BD 區塊交越線數多
交換C/D 區塊位置  交越線數減少

最後演化

重看第一圖 與 最末圖
優先
     找出 對外線數最複雜區塊  (通常也就是 線路核心 )
         定義為核心區塊

次要
     找出 與核心區塊相連最多線數的方塊

回顧
     機構考量下 連接器/機構件/下述第三項重點零組件 與各區塊 連線關係

取捨
     剩下各區塊間調動   定會出現無法完美情況
     依重要性平衡取捨問題
     如何知道重要性標準 有賴下列第三項 對重點零組件了解程度

第三 重點零組件的封組裝及電氣特性認識

*** 以上是 佈局基本策略上的考量 ***
*** 但是會出現 不對味  情況
*** 能不能做出 符合設計精神需求   關鍵在於重點零組件的封組裝及電氣特性認識
*** 如果 第一第二項 是談 佈局基本策略
     第三第四項 是談 佈局策略的配套戰術

一般情況 電子電路設計工程師  遇上取捨問題 自然以零組件的電氣特性 平衡取捨
LAYOUT 人員 當然 電路能力當然差一大截
因此以 20/80  分割  , 找資料DATASHEET(或問電路設計) 惡補一下
整個電路中關鍵重點的零組件 大概也就佔 10~20%
把這些需求惡補一下搞好    LAYOUT 成功80%

第四 電源/地線

先寫到這吧…  打字好累

PS :  有空找幾塊 PCB  , 腦補一下 前人如何佈局擺件 , 也可以請別人評論一下
        看多了就會多出一些感覺與靈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B  LAYOUT  基本佈局策略考量

PCB 是 電路理念與機構組裝理念的具體實化

SIMON1016 謝謝前輩

實在太感激了
雖然內容讀過去 還是一知半解
但是看到圖片 好像可以理解一些些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