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增加一個「跳至底端」的按鈕

楼主(2016-11-18):
建議能比照「返回頂端」按鈕的方式再增加一個「跳至底端」的按鈕,這樣比較方便瀏覽。

网友A:
這類的 extension 很多,像我用的 FAST PAGE SCROLL,我就很滿意!還有一個scroll to top 也很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類的 extension 很多,像我用的 FAST PAGE SCROLL,我就很滿意!還有一個scroll to top 也很不錯! ...

剛剛裝了FAST PAGE SCROLL,試用了一下,確實蠻好用的,謝啦!

网友:
用插件最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裝了FAST PAGE SCROLL,試用了一下,確實蠻好用的,謝啦!

如果是按鍵盤的END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按鍵盤的END如何?

這也是可以,但操作起來,有點不連貫,例如用滑鼠操作時,還要先放下滑鼠,再去按 end 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按鍵盤的END如何?

嗯,也是可以啦。

不過,我已經裝了FAST PAGE SCROLL,感覺還是FAST PAGE SCROLL方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也是可以,但操作起來,有點不連貫,例如用滑鼠操作時,還要先放下滑鼠,再去按 end 鍵

我個人是左右開弓 ^^

有時左手是放在鍵盤左邊,就是按住空白鍵

网友:
原來如此,我只知道,UP,DOWN

网友:
無此必要:

1.已有功能 "電梯直達 口" --->不知道的人自己找

2.除了是"實例",不然一般發問求助帖,看看其他人的回文及高見,這才是增加exp and 禮貌

网友:
Firefox可安裝「vimfx」addon,很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