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10 網路分享 RED HAT LINUX

楼主(2016-11-18):
PC1的電腦windows 10透過wifi上網際網路,有內建網卡.

PC2是台red hat linux個人電腦,無wifi只有內建網卡,

如果用網路線兩者連結,能不能讓PC2這台也能連上網際網路?

网友A:
理論上是可行的
必須使用"跳線"的網路線
在pc1設定網路分享既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論上是可行的
必須使用"跳線"的網路線
在pc1設定網路分享既可

勾起了大學時的回憶 =口=

室友對於一台電腦有多張網路卡表示驚訝

网友B:
你的意思是 pc2 一定要用網路線連到 pc1 再連到網際網路嗎?
要最省錢的方式嗎? 我不確定跳線是否可以完成, 但若一定要用網路線, 就要買一個 hub
然後 win10 開放允許其他電腦透由這台電腦連線

网友C:
其實以linux當成分享機穩定度會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 pc2 一定要用網路線連到 pc1 再連到網際網路嗎?
要最省錢的方式嗎? 我不確定跳線是否可以完成,  ...

這意見可參考,以前舊的hub拿出來試試

网友:
一對一情況下,用跳線既可
一對多則要用HUB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以linux當成分享機穩定度會好很多.

用linux 的話, 是否要多加一張網路卡?
現在不錯的ip 分享器都很便宜了

儘量不花錢的話, 就只能用現有手上的零件去做了

网友:
red hat linux個人電腦 裝一個WIFI網卡
或直接接網路線會比較好,比較快

网友:
Win10 內建了行動熱點功能讓您的筆電分享 Wifi 變得更簡單
https://www.pcsetting.com/windows/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