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機車後照鏡垂頭修理

楼主(2016-11-18):
車子後照鏡行進後角度也出現偏移,學習前輩來個DIY,

讓垂頭喪氣的後照鏡抬頭

正面來一張,K牌機車,

鋸開三面,試鎖看看,

確認是8mm螺帽,

調整緊度OK,

處理鋸痕毛邊,

處理熱熔膠凸出面,

完成近照,

順便拍底部排水孔,

完工,

這下騎車不必手忙腳亂了。

网友:
我平均一年換三組 都是生鏽或倒車壓斷

网友A:
你這個熱溶膠 ... 天氣熱點 ... 不就 ...

网友B:
硬塑膠拿啥切割的 ? 熱熔膠如何磨平的 ? 技巧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個熱溶膠 ... 天氣熱點 ... 不就 ...

哈,

留一邊沒有切斷,避免脫膠掉落,

沒注意熱熔膠軟化、融熔溫度,發生時只好再重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塑膠拿啥切割的 ? 熱熔膠如何磨平的 ? 技巧分享一下

小鋸片慢慢鋸,小費時,還算順利,

最後用美工刀平放慢慢修整,減少粗糙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鋸片慢慢鋸,小費時,還算順利,

最後用美工刀平放慢慢修整,減少粗糙感。

毅力驚人,佩服佩服~

网友:
這招厲害,我都是換掉

网友C:
在下是把整隻後照鏡拿到瓦斯爐上烤,烤到一定溫度就會軟,這時就可以把鏡子拿下來了.
注意火侯,不然會融化...
拿下鏡子之後會發現,把羅母鎖緊沒用,因為底下的彈簧已經生鏽爛掉了...
在下是拿一段塑膠管代替彈簧鎖回去.
鏡子裝回時一樣用火烤,先把鏡子一半裝進去,此時只要烤鏡子還沒進去的那一邊即可,比拿鏡子下來容易.
抱歉沒有照片,施工時沒有助手可以拍照,又很燙....

网友:
樓主您真細心,儘量恢復原狀
小弟為求快速方便,都直接用硌鐵在背面挖個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下是把整隻後照鏡拿到瓦斯爐上烤,烤到一定溫度就會軟,這時就可以把鏡子拿下來了.
注意火侯,不然會融化...

拿下鏡子之後會發現,把羅母鎖緊沒用,因為底下的彈簧已經生鏽爛掉了......

我過去也有割開塑膠把螺母鎖緊也沒用,實在沒採工,
新的才100多元一支。以後就花錢買了!

若要讓它撐久一點,
可在調整角度的圓球處用AB膠或瞬間接著劑,讓圓球的縫較窄,
但也撐不了多久....

网友E:
之前買過有印光陽的logo後照鏡比較貴一些
一邊150元兩邊300元
沒印的2個一百多元近200元以上
所以樓主是比較貴一點的所以這樣搞剛算值得
不然要花300元沒猜(台語)
只不過我也沒想到還有這招直接從後面鋸開的
以前都在想到底怎麼拔?好幾次都是從鏡子那邊(前面)拿下來結果破了= ="
乾脆不裝鏡子了反正警察是在前面看有看到後照鏡的支架(型)就好了
純粹裝給警察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過去也有割開塑膠把螺母鎖緊也沒用,實在沒採工,
新的才100多元一支。以後就花錢買了!

省錢是附帶效益,

DIY樂趣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買過有印光陽的logo後照鏡比較貴一些
一邊150元兩邊300元
沒印的2個一百多元近200元以上

習慣會注意後面車輛動態,

增加行車安全。

网友F(2016-12-23):
省錢又動腦,生活快樂,何 樂不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省錢又動腦,生活快樂,何 樂不為呢?

恰巧照後鏡垂頭喪氣,

完成檢修,

省錢又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