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伸縮門老是到一半自動停止

楼主(2016-11-19):
如圖中的伸縮門,常常要關得時候,到一半會自動停止,大約80%的機率

打開完全不會;查過馬達下面兩顆微動開關,沒有任何障礙物

測量微動開關常閉正常,位移變常開

那剩下開關箱裡的電磁開關了,有沒有可能是接點耗損了?

旁邊那顆ANLY計時器作用是?

网友A:
要不要先試試把馬達下方的軌道輪弄一些機油潤滑先.....
然後人跟著馬達走...看有無異樣...

网友B:
那顆是控制關門時間的,關不起來時是時間不夠,可轉多一點就可關門但不可過多,功用是第二段保護

网友C:
小弟用網路抓下來的圖 改成你圖片的電路(有錯請指教)
故障可能
(1)T RELAY時間不夠長或故障
(2)極限開關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是控制關門時間的,關不起來時是時間不夠,可轉多一點就可關門但不可過多,功用是第二段保護 ...

我試過了,從30秒調到40還是一樣

另外當它停下,有時立刻在按關的線控按鈕

沒反應,有時又立刻馬上可以關

遙控也是一樣,電磁接點老化會不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用網路抓下來的圖 改成你圖片的電路(有錯請指教)
故障可能
(1)T RELAY時間不夠長或故障

T RELAY故障照理講開門也會遇到一樣狀況
但開門100%完全不會,只有關會
微動開關我拿電錶量過了,正常,
另外門關到底馬達每次會正常斷電,證明微動沒問題。
因為兩顆電磁開關,專責正逆轉;左邊負責關
是不是查左邊那一顆電磁開關??

网友D:
應該是微動開關出問題
因量正常那是在鐵門靜止下
有可能鐵門在運轉時 震動使微動開關接觸不良 使之產生動作

网友E:
看到配電盤銅線養化嚴重應該要重新整理接頭了

网友:
微動開關線路兩側開路,量歐姆檔是否有短路或斷路的問題?如何停下來的位置常常是固定的地方,就有可能是線路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T RELAY故障照理講開門也會遇到一樣狀況
但開門100%完全不會,只有關會
微動開關我拿電錶量過了,正常,

(1)更換電磁開關看看 東元的CN18一個才三四百
(2)有可能活動的線路轉折久 到固定點會斷線
(3)樓上大哥說的 微動開關振動也會誤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微動開關出問題
因量正常那是在鐵門靜止下
有可能鐵門在運轉時 震動使微動開關接觸不良 使之產生動作 ...

我試試看不要接微動開關,讓它保持短路狀態,先用遙控控制,

如果還是一樣就不是微動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配電盤銅線養化嚴重應該要重新整理接頭了

可以噴接點復活劑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更換電磁開關看看 東元的CN18一個才三四百
(2)有可能活動的線路轉折久 到固定點會斷線
(3)樓上大哥說 ...

你是只中間那一條排線嗎?
我忽略那邊了,不過這工程比較大最後在來查這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噴接點復活劑嗎?

線把發黑的剪斷重接
或線換新

网友:
安良的timer品質滿差的,建議更換timer試試看,我們家的機台有好幾次都是安良(ANLY)的TIMER故障

网友:
看停的位置是否都差不多一樣 . 是的話先把那邊的地面在巡一下

有可能門晃動使微動開關瞬間壓到

网友:
既然懷疑接點老化、何不清潔一下,
至少可排除此故障原因~

网友F:
aman 大
1.軌道是否水平(懸空)
2.滑輪磨損或卡住或路徑有異物
3.連結各機械關節拉門是否順暢
3.極限開關未定位與鬆動或路徑有異物觸動
4.限時電譯是否正常動作
5.馬達手動離合器是否正常定位
6.線路檢查是否斷線
7.操作中判斷電磁開關是否異常
.........................
憑幾張圖片,範圍太寬廣,變數太大,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aman 大
1.軌道是否水平(懸空)
2.滑輪磨損或卡住或路徑有異物

1.軌道說真的已經十幾年,稍微有點斜度
4.限時電驛我只看的出有在閃動計時
5.停在一時,手動有時也失效。
7.到一半停止時,遙控再按關,電磁有時會瞬間連續吸放吸放,就是沒辦法吸住。

今天把關的微動先移除,原本接點讓它短路;
試了十幾次,結果只有停一次,再把微動接回去,當時測試都正常
但是要回家時,關到一半又停了,另找時間再來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用網路抓下來的圖 改成你圖片的電路(有錯請指教)
故障可能
(1)T RELAY時間不夠長或故障

主要是接點氧化造成接觸不良,那個TIMER有個8 PIN的座,很有可能是那裏有問題,將TIMER插拔幾次看看,或是將TIMER拔掉,TIMER b接點先短路試試看。

网友:
把timer拆下來檢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先試試把馬達下方的軌道輪弄一些機油潤滑先.....
然後人跟著馬達走...看有無異樣... ...

輪子用WD40看看

网友G:
電纜線.用久了.可能內部斷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纜線.用久了.可能內部斷線了.

看線上面寫
伸縮式大門專用線 2.0mm2x3C+1.5mm2x5C
這外面找得到?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線上面寫
伸縮式大門專用線 2.0mm2x3C+1.5mm2x5C
這外面找得到?

要問.很少看到.問門廠商有外賣嗎?
----
確認斷線嗎?看5C有無沒用到的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問.很少看到.問門廠商有外賣嗎?
----
確認斷線嗎?看5C有無沒用到的線.

剛好在伸縮門的中間。

好像是這裡嗎??廠商應該不可能賣線,直接報修了。或者找其他廠商

因為當初不知道為何從高雄找到台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剛好在伸縮門的中間。

好像是這裡嗎??廠商應該不可能賣線,直接報修了。或者找其他廠商

廠商應該不可能賣線?
沒有問怎知道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廠商應該不可能賣線?
沒有問怎知道答案~

他們應該會覺得少賺一筆,我是這樣認為

不過還是問問看好了,這種線真的很特殊

2.0和1.5封在一起...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他們應該會覺得少賺一筆,我是這樣認為

不過還是問問看好了,這種線真的很特殊

如果空間可以,何不用2.0*8C或兩條2.0*4C。
2.0*3C可能是三向馬達用的,另外1.5*5C可能開關控制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空間可以,何不用2.0*8C或兩條2.0*4C。
2.0*3C可能是三向馬達用的,另外1.5*5C可能開關控制線。

裡面用到的只有220V單向,
2.0x8C我找找看
今天打去問他們說如果不嚴重可以用接線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裡面用到的只有220V單向,
2.0x8C我找找看
今天打去問他們說如果不嚴重可以用接線的。 ...

接線建議是當做臨時方案
因為移動電纜若不是路徑上有額外摩擦傷害的話
通常斷股那點(大概都接近中間往前一些)的前後都已經很脆弱了
接完隔一段時間附近會很容易斷,會很煩 @@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接線建議是當做臨時方案
因為移動電纜若不是路徑上有額外摩擦傷害的話
通常斷股那點(大概都接近中間往前 ...

瞭解!看來是整條換比較好

謝謝族友的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好在伸縮門的中間。

好像是這裡嗎??廠商應該不可能賣線,直接報修了。或者找其他廠商

興旺牌伸縮鐵門- 致興工業-06-5991666.試試.
之前是專利產品(賺了不少)
我不知道連電纜也專製.

网友K:
應該可以單買電纜吧
做類似產品的一般鐵門製作鐵工廠
應該也有類似材料可買吧

下列是隨意網上看的
有部分維修例是單獨整理電纜而已
http://blog.sina.com.tw/best_door/

若您不介意電纜產製是對岸的話
電纜對岸一堆在販售
關鍵字請搜 "扁平電纜"

楼主:
引用 网友K:
應該可以單買電纜吧
做類似產品的一般鐵門製作鐵工廠
應該也有類似材料可買吧

原來要加扁平,難怪我找不到

補充內容 (2016-12-2 10:33 AM):
淘寶找到,但是只有1.5mm的,沒有2.0mm
馬達是1/2HP 220V單向,1.5mm夠嗎?

网友:
比較省錢的方案;美工刀割開,對破皮的電線剪斷用套管壓接後,用熱縮套絕緣,外層在加上電火布,在工廠當水電工的我是這樣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要加扁平,難怪我找不到

補充內容 (2016-12-2 10:33 AM):

如果啟動時電磁接觸器無法吸持住,這可能是電磁接觸器內部髒汙造成吸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