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enuine LE22AW 接上訊號無反應

楼主(2016-11-19):
大家好~~~

我第一次知道原來捷元還有液晶螢幕喔

好驚訝,所以拿來拆看看

"故障是,有燈可以正常開關機,但是接上訊號就是沒有反應,完全沒有反應"

經量測,有5V-3.3 和 3.3- 1.7,到按鍵也有3.2的電壓

板子這塊好像找不太到,想換板都沒辦法,跪求前輩們指點迷津n_109|

韌體我有讀出又燒進去,沒有用

网友A:
先用強光照看看有沒有畫面,如果有畫面往燈條查找,如果沒有畫面往主板查找,主板可24C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強光照看看有沒有畫面,如果有畫面往燈條查找,如果沒有畫面往主板查找,主板可24C換看看 ...

一休大師您好

那個畫面...  一般有接上訊號不是會橘轉綠嗎?

我這個接上訊號就是不會有動作的那種喔!

不過我會先嘗試先換24看看n_116|

補充:  好像沒有24c16之類的

只有兩顆24c02在dvi和hdmi附近,應該是存儲這兩個訊號的東西吧

网友B:
DVI上面那兩顆八隻腳的看看 也許程序在裡面
真的不行就改樂華公板 好像也滿方便的不貴

楼主:
引用 网友B:
DVI上面那兩顆八隻腳的看看 也許程序在裡面
真的不行就改樂華公板 好像也滿方便的不貴 ...

是不太貴啦...   但是這片如果要改成電視的,先不談固定,裡面鐵殼都要挖掉了

感覺就有點..怪怪的

我的話應該會把它改成只有vga的板子吧,不過又有點降級的感覺

還是默默地先把原板搞好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休大師您好

那個畫面...  一般有接上訊號不是會橘轉綠嗎?

抱歉我沒注意到你說的無動作是包含了燈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沒注意到你說的無動作是包含了燈號,

大師回我就很開心了n_111|

楼主:
努力中n_115|

网友C:
建議可以先換一顆變壓器試試看喔
外接變壓器容易壞XDD

网友:
別這麼說我還在學習,我還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要跟站上的前輩們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可以先換一顆變壓器試試看喔
外接變壓器容易壞XDD

外接沒有壞喔~

网友D:
你的背光有亮嗎?可以正常開關機主板應該沒問題~背光有亮的前提,查一下刀板上電壓~~
咦,不對剛剛沒看清楚你的問題,開機後螢幕有顯示開機畫面嗎?如果沒有再查上述說的,如果有畫面但顯示無訊號問題在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背光有亮嗎?可以正常開關機主板應該沒問題~背光有亮的前提,查一下刀板上電壓~~
咦,不對剛剛沒看清楚你 ...

有喔,有開機畫面,就是接上訊號後沒有反應~

我移除升壓板後單獨測試還是一樣,主板真的好麻煩呀~

今天還把主IC補焊,順便量一下主IC的周圍感覺都正常n_094|

看來是個長期抗戰了n_118|

网友D:
說實在的搞不出來,直接淘寶一塊比較效率~順便在把原來的給修好,這樣花的工時成本會比較低~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3 ... 4.0.0.E2tuy6#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說實在的搞不出來,直接淘寶一塊比較效率~順便在把原來的給修好,這樣花的工時成本會比較低~
https://world.t ...

我那時候有去滔滔查這片((一開始就放棄了

可是這片是JL220AF1DW

我的是JL220AD1DW

差個F和D害我很猶豫n_098|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那時候有去滔滔查這片((一開始就放棄了

可是這片是JL220AF1DW

你說主晶片上面的貼紙編號嗎?那個我沒在看說,我一般看板號相同,零件位置一樣就直接買了,應該不會差到那去,只要輸出信號能對應面板就好~~可能差別在不是捷元的開機畫面~~~QQ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喔,有開機畫面,就是接上訊號後沒有反應~

我移除升壓板後單獨測試還是一樣,主板真的好麻煩呀~

開機有logo畫面,但只要接上PC訊號線就沒畫面

如果你修過 acer 19"寬螢幕,就會知道問題在AD板上

你先試試 DVi 及 HDMI 這兩個輸出是否接上訊號線也會沒畫面?

你AD板的背面有IC零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說主晶片上面的貼紙編號嗎?那個我沒在看說,我一般看板號相同,零件位置一樣就直接買了,應該不會差到那去 ...

謝謝小冬瓜,這應該是我最後選擇n_097|

來個換板完修n_111|

楼主:
引用 网友E:
開機有logo畫面,但只要接上PC訊號線就沒畫面

鹹蛋大

ACER...19  沒有修過!!

背後沒有IC喔!!

DVI和HDMI 都是沒有畫面的喔!  我都試過了

P.S.  三星那種不是一接上訊號就立刻沒有畫面,拔掉就立刻跳無訊號出來。

但是這種是開機就一如往常一樣,好像訊號線不存在一樣,都沒反應n_095|

网友D:
另外你可以試試,能否進入工程模式~~這台我不清楚怎麼按,看看裏面設定是否被改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你可以試試,能否進入工程模式~~這台我不清楚怎麼按,看看裏面設定是否被改掉 ...

我還以為最差也要在黑亮屏的情況下才能進工程模式

好吧!!!   今天來研究一下好了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