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汽車冷氣風速忽大忽小

楼主(2016-11-19):
控制面板旋鈕拆解清潔。
固定螺絲的十字被用焊錫填滿。
用橡皮擦可輕易清除接觸處的金屬同心圓環。

网友A:
請問樓主您車子型號,還有您如何拆下旋鈕,原廠設計大多不會考慮好拆

网友B:
這很難喔,風會變小,跟這也有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您車子型號,還有您如何拆下旋鈕,原廠設計大多不會考慮好拆

出一點點力,往後推。(往電路板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很難喔,風會變小,跟這也有關嗎

車況就是冷氣風量,忽小忽大

网友C:
金屬環上面是銅鏽嗎,拆過幾次沒看過這種情形

附上CRV 2冷氣面板組裝圖不會難拆

Panel

Panel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屬環上面是銅鏽嗎,拆過幾次沒看過這種情形

附上CRV 2冷氣面板組裝圖不會難拆

很詳細的拆解說明圖。

吸除固定螺絲上被填滿焊錫的十字,即可以起子鬆開。且要解焊輸出腳ABCD,gnd.
這看起來像是0/1的編碼器輸出。

回裝焊回電路板後,各風速檔位電阻對地變化(輸出腳ABCD ),非10K,即是0歐姆,比清理前有量到數十歐姆,穩定很多。

金屬表面的污漬,用接點清潔劑也無法輕易擦除。表面有一層油,不知是何種油,難道不會影響接觸(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