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從插座的地線流進去的電流波型是什麼樣子?

楼主(2016-11-20):
從插座的火線流出來的電壓及電流波型應該都是正弦波,並且電壓應該有100多伏特,電流也會有某個數字。沒錯吧?

請問一下,從插座的地線流進去的電壓及電流波型是什麼樣子呢?都是直線嗎?並且電壓是0伏特嗎?電流跟火線流出來的電流一樣嗎?

网友A:
這個算是基本電學,在電路中任一節點,流出的電流總和等於所有流進的電流總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算是基本電學,在電路中任一節點,流出的電流總和等於所有流進的電流總和! ...

我知道,這是KCL定律,我只是想確認一下而已。

我主要是想知道波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這是KCL定律,我只是想確認一下而已。

我主要是想知道波型。

看負載的特性,例如電阻性負載一定是直線,但電感或電容型負載,就會有電壓領先或滯後的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負載的特性,例如電阻性負載一定是直線,但電感或電容型負載,就會有電壓領先或滯後的現象! ...

我看不大懂。

是說地線的電壓是0V、但是地線的電流波型可能是水平直線(在電阻性負載時)、也可能是正弦波形狀(在電感或電容性負載時)嗎?

网友A:
我搞不太懂你的問題,只能說"將來你會懂的',別一直執著在一棵樹上,別忘了還有一片樹林!
電子這門看不到,很多事只能用想像,現在不懂的,將來學的多了,自然就融會貫通了!

网友B:
使用Current Probe配合示波器,應可看到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Current Probe配合示波器,應可看到波形

是啊,我就是想看看示波器上顯示出來的波形。可是我根本接觸不到示波器,即使接觸到,我也不知道怎麼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搞不太懂你的問題,只能說"將來你會懂的',別一直執著在一棵樹上,別忘了還有一片樹林!
電子這門看不到 ...

不然,我把我的問題弄得單純一點好了。

比方說,插座上我就接一只鎢絲燈好了。

這樣,插座地線端的電壓應該一直是0V吧?在示波器上看起來應該就是一條貼著水平軸的直線吧?
我是想知道插座地線端的電流是什麼模樣?也是一條某個高度的水平線嗎?還是是某個高度的正弦波呢?

网友C:
要先把名詞釐清討論才有意義.......

您所謂的 地線 是指 接地線 還是 中性線?

如果是中性線的話,雖然中性線對地電壓為零,但流過去的電流波形跟火線無異,該迴路火線流過多大電流、何種波形,中性線也會一樣。

火線電壓雖然是正弦波,但電流則未必,電流波形端視負載特性而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然,我把我的問題弄得單純一點好了。

比方說,插座上我就接一只鎢絲燈好了。

觀念有些問題,電壓是相對的,以你的例子來說,對地線而言,火線是 正110V,但對火線而言,地線是 0V!另也可以說,若火線是0V,那麼地線是相對的負110V。
我是覺得剛開始接觸電子,先不要太拘泥,有些定律相信有這麼回事就好了,例如對歐姆定律還懷疑的話,那麼學電子很累的!
至於你說的 "這樣,插座地線端的電壓應該一直是0V吧?在示波器上看起來應該就是一條貼著水平軸的直線吧?"
這要看另一個參考點,例如另一測試點是火線,那麼自然是 負110V,若另一個測試點還是地線,自然是一條線,量不出來的,因為兩點間無電位差,電壓為零!這就好像用數位電錶去分別量1.5V電池兩端,可能是+1.5V也可能是-1.5V!

我不知道這是否你要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先把名詞釐清討論才有意義.......

您所謂的 地線 是指 接地線 還是 中性線?

感謝您!

我說的地線就是指中性線啦。抱歉,名詞亂亂用。

經由你的解說,我有些概念了。我原本一直在懷疑中性線中的電流會不會因為電壓一直是0V,沒有變化,所以電流也不會有變化,所以應該也會是一條水平直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觀念有些問題,電壓是相對的,以你的例子來說,對地線而言,火線是 正110V,但對火線而言,地線是 0V!另 ...

謝謝您的回覆!

我大致了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您!

我說的地線就是指中性線啦。抱歉,名詞亂亂用。

同一迴路火線電流是怎樣的波形中性線就是怎樣的波形,牆壁上的插座電流波形不會是一條水平直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一迴路火線電流是怎樣的波形中性線就是怎樣的波形,牆壁上的插座電流波形不會是一條水平直線。

謝謝,我知道了。

再順便請教一下,你說「同一迴路火線電流是怎樣的波形中性線就是怎樣的波形」,兩者的波形真的是一模一樣嗎?(也許,只會有一些如同cremaker所說的相位差而已,但是基本上是一樣的?)

我的意思是,火線電流的波形完全不會因為負載的關係而發生變化嗎?例如,就算經過整流、濾波、變壓....等等,回到中性線時都仍然會回復原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我知道了。

再順便請教一下,你說「同一迴路火線電流是怎樣的波形中性線就是怎樣的波形」,兩者的 ...

依照大家熟悉的電路原理,串聯迴路電流相同,這個概念也可以用在家用配電迴路,火線端->電器->中性線端,這是個串聯迴路,不可能有機會讓火線、中性線波形、電流不同,所謂電流波形,就是依時間順序產生的不同電流值,任一相同時間點,火線跟中性線的電流值是相同的,將各時間的電流值累積起來就是波形。

火線電流波形當然會因負載特性而不同,不管火線波形如何變化,同迴路中性線電流波形始終與火線電流波形相同......

网友:
你很讚  肯追根究底而且去懷疑自己所見所求的  更重要的是決定去驗證看看是不是這一回事
這樣子的學習態度是最好的  你所學的是自己理解的  不是用背的用記的

网友D:
在交流電系統中 這關係到功率因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7%E5%9B%A0%E6%95%B0

建議把波形圖點開來看

這裡的電流測量是只測試一個負載   如果是有更多負載那麼V-I波形將會改變

流入=流出   這是只實際功率  實際所消耗的

還有些能量是在電路中跑啊跑  最後才被消耗

网友:
三相发电机三相负载平衡时零线对地零电压,三相负载不平衡时零线对地有电压,大供电系统三相负载是无法平衡的,只能尽量分配平衡。

网友E:
除了漏電及接地不良問題外...
基本上,插座上的兩孔(火線跟水線(或中性線或地線))的電流是一樣的(只是方向相反,一個流出,一個流入)
畫個圖參考一下, 也比較容易理解...
註: 漏電斷路器 (漏電開關),就是利用 流出 等於  流入 電流的特性來檢查是否有漏電問題==>[可能(人員)被電,生命危害]==>跳脫/斷路 保護....
更多 網路文章參考, 關於 漏電斷路器 的原理與裝設
http://syurong1116.blogspot.com/2012/06/elb.html

另外一提,所謂的"相位"超前,落後問題,指的是"電壓"與"電流" 正弦波形的時間差...跟流出/流入(電流)應沒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依照大家熟悉的電路原理,串聯迴路電流相同,這個概念也可以用在家用配電迴路,火線端->電器->中性線端, ...

我實在很難想像,當火線端的電流進入負載後,電流就各奔西東,各自面對不同的各種元件,到最後萬流歸宗,抵達中性線時,居然還能維持住原始的隊形/波形。

傑克,這真是太神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實在很難想像,當火線端的電流進入負載後,電流就各奔西東,各自面對不同的各種元件,到最後萬流歸宗, ...

不要想得那麼複雜......串聯迴路中每個部分電流都相同,如果同迴路火線跟中性線電流波形不相同,那才真是無法想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交流電系統中 這關係到功率因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9F%E7%8E%87%E5%9B%A0%E6%95%B0

維基的那篇「功率因素」,我看了,不過,至少一半看不懂。以後等我程度提升之後,再來複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漏電及接地不良問題外...
基本上,插座上的兩孔(火線跟水線(或中性線或地線))的電流是一樣的(只是方向相 ...

感謝您!我又粗淺的了解了漏電斷路器的運作原理了!(那篇內容不錯,但是我無法完全理解。)

网友:
V=IR,R是固定的,V一直上上下下變化,I原則上也會跟著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