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黃色小鴨的溫奶器(調乳器) 跳綠燈但是溫度不熱

楼主(2016-11-20):
最近朋友送了一台溫奶器給我們
溫奶器可以調40 50 65...等等不同的溫度
溫度到了之後,紅燈就會變綠燈

現在的問題是
我切40度,開始加熱紅燈,但是大概溫一下下,不到40度,就自己綠燈了
可是其他檔位
像是50度 65度,就會真的加熱到應有的熱度,才跳綠燈

我的想法:
既然可以加熱,所以加熱系統應該沒問題
檔位的部分ˋ,其他檔是正常的,所以溫度偵測應該沒問題吧?
本來我懷疑,中間圓圈底下那兩條白線是連接著溫度偵測之類的
可是我切到50度變綠燈,旁邊加熱的部分都很燙了,中間那顆摸起來還是偏冷的,

所以是朝控制IC 之類的嗎?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修過類似的東西,可否討論看看,看看運作的原理或是查修的方向
謝謝大家

檔位的電路板

檔位的電路板

网友A:
請參考共同版規第3條︰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第一段40度,你有量測溫度嗎?
幾乎是體溫多一點而已的溫度耶~
體溫是37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共同版規第3條︰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謝謝提醒 機子底下顏色標籤寫著  "調乳器830403" 這個型號

至於溫度部分,我昨天故意做個實驗
水杯我拿走,手壓著微動開關讓他加熱個10分鐘,然後放一杯冷的水上去
他就直接跳綠燈。

所以設計上似乎不是以水的真正溫度來判斷是否,還在研究他的作動原理~~
尤其是溫度偵測怎麼進行的,有進度再跟大家分享。

网友B:
借一下你的圖,附圖箭頭三條線是接到哪? 加熱部份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一下你的圖,附圖箭頭三條線是接到哪? 加熱部份嗎?

強伯...好像接到第一張圖片中...
手指頭握的那3條線....接到LED指示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提醒 機子底下顏色標籤寫著  "調乳器830403" 這個型號

至於溫度部分,我昨天故意做個實驗

中間圓圈底下那兩條白線....只是一個"防空燒"開關....

朝控制IC 之類的嗎?....圖片中好像沒有看到控制IC ...

2樓sandy姐說的版規...好像是指....您用外部連結....

機子底下顏色標籤寫著  "調乳器830403" 這個型號...您的標題已經讓人摸不到頭緒了...

黃色小鴨的溫奶器...有這種品牌嗎??
(如果您把底下顏色標籤拍圖上傳...或許大家會瞭解更多)

老灰狼看不太懂..亂說一通...可別介意捏n_043|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間圓圈底下那兩條白線....只是一個"防空燒"開關....

朝控制IC 之類的嗎?....圖片中好像沒有看到控制IC ...

是要加品牌與型號啦~
外部連結應該也是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間圓圈底下那兩條白線....只是一個"防空燒"開關....

朝控制IC 之類的嗎?....圖片中好像沒有看到控制IC ...

感謝提供線索,因ˋ為中間那個圓柱按下去,會有一個塑膠棒觸碰到電路板旁的那個大顆的黑色微動開關
也就是上面必須要放東西,微動開關被觸發,才會開始加熱
所以我才會想說那兩條白線的作用不曉得是不是溫度監控之類的
可是後來跳綠燈,我摸那顆圓柱還是冷冷的,就猜應該不是

標籤的部分是寫 "PIYOPIYO 黃色小鴨調乳器830403" 這部分我也覺得很妙的型號

网友D:
這個絕對有MCU      我看到震盪器了

网友D:
40度你覺得不夠熱那你的40度  是人肉檢知  還是測量出來的   50度 60度 的檢查方式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個絕對有MCU      我看到震盪器了

老灰狼眼濁...還是看不到震盪器...

請專炸版主開示n_148|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線索,因ˋ為中間那個圓柱按下去,會有一個塑膠棒觸碰到電路板旁的那個大顆的黑色微動開關
也就 ...

你.....真的...都沒在看版規
請問你...貼這張圖片的用意??
是...要幫你解答的人...就自己去找圖片來看嗎??
貼圖片真的很難嗎??........罷了........:on_029|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灰狼眼濁...還是看不到震盪器...

請專炸版主開示

藍色的

网友:
1.既然這台是是朋友轉送,就先詢問一下是否原本就是如此的狀況?

2.溫奶器用久了(通常是用到小朋友不喝奶),基本上多會有這類問題,低溫不熱高溫會熱

至於是啥問題呢? 基本上我不care以我當奶爸的經驗,60度以下我根本不會用到
而且所標的溫度基本上不是"水溫"

***問題不是電子電路問題,是物理性問題***

网友:
整個帖子看完找不到與調溫開關有關的照片...
建議樓主把與調溫有關的地方照清楚來,這裡的大神們就比較容易隔空抓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度你覺得不夠熱那你的40度  是人肉檢知  還是測量出來的   50度 60度 的檢查方式是??

謝謝專炸元件前輩的回覆
這的確是個問題,來點實驗精神,我想辦法借個溫度計來量好了。

一開始懷疑故障是因為40度綠燈後,牛奶摸起來還是偏冷
後來我就按著開關讓他加熱,但是沒有放水杯,一直確定熱起來後
我就放了一個把水杯放冷水放上去,結果機器就跳綠燈了,我才興起拆開研究的念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真的...都沒在看版規
請問你...貼這張圖片的用意??
是...要幫你解答的人...就自 ...

前輩息怒息怒
貼這張圖片沒有什麼惡意,只是跟大家說明這台型號,就是一個很怪的名字,叫做"調乳器830403"而已
雖然830403看起來更像日期,可是的確它就是這樣印刷的,找網頁只是跟大家說明它的確叫這個型號
沒有別的意思,請您見諒!

网友:
根據我做優格的經驗...(人家溫奶器跟優格有啥關係),阿~因為都要控溫咩!
我做優格時如果溫度變化異常,不是把菌燙死,就是會因為不夠熱發酵時間要拉很長...
大膽猜測他的預設溫度感測在底盤或是中間那個壓動圓住,水杯放置區跟外蓋應該沒有額外的感
測器,所以可以想成溫度已經過設計,底盤溫度不等於液體溫度,如樓上大大所說...純粹是物理
特性!
體感溫度誤差很高,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拿溫度計放入測量,看液體溫度是不是如預設功能狀況!
至於樓主手動按壓的時候會持續加溫,放入杯子就跳綠燈,那時杯子的溫度是?

如確定是低溫時動作不良,我猜或許可能是更換感溫元件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息怒息怒
貼這張圖片沒有什麼惡意,只是跟大家說明這台型號,就是一個很怪的名字,叫做"調乳器830403 ...

老灰狼沒生氣...只是急了點....恨鐵不成鋼....
查看過您之前貼的文章....標題...貼圖...都很棒...
為什麼最近幾帖...會變成這樣???...

您若早把17樓那幾張圖片貼出來....大家一目了然...
早就一堆神人出來幫您了....若是把零件正反面拍得更清楚更有幫助...

老灰狼不是懂很多...根據經驗判斷...我還是認同14樓大大所講的答案...
問題不是電子電路問題,是物理性問題....
換作是我的話...
會把加熱器的表面先清理乾淨...讓玻璃杯更貼近加熱器...
如果加熱器能打開來的話...會把裡面的有關接觸點整理乾淨...減少阻抗...
再檢查相關連接點...是否因為加熱的關係...而有鬆動(接觸不良)...
老灰狼只懂這麼多....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网友:
測量液體溫度,如果 sensor 不是放在液體裡而是放在外面的話

想想看,如果是我,我會怎麼去做?

我個人對這種 spec 的結論:做出溫控 40℃±5℃ 的系統,比做 80℃±5℃ 的系統,要難上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