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電視WT-L2610S 無法開機

楼主(2016-11-20):
各路高手好!
小弟是新手

請各位高手協助解惑

液晶電視型號:WT-L2610S
電源板型號:
電源板型號:BILLION  95PS-012 Rev.A

故障狀況:無法開機,電源燈不亮
故障情況與初步分析:
1.打開插電視插座延長線開關時,聽到很大聲碰一聲
2.檢查電源板,發現於450V 150uf 左側三條線路有燒焦痕跡
3.由上而下第一條已經燒融,產生斷路
4.第二條上面覆蓋黑色燒焦物,尚未燒融
5.檢查 TEAPO 450V 150uf 超大顆電解電容,尚無凸起

請問小弟還有遺漏哪些檢測流程,請大大協助!

BILLION:95PS-012

BILLION:95PS-012

网友A:
全新的電源粄網拍500有找,先買來換上,這塊再拿來試功夫,畢竟看電視等不得,買相同的元件卻有得等 !
電源管理 IC 和電感明顯燒了,還有那顆大龍炮沒爆不代表是好的 ! 我有經驗,拆下量不到10UF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新的電源粄網拍500有找,先買來換上,這塊再拿來試功夫,畢竟看電視等不得,買相同的元件卻有得等 !
電源管理 ...

感謝L大大回覆:

因小弟的
Power Board太舊已無生產
在淘寶找到
13 PIN Connector
想將原本 12 PIN 跳成 13 PIN【替代品】
故需原本12 PIN 資料 DataSheet
Google大神找不到95PS-012 Datasheet
請各位大大協助解惑

95PS-012【12 PIN】

95PS-012【12 PIN】

【12 PIN】DataSheet

【12 PIN】DataSheet

替代品

替代品

网友:
原本的12PIN插座下方都有標示輸出電壓5V/12V的PIN腳位置,GND地線的腳位在左右兩側腳位(左2/右1),標示很清楚,不知道A大要填各腳位啥功能?
燒毀的電源管理 IC 和電感先換掉,還有那顆大龍炮高壓電容拆下量電容質是否正常?都沒問題焊回後再通電量測PIN腳位的5V/12V輸出電壓分別是多少?接下來再看結果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