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UT33C數字表壞了

楼主(2016-11-20):
可能調到DC量AC導致損壞,量DC AC 電阻全部數字不正確,全部出來原來數字大了差不多一偣
請問可以修理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1. 先檢查保險絲有無燒斷
2. 測量電路中的整流二極体有無燒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先檢查保險絲有無燒斷
2. 測量電路中的整流二極体有無燒壞

保險絲,二極管沒事

网友:
損壞電表不要丟,可留下殺肉,全部要留下戰

网友B:
這種低價的產品,沒有維修的價值

而且如果如你所說, 數位電表量AC電壓時卻轉成 DC檔,這樣就會被搞掛

那說句實在話,這種電表不用也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種低價的產品,沒有維修的價值

而且如果如你所說, 數位電表量AC電壓時卻轉成 DC檔,這樣就會被搞掛

別這麼說,雖然是入門級的表,還是不錯用的。
可能很多有志於理工科的後進,買的第一隻數位電表就是它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別這麼說,雖然是入門級的表,還是不錯用的。
可能很多有志於理工科的後進,買的第一隻數位電表就是它哩 ...

原來電壓不夠,換了新電沒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