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過外徑跟牙規以後怎麼判斷需要哪種螺絲?

楼主(2016-11-20):
我手邊有一顆螺絲用英制的牙規比對過以後螺紋規上標明 24 ,
依照 google 上找到的資料來看,
應該是指一吋有 24 牙,
螺絲直徑大約為 5.5mm,

但是去五金行買的時候店員只會問說 MX 公製(ex.M3、M4、M6),
或是 X/Y 英制(ex.1/4、5/16、兩分、兩分半),
這裡就不知道要怎麼轉換了,
去店家或是跟人叫料的時候就不知道怎麼跟人說了,
不知道有沒有哪位前輩可以指點一下?

网友:
應該是這個規格,
#12 外徑〖5.486〗粗牙 24牙(unc)
#12 - 24UNC    X   螺絲長度
      (英制粗牙)    (扣除螺絲頭的長度)
小於2分(1/4)的規格,
以 #* 表示~~

24代表一英吋有24牙,
一分(1/8)的螺絲外徑是3.175mm.

网友:
直接拿到店裡合不就好了!

网友:
照你的描述是1分半的螺絲(3/16) . 一般你只要說分半螺絲 . 幾分長就ok
公制螺絲講  ?MM螺絲 X ?MM長  比如我要 6咪力螺絲 X 25長 X 幾支
英制螺絲講   ?分螺絲 X ?分長    比如我要 2分螺絲 X 6分長 X 幾支
長度是指螺牙的部分 . 不要含螺絲頭歐
1分約3.17mm (忘記了)

最好拿去比.比較不會失誤......因為螺絲的規格真的很亂

网友:
直接拿去店裡,大部份看完規格後,老板會拿螺母出來合一下螺紋做確認.

网友:
去螺絲店比較齊全,有些五金行備料沒那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