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EWSONIC-VA2226W 無電源維修

楼主(2016-11-20):
很久沒發文了,今天來PO一下維修文,
這種程度應該在很多先進眼裡算小兒科的了!!
但是小弟因為工作忙碌,目前也只能做做這種小活了。
主角:  VIEWSONIC-VA2226W
故障狀況: 無電源
初測 無5V  TO AD板

^^ 銘牌

^^ 面板型號

^^ 電源板及型號
顯見有電容掛了,可是問題一定沒這麼簡單!!

^^ 電源板背面

^^ 測量雙2級體  其中一路有短路

^^ 把雙2極體拆下測量,還是短路,顯見是後端電路掛了!!
經過測量,把高壓部分的主供電斷路後,
+5V有出現了,高壓的+16V也有了,

^^ 剛提到的電容,當然是一定要全部換掉嚕!!

^^ 既然是高壓部分有故障當然要先查一下燈管了!!
測試值,顯然有燈管確定掛了,那高壓會故障就不算意外

^^  雙2極體測試,是好的!!

^^ 既然是燈管和高壓都故障了,那當然是改LED比較快又省了!!
把正面的元件都撤除,連跳線都拆掉,把剩下來的孔位當線的焊點,
當然先決條件是要找到供電和ON/OFF及亮度調整訊號的接點抓出來!!

^^ 改好的電源板背面,
為了方便插背光燈的線,我把原本的接孔留下,拆掉LED改裝版的接孔,
把LED燈條的線接回電源板上的圓CCFL燈管的接孔上,

^^  完工圖

有一些過程沒有拍到照片,重點有了就行吧!!  請多包涵指教!!

网友:
讚一個,恭禧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精闢文章,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A:
恭喜完修,換掉CCFL燈管改LED就不是甚麼小兒科耶,大大太謙虛囉!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謝謝分享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換掉CCFL燈管改LED就不是甚麼小兒科耶,大大太謙虛囉!

拆燈管,沒時間拍照!!  所以沒有把面板拆下的圖了!!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eson0724大謙虛了 恭喜完修

网友:
精闢的分解說明,恭喜完修.讚讚讚.謝謝分享.

网友B:
厲害厲害,在下玩換燈管,搞掉好幾個面板,板主的功力當真令人激賞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厲害厲害,在下玩換燈管,搞掉好幾個面板,板主的功力當真令人激賞阿

拆框時和裝框時是重點時刻!!
我破過一張!!  所以會特別注意!!

网友:
恭禧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C:
這電表,不錯喔,還可以測高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電表,不錯喔,還可以測高壓

不是測高壓,是測高壓部分的原件!!

沒串電阻  不敢測高壓!!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D: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小弟我如果使用的LED恆流板的燈管接頭與原本的一樣,
我就會直接剪下故障燈管的高壓線來接到原本PI板上的燈管接口
這樣可以保留原本的接孔..也不用對恆流板動手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小弟我如果使用的LED恆流板的燈管接頭與原本的一樣,
我就會直接剪下故障燈管的高壓線 ...

也是可以啦!!  只是  接點越少越好,畢竟還是焊起來會比較穩些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感謝eson0724 大的維修分享....

网友E:
想請問!LED恆流板到哪找!供電?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請問!LED恆流板到哪找!供電?V

寬電壓版 有12-30V可以選

詳情請洽本站 烏骨雞學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