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急出口標示燈 電源供應電壓輸出剩一半

楼主(2016-11-21):
公司消防安全用的緊急出口標示燈已故障好幾盞
大都是LED 不亮
拆開檢查LED 燈
接外部電源測試都是正常會亮的

把LED 接上電源板
輸出只量得到約2.5V
不接LED 可量到約5V 左右
只要接上負載電壓就減半
可以往哪個方向檢查原建是否損壞???

400V 電容量到電壓約為160V

PWM IC 是RS2123
Pin1 電壓是11.3V
Pin2 電壓是0.8V
Pin3 電壓是0V
http://www.princeton.com.tw/Portals/0/Product/RS2123-s.pdf

蕭特基二極體為MBR5200
R3、R4 附近的電路板有因為過熱而變色的情形

网友:
我猜是右邊站立的那顆電容有問題

网友:
把電解電容都換新試試

网友:
SD3怎麼黑黑的,是拍照角度關係嗎?

网友:
SR9限流電阻

网友:
輸出電解電容拆下來量一下容量吧
如果沒有電容表
就直接把它換掉

网友A:
剛好最近看到一位朋友維修逃生警示燈,摘要他的解釋:公電是220V,第一段濾波電容需大於450V,但廠商只安裝400V雜牌電容。檢查方法:關掉開關,但電源不拔除,會閃爍表示這顆電容故障了。

今年擔任社區總務委員,剛好來測試逃生警示燈。

网友:
輸出端電容可以先換掉試試看,這兩天剛好都碰到類似情況,都是輸出端電容已經乾枯。但是外觀卻看不有任何異狀。
如果輸端的R3、R4電阻會過熱,則會加速旁邊的電容提早陣亡。
110V過全僑整流加濾波,差不多就是155V上下。

PS.最近修一顆SAYXX的LED燈泡,上電LED會閃爍;拆修發現輸出端電容熱掛點,塑膠皮跟花生皮一樣脆(無膨脹或漏液痕跡),如果不去動它,還真不知道這麼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剛好最近看到一位朋友維修逃生警示燈,摘要他的解釋:公電是220V,第一段濾波電容需大於450V,但廠商只安裝 ...

左邊,黃色方形電容,電容值可能變小,導致它的(限流功能)阻抗變大,
當LED需要電流點亮時,此處(方形電容)電流上升,電壓降變大,以致影響下游的電路工作。
可嘗試換換看。

网友:
以前也有修過類似的 當閃爍換調電容有好的機會 會壞這麼多可能是採用到不好的零件所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