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non擴大機 : 訊源亂跳 + 有時聲音一邊大一邊小

楼主(2016-11-21):
故障起因:可能是機器老了...。

故障情形:
1.訊源亂跳 : 在面板按PHONO 或 TUNER ,有時會不成功,甚至按PHONO跳到CD,按TUNER跳到TAPE。有時又正常。
2.聲音一邊大一邊小 : 發生在剛開機音量轉小時,或在訊源亂跳後聲音也會突然一邊大一邊小。若開機後把聲音轉大再轉小,又正常了。

我GOOGLE後,大多指向VR老化或不潔,使用電子接點清潔劑或許救的回來,突然覺得還有希望,匆匆買了一瓶要來噴...
現在問題來了:要噴哪裡啊???我找不到洞可以噴阿!!!

所以想要請教各位先進:
Q1.這四個VR都沒洞可噴清潔劑,難道要解焊拆開?
Q2.還有別的原因會造成【訊源亂跳 + 有時聲音一邊大一邊小】?
Q3.拆面板時,手殘把Source Direct的六腳按壓開關扯下來了,問個蠢問題,這六腳都要焊上嗎?

各位,先謝了!!!

如下圖:訊源亂跳---在面板按PHONO 或 TUNER ,有時會不成功,
甚至按PHONO跳到CD,按TUNER跳到TAPE。有時又正常。(日本人把PHONO寫成PHOTO了)

訊源

訊源

如下圖:這四個VR都沒洞可噴清潔劑,難道要解焊拆開?

VR

VR

如下圖:音量VR

VR1

VR1

如下圖:其餘3個小VR

如下圖:六腳按壓開關扯下來了,問個蠢問題,這六腳都要焊上嗎?

网友A:
建議您,拆下舊零件,去電子材料行比對,全部換新的比較一勞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您,拆下舊零件,去電子材料行比對,全部換新的比較一勞永逸。

這機器1996年生產的,剛好20歲,我怕找不到同梯的。
噴個清潔劑,小手術先。全換掉大手術我就累了~~~

网友B:
你把訊號源那6個按鍵開關換新品,亂跳的情形就會解決,因為他有可能是兩個開關共用一組回路,只是經過電阻來識別你按的是A或B,使用時間久了開關接觸不良,就會出現電阻不正確,這時就會出現亂跳的情形。

補充內容 (2016-11-27 07:24 AM):
昨天撿到一個金葉的MP3,他一共有四個按鍵,但只有一個回路。電阻
直分別是 0 50K 100K 200K,不過他用的開關比較好些,如果用的差了,亂跳是必然的。

网友A:
你的VR是全密閉式的,用工具硬撬開來可能也就掛了。

网友C:
訊號亂跳,微動開關6個全換新!!

音量開關旁,24VDC的繼電器請換新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訊號源那6個按鍵開關換新品,亂跳的情形就會解決,因為他有可能是兩個開關共用一組回路,只是經過電阻 ...

TKS! 我試試~那還要去買微動開關...型號要猜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VR是全密閉式的,用工具硬撬開來可能也就掛了。

也是,但我想到要找一模一樣的我就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訊號亂跳,微動開關6個全換新!!

音量開關旁,24VDC的繼電器請換新品!!

您跟樓上ㄚ三哥意見一樣,但多個繼電器...
繼電器開蓋清一下應該可以吧?我之前好像有做一雙鐵鉤來開繼電器,不知丟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跟樓上ㄚ三哥意見一樣,但多個繼電器...
繼電器開蓋清一下應該可以吧?我之前好像有做一雙鐵鉤來開繼電 ...

那繼電器接點都氧化了,有時聲音忽大忽小,它也是元兇喔!!

且繼電器的接觸點,有些高級品都有鍍貴金屬!!如用砂紙或刀刮,那就GG了~沒多久接觸噪音就會再出現!!

接點只能用防鏽油處理,不過換新品還是對機器有正面的幫助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TKS! 我試試~那還要去買微動開關...型號要猜猜

如果不想更換,也可以將中間圓點旁邊4個固定點用刀片削平,小心拿下鐵片,取出圓形的按鍵。裡面有一片小銅片,取出後,將裡面的接點刮乾淨(不意外的話應該已經發黑了),然後點一小滴油(針車油或機油)裝回去後,因為沒有四個塑膠點固定,上面貼一塊膠布即可。這樣就可以再撐個幾年。

楼主:
Q1.這四個VR都沒洞可噴清潔劑,難道要解焊拆開?
=>沒換,因找不到新的,也沒噴清潔劑,沒洞噴。
Q2.還有別的原因會造成【訊源亂跳 + 有時聲音一邊大一邊小】?
=>換了微動開關,找不到6.2X6.2,換6X6 高度一樣,狀況OK。
Q3.拆面板時,手殘把Source Direct的六腳按壓開關扯下來了,問個蠢問題,這六腳都要焊上嗎?
=>這比較麻煩,因為這開關是跟面板鎖在一起,只要焊的高度有點偏,鎖上螺絲後就繃開。
應該要接線來處理,現在先短路在OFF狀態,有空再搞。

最重要是:有時聲音一邊大一邊小的原因找到了!
元凶是:Speakers的按鍵開關,二路六腳那種。這台可接2組喇吧,
A組可能是慣用的,長期接點接觸後氧化。
所以買的清潔劑有用到了,暫時OK了,長期可能要換這按鍵開關。

感謝各位提供的意見!!!獲益良多!!!

网友(2016-12-23):
換掉一勞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