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慘~~我的晶體測試儀

楼主(2016-11-21):
這下很慘~~~一時大意~~電容沒有完全放電下去測試~~~

機器不開機了~~

有沒有辦法可以挽救??

网友A:
向你的晶體測試儀致哀吧 ...
向你的小朋友說再見吧 ...
同時恭喜你技術又要提升了,非志願的 ...
是否向Cico版主買的,若是那就等他看到再聽聽看他的看法如何?

网友B:
這種情形主IC壞掉的機率很大,如果你有能力自己更換,那可以請烏骨雞學姐幫你訂一個燒好程序的主IC,你自己更換即可,不過這不能趕時間,要她有進貨時再幫你一起買進來。

网友C:
88了!

主IC chip估計已打穿了

這邊講一下我的經驗好了:

我自己有一個FLUKE 79數位電表,本身就可以測試電容,不管有沒有放電多不會打壞我的電表

我多事先用Fluke 79測試後再用晶體測試儀 (電容類)

這樣就不會忘記放電打壞晶體測試儀

网友:
先買一顆 ATmega328p 後用美工刀割下故障 MCU 後清乾淨焊點後再手焊上去。
再買一個 USB ISP 燒錄器燒錄上 Pigoo 版韌體,校正完後即可回復正常。

韌體與燒錄方式這邊找一下就有了,自己動手便宜又好玩。
或是找屁友幫忙代工也可以,不會很難的,自己學會更換後下次再燒壞就不怕了。
自己動手還能加裝保護線路,以後就不怕會被電容器打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情形主IC壞掉的機率很大,如果你有能力自己更換,那可以請烏骨雞學姐幫你訂一個燒好程序的主IC,你自己 ...

感謝 WISH 大~~~~

我可以自行更換 AS-15 我想這一顆~應該也沒問題~~

那能麻煩烏骨雞學姐幫我訂嗎??

多少錢我先匯~~

萬分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 WISH 大~~~~

我可以自行更換 AS-15 我想這一顆~應該也沒問題~~

這個你就要問烏骨雞學姐了,她會很願意幫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你的晶體測試儀致哀吧 ...
向你的小朋友說再見吧 ...
同時恭喜你技術又要提升了,非志願的 ...  ...

實在是太~~粗心大意了~~~

只能怪自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88了!

主IC chip估計已打穿了

痛一次應該會學乖~~~~~~~~~~

希望不要有下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你就要問烏骨雞學姐了,她會很願意幫你的

馬上私訊~~~~感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8了!

主IC chip估計已打穿了

經過,FLUKE 79數位電表,就會放電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經過,FLUKE 79數位電表,就會放電了嗎

當然是阿

fluke 79電表,他設計可以承受電容的殘留電壓範圍較大,所以基本上不會被打壞,但是晶體測試儀這方面就不行
電容帶電量稍大就GG

電容放電,就是短路電容的2支pin腳,所以你要電表去測量電容基本上就算是放電了

PS: 他牌數位電表我沒試過,這我就不保證不會被大龍炮電容給搞掛

网友:
不管是那一台,測量電容本來就是應該放電後測試才安全。

网友:
電表的電容容量測試就是用定電流去充電與放電再計算時間就能換算出電容量了,所以得到數值時裡面的電已經放光光了,但如果是設計成先放電再充電時此測試電容本來沒電測試完時變成有電那一定會被人罵死。

剛才拿出幾顆數字表來驗證如果電容內有電會怎樣,結果是讀出正確數值的時間會比沒電時多出許多時間,且測試完後也等同放電完成。
測試時間會變長這很容易解釋,因為要先放完電才能再做一次完整的充放電程序,Fluke 115 在過程中會多顯示 disc 的文字跟你講現在先做放電的工作。
其他廠牌的電表測有電的電容同樣會先放電但螢幕沒顯示什麼,測試的時間同樣變長,測試完一樣沒有電。
這個過程在電表原說明書裡都沒有提到,規格中也沒看到測電容器功能時能承受多少電壓,所以看到大電容器一定要記得先放電再說。

楼主:
感謝學姐的幫忙~~~~~

換了IC後~它~復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學姐的幫忙~~~~~

換了IC後~它~復活了~~

你能自己換的好,那表示焊工也是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自己換的好,那表示焊工也是了得

都在這邊偷偷學~~~~

換  AS15 ~沒問題~~

靠各位前輩的指導~~~~~~

努力進步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在這邊偷偷學~~~~

換  AS15 ~沒問題~~

下次"大顆的電容" 記的放電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次"大顆的電容" 記的放電 ~

痛一次就會怕了~~~~~

以後一定~~會確實放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