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W5700主機板走線追蹤求助

楼主(2016-11-22):
LG 42LW5700   主機板

主機板SCALER 型號

出問題的區域

下圖兩顆電容拆解測量正常,但走線A卻與地端 短路

翻主機板查線卻得到下圖紅框的結果。請問先進有好方法繼續查下去嗎?

网友A:
舊文沒爬 0.0 你短路是幾歐姆...? 高時脈的IC大多內阻都很低喔

傳送門
[液晶電視] LG 42LW5700 閃紅燈不開機 HDMI 無訊號 沒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舊文沒爬 0.0 你短路是幾歐姆...? 高時脈的IC大多內阻都很低喔

傳送門

拜讀過tony6605 前輩文章,沒注意前輩提醒的電阻值。測量到的電阻值為18歐姆。
屬正確範圍值。另問前輩,該如何取得電路圖?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