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LT03 PI板的電路元件

楼主(2016-11-22):
這是viewsonic VA916-2的PI板,原板上有layout 24v,12輸出
但12v部份並未焊上元件,想請板上大大幫忙,須要哪些零件
感激不盡

C812,D803,C823,C813,R820

网友:
免責聲明:
   技術討論 如有災情 不予負責
   憑空想像 煙火沖天 有所難免

1. 圖1 PCB 上 變壓器 與 C823 腳   相接的那隻(右數第二腳)
    以 電阻檔對地(C812 負極) 測試 ,
    若 5 歐姆以內 即可確定  變壓器 確實有保留該12V繞組

D803  以高速二極體即可 耐壓100V ~以上  , 電流 1A 沒法多了 (再多會使引腳線徑變大)
FR102~104  應該很好拿 ....高速二極體即可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0597/WTE/FR104.html
**立式裝上***

C812 耐壓16V ~25V  ,  容值 330~1000uF 依你需求
        注意高度  ,  注意 旁邊粗腳二極體 發熱  烤到電容

C813,R820  不接

楼主:
剛用電表量了不到1歐姆,把零件上了,測試電壓有了,但怎麼是18V
不過沒差,還是可以用,開個幾小時試試~~ 感謝SIMON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