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MA475 車用擴大積雜音求助

楼主(2016-11-22):
各位高手大家好~小弟DIY自己玩汽車音響的~由於有很多都不懂.目前遇到的狀況是這一台是電壓12V的4聲道汽車擴大機

目前有狀況的地方式FR單一個聲道有雜音~其餘另外3個聲道都有正常~輸入端AV沒有輸入音樂時是沒有雜音的~開起音樂時才有雜音~

這一台擴大機是2手買來的這幾張照片的功率晶體2手拿到時是已經除焊了~可能是放太久吧~所以我有把她和起來之後就有聲音了~

不知該從哪裡開始查起~請各為仙人般的神手們賜教~~~因為這台只買1仟元以內~所以送修根本式是無意義~不過如果有北部的高手願意幫忙查看的話

小弟願意到你府上做不便的拜訪~~感謝唷文長段落沒分好的句字請多包涵~

因源輸入端

因源輸入端

功率晶體除焊

功率晶體除焊

网友:
建議您先交叉測試,輸入源換其他設備輸入來判斷雜音是來自前級或後級

网友:
1.將FR輸入端短路,輸出是否有雜音?
如果有
2.找出前級與後級的連接點
先斷開,並將後級輸入端短路
如果沒雜音了,就表示問題岀在前級

楼主:
晚上拆機下來試看看~~~有解決再跟各為神人報告

网友A:
這種擴大機雜音大多來自前級,
電解電容變質漏液的很多!

网友B:
這台我也有買, 體質不錯就是稍嫌大台些.
確定是後級的話看看小電容是否漏電,
或是小電晶體損壞.

网友:
是那種雜意,不同的雜音有不同的症狀。

啍聲、嗞嗞聲、還是爆音?

一、啍聲多半是接觸不良或接地不良。
二、嗞嗞聲或類似白噪聲,電晶體或電容不良。
三、爆音有可能來自空焊或電容不良,若轉動vr有爆音,那就是 vr 不良。
四、vr 不良也會有啍聲。

以上參考。

楼主:
哇感謝那麼多神人給予意見~目前在測試是否喇叭跟接觸上的不良~~謝謝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我也有買, 體質不錯就是稍嫌大台些.
確定是後級的話看看小電容是否漏電,
或是小電晶體損壞. ...

泰戈也是用這台AMA-475   75W*4唷~~~不知道大哥妳的音質效果如何~~撇除有異聲那顆喇叭的聲音~我不管如何調整怎麼都覺得只有喇叭升級的感覺~主機頭是先鋒751UI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擴大機雜音大多來自前級,
電解電容變質漏液的很多!

謝謝唷~目前是沒看見電解店容漏液的表現~~還在勘查中~

网友(2017-01-09):
以後發帖請依版規補上廠牌及型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