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直流馬達的繼電器耗損 RC電路該怎麼安裝?

楼主(2016-11-22):
  各位師傅好,

最近遇到一個可能跟自動控制比較沒關係,但是po在電子板好像又怪怪的問題...

我們這邊有五臺塗布機都是跟日本買的:不是同時。前前後後隔有六年左右
前面兩臺比較沒什麼問題,但是後來的都有個問題是控制直流馬達(24v)的繼電器超會積碳。
繼電器大概一秒動作一次,動作時給馬達,沒動作時B接點送給煞車。
(前面兩臺是那間公司大老闆開發的,後面大老闆掛了換人後電路都不太一樣)

現在有一臺測試改用SSR去控制,但是SSR要一次裝兩顆,而且需要改PLC程式。目前裝約半年還沒掛掉。

另一臺測試把Relay改大容量,原本是藍色透明殼omron那種接點負載應該是3A左右,
換了一顆大顆omron的10A,一個月就掛了。也知道了根本原因是火花(青色的QQ)高溫讓銅快速長滿銅鏽。

這樣子也害我很擔心改ssr那個是不是沒多久後就擊穿了...

然後還有問題是PLC有幾臺輸出只能ˊ交流或直流的(後面來的機臺真的各種版本)。
如果ssr真的可以萬解,到時反而變各種規格ssr亂裝又會有其他問題...

目前是想學前面兩臺的電路去做修改,前面兩臺有像圖的RC電路(?)。
一種是真的RC電路還看得出來,RC電路是並聯到各繼電器的線圈腳,這部分還OK。
另外兩種看都沒看過不知道是什麼~_~,而且是接到問題的直流馬達部分。
一個是 s 1201
另一個是 ZNR 10K 101
這兩個的左邊都是接19~23,然後17是24V+   18是24V-(0V)
馬達那邊是18 0V為com點
繼電器是17(24V+)com A接點20 B接點19

說明有點亂的感覺,需要補充再麻煩跟我講@@

有問題的機臺部分在直流馬達這邊是完全沒有其他電子零件,

這樣如果想消除火花是不是在繼電器的0V跟繼電器的AB接點各並聯一個RC電路就好呢?
然後這個有辦法計算電容跟電阻要多少效果會比較好嗎?麻煩了謝謝!

S 1021

S 1021

ZNR 10K101 40

ZNR 10K101 40

全部

全部

0.1μF 120Ω

0.1μF 120Ω

网友A:
說明確實有點需要消化,直接跳最後你想做的事,也最經濟簡單,消除火花並在AB接點是其中一種方法,效果要達多少你可以用增減的方法try,C大吸收效果就大,但太大開關ON/OFF 反應就慢,R限流用,計算的話題目給的資訊太少,這可能要老師級的出題,大師級來解答,還有你可在馬達電源端接示波器觀察開關時變化,是否也需消除反饋電壓

网友B:
用金屬薄膜電容  耐壓50V以上 容值:103~475以內  電阻1/2W 470歐姆以下
ZNR是壓敏電阻的樣子   保護用元件

网友C:
s 1201  帶阻電容 http://www.marutsu.co.jp/contents/shop/marutsu/datasheet/S120.pdf
ZNR 突波吸收器

网友D:
繼電器A接馬達B接剎車,這等同是AB都在接負載,每秒動作一次,這對繼電器而言,已經是非常重負載的頻繁工作,以我自己的經驗,我是不會用繼電器來做,如果"一定"要用繼電器,那就用多組並聯方式或直接採用更大接點的繼電器,至於RC火花消除或其它保護接點的方式其實效果很有限,不過我也會加上,這類元件要直接加在距離接點最近的地方,我通常都鎖在接點上。

网友E:
可以考慮用Mosfet來做了.

网友F:
DC的話試試反併聯1顆2極體(圖片網路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明確實有點需要消化,直接跳最後你想做的事,也最經濟簡單,消除火花並在AB接點是其中一種方法,效果要達 ...

前文我刪掉好了@@ (原來不能改原文 XD)
我們小工廠沒有示波器這麼高級的東西 QQ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金屬薄膜電容  耐壓50V以上 容值:103~475以內  電阻1/2W 470歐姆以下
ZNR是壓敏電阻的樣子   保護用元件  ...

電容單位是μF嗎?
電阻直接用水泥電阻應該就可以了吧

网友A:
你提到的SSR還沒掛 +1,不一定要修改PLC,若程式有鎖權限,可利用邏輯IC 來改,訊號可用光耦合器轉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s 1201  帶阻電容 http://www.marutsu.co.jp/contents/shop/marutsu/datasheet/S120.pdf
ZNR 突波吸收器 ...

感謝
這樣不就等於原來的機型是一次裝兩種RC電路的電子零件了...
那我先試試兩種都裝看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繼電器A接馬達B接剎車,這等同是AB都在接負載,每秒動作一次,這對繼電器而言,已經是非常重負載的頻繁工作 ...

  其實也不是限定要用繼電器,只是1A1B SSR就必需耗兩顆,只是還不能確定SSR是不是能撐長久,希望是至少能撐兩年以上。
  在確定SSR壽命前也一起試其他方法,因為前兩臺的繼電器撐了三四年都沒換過,所以才想來學前兩臺的方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慮用Mosfet來做了.

這個完全沒概念 QQ

楼主:
引用 网友F:
DC的話試試反併聯1顆2極體(圖片網路來的)...

二極體我怕馬達那邊會太熱
我先試試第二種看看

网友G:
是 運轉接點積碳
還是 煞車接點積碳

网友H:
馬達軸向是不是垂直安裝的? 有沒有軸上耦合器, 如果是有刷馬達, 看看有沒有漏油滲漏到馬達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 運轉接點積碳
還是 煞車接點積碳

都會有

現在都接
運轉 13 並聯 8 6 A接點
煞車 14 並聯 8 5 B接點

開始出問題的繼電量阻抗的話
1 3 約100Ωup   8 6 約20Ω
1 4 約40Ω up    8 5 2Ω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馬達軸向是不是垂直安裝的? 有沒有軸上耦合器, 如果是有刷馬達, 看看有沒有漏油滲漏到馬達上 ...

直接出軸的,

附上馬達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提到的SSR還沒掛 +1,不一定要修改PLC,若程式有鎖權限,可利用邏輯IC 來改,訊號可用光耦合器轉換 ...

可以改PLC程式,都三菱的
用SSR算是保底 XD

网友G:
可以改用接點容量比較高的繼電器嗎?

网友H:
你這個是離合器而已
電磁制動還是電磁啟動?
問問原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這個是離合器而已
電磁制動還是電磁啟動?
問問原廠吧

原來這個是離合器,難怪機構一直看的霧煞煞

離合器軸心接傳送皮帶的馬達,用鍊條連接
印象中是電磁啟動,下禮拜補照片。

原廠通訊困難QQ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改用接點容量比較高的繼電器嗎?

目前是3A=>10A 壽命不到一個月,幾乎沒有改善
下禮拜預定先並聯R120C0.1μF跟一個壓敏電阻試看看

如果要用到電磁接觸器的話我應該會乾脆改用SSR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是3A=>10A 壽命不到一個月,幾乎沒有改善
下禮拜預定先並聯R120C0.1μF跟一個壓敏電阻試看看

這幾個禮拜嘗試了RC 120Ω+0.1μF 再並聯10D10K壓敏電阻
觀察火花大小是幾乎  無感
給現場作業一陣子再來觀察繼電器外表 也是沒什麼改善的感覺

本來想降低電阻試試,不過在糾結要降到多少時想說先試試二極體
拿了之前不知道為什麼買的307試試
觀察火花大小是蠻明顯的 動作3次會出現1次火花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在前面串了一個保險絲的關係 (有1~2Ω)
還是二極體需要有恢復的時間?
實際耐久要再觀察一陣子看看

右側離合器

右側離合器

左側離合器

左側離合器

左側離合器鏈條接到下面另一軸

左側離合器鏈條接到下面另一軸

另一軸再接往輸送帶捲動軸

另一軸再接往輸送帶捲動軸

网友:
SSR通常使用在傳統電磁繼電器在快速ON/OFF週期時容易損壞的應用,一般用SSR有高達10萬次開關週期生命,而且SSR還可以使用傳統CMOS及TTL邏輯電路去激磁。
可用於取代一般電磁繼電器,廣泛使用於數位程序控制裝置。
當負載較大時,可在負載兩端並聯壓敏電阻 (Varistor) 吸收突波,避免損壞 SSR。並聯之壓敏電阻其電壓規格需要依照負載的電壓選用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A%E6%85%8B%E7%B9%BC%E9%9B%BB%E5%99%A8

网友:
錢多的話IGBT模組
想要壞也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