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奇美檯燈CE6-10C1-56T-T0

楼主(2016-11-22):
最近這檯燈一直閃爍不停,想自己修修看
這是正常發光(無法持續很久)

正常

正常

這是壞掉的樣子,就亮度很低(大多時間持續這樣)

不正常

不正常

紅圈圈出來的IC是LM39102,我查到他是超低壓差穩壓器
是不是因為它壞掉造成不穩呢?

電路

電路

電路2

電路2

我用三用電表量2 3腳位的電壓都在1.5V~2.0V間跑,不及2.5V
然後3 4腳位量是0V

這樣是否代表是這IC壞了呢?

网友A:
週邊的SMD零件有補焊看看??
有時候只是摔到時, 錫裂產生的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週邊的SMD零件有補焊看看??
有時候只是摔到時, 錫裂產生的接觸不良...

我這檯燈幾乎不可能摔到
都放在桌上使用
是這幾天突然一直閃爍

网友B:
那高溫 導致錫裂產生的接觸不良...

网友C:
紅黑線進來電壓是多少?可能是前端電源電路有問題。

网友D:
最前端捺按壓開關 有可能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紅黑線進來電壓是多少?可能是前端電源電路有問題。

很穩定的24.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前端捺按壓開關 有可能接觸不良

請問這要怎麼檢測sw哪有問題呢?
它有6個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高溫 導致錫裂產生的接觸不良...

是指那個IC旁邊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要怎麼檢測sw哪有問題呢?
它有6個腳位

再不插電得情形下
同邊的三腳  壓下後 中間腳跟左右的其中一腳 用三用電表 R*1去量 要接近0歐姆

网友:
來來來,先貼圖再說故事,不然大家看的霧殺殺...
第1張圖是說明工作電壓電流跟封裝規格(本案應為TO252-5L)
第2張是工作(Supply)與啟動(致能Enable)電壓,功率跟工作溫度範圍.
第3張是說明型號跟工作電壓與輸出電壓電流
第ˋ4張是使用調壓與調流模式時R1R2跟Vout與Iout計算公式

照順序檢查,有問題就查.
第0步先確定周圍開關按鈕與接點焊點有沒有問題(沒上電時檢查,順便跑下線路),開關按鈕沒把握可以先跳線.
第1步確認輸入電壓--->量2,3腳電壓
第2步確認致能電壓--->量1,3腳電壓
第3步確認輸出電壓--->量3,4腳電壓(可以反推R1,R2)

那顆綠色按鈕嫌疑很大(個人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