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塑料封口機 6顆1.5V 電池改 變壓器 選配

楼主(2016-11-23):
家中有一台 塑料封口機,使用 6顆1.5V 電池很快就沒電 . 量測 電壓 IN為8.5V ... 從家中取出9V 變壓器改裝卻無法使用
有版友知道問題點嗎 ? 感謝

网友:
封口機吃很重電流,應該是推不動吧...
有變壓器的規格或圖嗎?傳統變壓器9V的我有的大多是200~300mA,電子式的我沒有...
變壓器電流不足...推不動傳統的會先壓降,過載操一陣子燒掉,電子式直接跳保護或燒掉...

网友:
可以買9V較大電流的Adaptor,若不好買,可以買12V/1.5A以上的,再加一個7809 把12V轉成9V,再加上一塊小散熱片,這樣應該就可以用了.

网友:
學姐就有ㄚ。
『★ YHI 9V 3A 27W 攜帶型影音播放機 電源變壓器』應該夠用。
YHI 9V 3A 27W 攜帶型影音播放機 電源變壓器

网友A:
電池先不要裝,然後啟動開關在ON的位置,量一下負載的內阻是多少?這樣就可以知道它的啟動電流是多少,然後在去找電源供應器,如果是傳統的線圈式。不整流應該也可以用吧。

网友B:
姑且不論你改裝變壓器有無錯誤

1.螢幕多要3A,你的不明變壓器肯定電流不足

2.雖然你變壓器標9V,你實際上去量電壓搞不好超過 10 V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姑且不論你改裝變壓器有無錯誤

1.螢幕多要3A,你的不明變壓器肯定電流不足

>1.螢幕多要3A,你的不明變壓器肯定電流不足

封口機有螢幕,且需要3A?
6顆1.5V AA的電池能提供3A嗎?

怎麼感覺你講的跟貼文兜不起來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螢幕多要3A,你的不明變壓器肯定電流不足

封口機有螢幕,且需要3A?

我想你因該誤解我的意思了.

我是比喻至少得用類似螢幕用的3A以上的規格變壓器負載才夠

而且~這帖老實說連"型號"&"規格"多沒有,就連改的9V變壓器的規格也沒有
除了是變壓器無法提供該機所需的最低負載外,就是電壓根本不對 (假設他改接變壓器多沒接錯and變壓器是正常的)

搞不好說不定這個封口機還真的有一個小LCD螢幕也說不定,反正也沒實體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先不要裝,然後啟動開關在ON的位置,量一下負載的內阻是多少?這樣就可以知道它的啟動電流是多少,然後 ...

量出來是 0歐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你因該誤解我的意思了.

我是比喻至少得用類似螢幕用的3A以上的規格變壓器負載才夠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也給了我新的想法 !!

焊接usb頭測得

一般電池空載 : 8.6V , 運載 6.05V 電流1.52A
充電電池空載 : 8.0V , 運載 6.70V 電流1.68A

應該買個9V 2A 的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螢幕多要3A,你的不明變壓器肯定電流不足

封口機有螢幕,且需要3A?

scottwang 大 ! 1.5V 6顆並聯應該有9V ,這樣應該沒錯吧 ! 謝謝 !!

网友:
從你用電池和充電電池的電壓和電流換算,電熱線應該是3.98歐姆,用9V的電供如果沒有壓降,會有2.2A的電流,要看你這東西是否常用,如是生意用,最好買9V3A的電供,或者是買12V5A的比較好買,然後用2A3055當功率放大,用7809穩壓IC當觸發,這樣輸出就會有9V,而且供應電流比較穩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scottwang 大 ! 1.5V 6顆並聯應該有9V ,這樣應該沒錯吧 ! 謝謝 !!

電池 ~~ "串聯" ~~ 才是電壓相加

如果說該機可以承受DC 12V ,我是覺得你可以用機車電瓶去外接使用

我一般機車換電瓶多會要回原本的電瓶,把原電瓶再用轉屬充電器給他復活一下
來當作其他設備DC 12V電源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也給了我新的想法 !!

焊接usb頭測得

掌中型封口機3V 3.3W, 附的變壓器是3V 2A,給你參考一下。

网友D:
沒有品牌及型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有品牌及型號嗎?

品牌也看不太出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品牌也看不太出來 ...

真的看不出來,
不過還要買個變壓器,
到不如買個小型(30cm)插電的封口機,
都比這實用及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