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問各位前輩 關於數位三用電表與指針式三用電表

楼主(2016-11-23):
各位前輩,大家好
承蒙站上各位前輩提攜(目前在 畫PCB 和 PCB 佈局上學習中)
但在實務上使用儀表測量的經驗....幾乎是 "0"
但,小弟有三用電表的抉擇想請問各位前輩
(小弟不大會選擇...請前輩們不吝指導)

附註:
(小弟早上至今已將 電子儀表主題 大致翻閱過)
從過往站上有些前輩提問過的問題中
小弟整理出 兩款 數位型電表 的品牌與型號
UT61E 及 FLUKE  (型號 17B...???)

關於,指針型電表...還沒整理出來...
而因時間關係,
小弟只大致將過往文章快速閱讀過,
而數位電表品牌後的型號部分並未詳記... (對不起)

小弟所處的工廠,多半是什麼都得做和學的工作場所 上過幾天產線維修部
沒多久又被拉回來電腦桌前,學習PCB的繪製和布局....
但一直很想擁有自己的電表..
(回憶起曾有前輩分享,自己的手上通常會配置一台數位型和指針型的電表)
甚至,電表還有數台...交互使用

小弟將電表的使用範圍 目前訂在

1.能檢測 中、大型電路
( 多半是數位電路;在產線維修部見習的那幾天 接觸過的是路由器的電路板)

2.測量單個元件的良與不良和元件本身的數值??
(這點應該所有電表都能做到...常看見的原件都是貼片型的積體電路 和電阻電容、振盪器..)

3.有蜂鳴器?? (可測試電路是不是導通??)
小弟在產線維修部見習的那幾天,看見維修部的前輩拿著一台電錶
紅黑探針在電路板上測量,探測到某點的時候就會發出 "嗶"的聲響
後來請教,才知道 那個蜂鳴器是測試 電路板上的焊接點 有沒有短路??(導通)

根據第二點,小弟在過往文章內有看到
有前輩,曾因為電容沒有放電(???) 就使用電表測量 造成電表故障的問題出現
小弟擔心有一天 ,維修部因為人手不足 會再把小弟送上維修部...學習
所以..小弟想問 什麼情況下,能知道電容沒有放電完全? 是電路板上測試機台之後?

4.此外,在內地  X寶上....
  UT61E 價格從2XX~4XX
  FLUKE 價格從2XX~6XX
  同時,小弟不知道該如何辨別真偽....
  請問是否能請有經驗的前輩,可以教導小弟辨別 這兩款電表的真偽?
  剩下兩款品牌的電表,小弟還是難以抉擇...

5.UT61E這款可以連結到電腦做使用??
   請問前輩們 UT61E 這款電表連結到電腦的作用是什麼呢??感覺很新奇..

6.預算部分...大概在1500-2000NT(RMB300-400)
   小弟想用自己的$$去買,不想用廠內公款(廠內預算僅一半,買回來即算公物)..
   請各位前輩,指點迷津..數位電表部分 ....小弟不知道該選哪一台比較好...

7.關於指針型電表的部分...大概要多少預算 如果是入門級 一樣是在X寶上購買
  請問各位前輩,有無推薦的牌子呢?

懇請各位前輩,指點迷津 (鞠躬)_:on_019|

网友A:
你那是神馬公司?   員工自備儀器?

怎會這麼多問題?  電表一分錢一分貨
UT的... 人家山寨覺得沒賺頭
FLUKE 是世界頂級儀器商  被山寨致敬是剛好而已
(有時候拿這類電表 是不想被客人挑骨頭)

你覺得 自備儀器  公司就不用買嗎
別人要用時   你再怎不在乎  但人家怎想   BOSS 怎想?
BOSS 會自在嗎

公司有預算  先用用公司低價電表  孰悉後供將來自購的墊腳石 不是很好嗎
順便 沉靜心底  確定自己是不是三分鐘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神馬公司?   員工自備儀器?

怎會這麼多問題?  電表一分錢一分貨

SIMON1016 前輩...
其實...
小弟在自己的工作上還被要求承接 部分公物 保管的責任
要挪公物來為己所用,也許對小弟來說 是件很容易的事

在目前工作這個廠,實在是有點說不清,很多道理都不適用了
曾經被老闆罵過,未盡保管人的責任
一氣之下,個人修改整個保管公物的措施 和 開始做出器材出借、樣品出借的表格
要使用、要借用 請先簽名、詳細寫出確實歸還日期
有時候某個課長來借,多次違規後,就會換別人來借,借到最後,來借的人都是掛名..
而逾期未歸還 小弟會適時去追討...(但結果當然都是...我方敗北)

前輩說的問題,小弟有想過..
其實小弟也很想用公物、想用公款買器材然後自己也使用

電表這一塊突然有預算 ,是小弟在某一次開會的時候

第一次鼓起勇氣提出來
說 : 測試儀器 有執行技術部門的 幾乎都在搶...(電表....則是其中的一項....)
明明各部門都有足夠的器材可用,小弟至今也仍想不透為什麼部門間的東西要借來借去....

內地加工廠部分的技術人員 不論是用器材 還是用東西, 三不五時就要添購新的...(不知道是不是都這樣)

小弟曾做過小小統計.. "電烙鐵" 是汰換率最高的一項器材
不盡快解一台故障的烙鐵,一會兒就來數十台新烙鐵的請購單...
不趕緊解決,就是造成技術人員無法做事、有時候有人會揚言 : 造成 生產率降低...他們不負責任

曾經遇過最誇張的是 ...
技術部門 一次性申請 : 電腦鍵盤 請購2X個、 掃描槍4X隻、小型隨身硬碟30個...
小弟曾經和這裡的技術部門的幹部說 :  要申請這些器材,請拿已損壞的器材來 "以一換一"
不過,沒幾個願意理會,最後直接跳到老闆那去申請,只要老闆簽字小弟就得照做

有鑑於此,小弟才想擁有自己的一套器材...
自己專用、不外借...也不需要用公款去買..

兩位老闆可能就是必較偏向於 :
能修好的就繼續用,真的沒辦法才買新的...減少不必要的浪費
要協助技術部門解決他們的疑難雜症...

大多有時候,小弟也是兩手一攤,很多事情小弟無力解決

网友B:
不知你是在 China or Taiwan工作

感覺因該不是 Taiwan.

而且你因該是工程師兼倉管

你所述的工廠添購工具 & 耗材情況多是台灣比較久遠的年代所發生的事(或許一些規模較小的公司目前仍是如此)

早期因該公司多是這樣~~~簽核是部門主官,只要OK那還有啥可況爭的呢?

現在多已全面導入電腦化,包含所有文件簽單,上班工時,料件請購,維修
所有事情全部入電腦系統

你的考績基本上就是跑電腦報表為主

所有購買的料件及工具,就是入電腦系統各區倉庫
每個料件多有帳,或是直接掛個人資產

所以沒有哪個單位敢亂來,另外我們董事長更GY,他會去看每一筆採購單及維修費用單而且會一筆一筆較單位主管來解釋未何要購買

搞到最後沒有幾個主管敢請購

你只是個小員工,很多事情你做好自己分內即可,你公司一日不全面電腦化,相同的事就會一直發生.

====================

電錶 ~ 我只推FLUKE , 我電表本體自己的用了20多年還是正常使用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SIMON1016 前輩...
其實...
小弟在自己的工作上還被要求承接 部分公物 保管的責任

一氣之下,個人修改整個保管公物的措施 和 開始做出器材出借、樣品出借的表格
要使用、要借用 請先簽名、詳細寫出確實歸還日期
有時候某個課長來借,多次違規後,就會換別人來借,借到最後,來借的人都是掛名..
而逾期未歸還 小弟會適時去追討...(但結果當然都是...我方敗北)

你在工廠都當老大了,誰會理你,你是老板還是廠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是在 China or Taiwan工作

感覺因該不是 Taiwan.

Ultraman  謝謝您 前輩
前輩,您說對了,小弟在 China...工作
接觸工程領域的知識,也是來這裡後...
工廠規模不大...況且似乎正轉型當中... 目前仍以代工為主

最高層的兩位老總 (下稱 老總A 與老總B)

老總A 偏向於紙本作業,
什麼都要清清楚楚、透明化 ,所以他的東西結算起來很容易 只要花點時間
也沒有哪一位內地員工、主管敢跟這位老總裝瘋賣傻...

老總B 偏向於系統、資訊化,
什麼都要用資料庫、電腦操作、電腦作業就行(比較依賴電腦 但..嗯...常常出包..)
所以,大多數員工都會喜歡找這位來簽名....只要他一簽名 小弟就難過了
所以,他們高層常常會有觀念上的...差異,小弟在他們兩位間有時候挺難為的...

人手不夠的時候,小弟也會被派上產線協助測量跟維修(焊接比較常做)
但小弟自認能力不足,所以多半都會跟相關科系的同學和論壇上的前輩求救...
因為內地產線資深的技術人員 ,似乎不大願意教授知識給我這樣的半桶水...

最近,小弟擬了一份計畫,這計畫前一位離職的前輩也曾擬過...
希望兩位老總能採用,就如同前輩所說的 廠內大小事全部資訊化...
因用紙本作業,雖然清楚 但也會有一定的盲點...
但用資訊、電腦化的作業、

老總A一直持反對想法是...
因為過度資訊化,只要是懂得資訊系統的人,要是心術不正;就會有人動手腳...

所以,身為一個小小員工 實在是....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氣之下,個人修改整個保管公物的措施 和 開始做出器材出借、樣品出借的表格
要使用、要借用 請先簽名、 ...

maxcar  前輩

小弟只是一個 小小員工...
不是什麼老大...
在代工廠學工程知識、技術 還兼倉管 保管公物、樣品的業務

而小弟修改的,僅僅是小弟這邊所管理物品的機制和表格..
其他項目的管理人如何作業,其實小弟也沒去多加了解

网友D:
辛苦了~

電表嘛,有錢就買Fluke,沒錢就隨便用~
至於你提到物管嘛,你說的很清楚,但我們聽的很模糊~
首先,你需要了解的是,老闆賦予你這個工作的真實目地是什麼?責任是什麼?
如只是要你"管"清楚東西,你跟本不用去管東西在誰那?逾期不想還的話就拿單子再給他們簽一簽就好。
2位老總所在意的細節有出入,不代表不能用同一套SOP來定義它~
你該做的是提出一套2位都能接受的標準流程與管理,來解決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辛苦了~

電表嘛,有錢就買Fluke,沒錢就隨便用~

jojoling 謝謝前輩的提點

小弟多少明白了,太執著在品牌上,卻忘記自己在 工程的實務能力 還未跟上
因此,先決定用比較便宜的電表作為自己的入門,日後有需要再往上做硬體升級
因為這點抉擇小事,還跑來麻煩各位前輩...真的很不好意思

小弟做事比較一板一眼...也比較直接..有多少就是多少,....一就是一
可能老總A看到的,是小弟在工作上不會貪小便宜、也不會造假這一點....
所以,老總A 要求我來做物管 ....應該還有其他理由..只是小弟現在尚未體會到核心的涵義

因為這老總B 每次借去的東西...不是不見;就是外觀毀損 和 損壞..
往往每次出去的樣品或公物,都很難拿得回來,包括老總B管的幹部和技術員都是一模一樣的...

老總A看不下去,才會要我接下, 管控一部分廠內公物的業務
前些時間,小弟確實會向申請人追討他們從我這借出的公物
不過已過了一段時間,小弟也無力去管了(要學習的知識 越來越多了)
於是,就固定一段時間後,呈報兩位老總,複印紀錄表 / 電子檔 給他們,請他們自行裁決..

以小弟目前的智慧.. 只能想到老總A,大概是看重我不太會說謊騙他...不會佔他便宜吧n_028|

网友C:
說真的老總還為這種事操心有點奇怪

一般就一個員工專責管理就好了

你雜事一堆那會管理的好嗎

老板總有一個是主事的就不用管那一位找主事就好了

借就只有借還不還又不是你決定不知你在意的是自己表現嗎

要做好事專責很重要的

网友E:
如果是公司用,買便宜貨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說真的老總還為這種事操心有點奇怪

一般就一個員工專責管理就好了

maxcar 謝謝前輩

前輩,其實小弟也不大懂 為什麼老總大小事都要攬在手上管理
好像....只要是台灣人 責任就會比本地員工多一點
(放眼望去,整個廠扣掉老總兩人,剩三個台灣人,小弟比較菜
  其他兩位前輩也是身兼多職..品保、品管 檢驗 、採購 只能說比小弟還要辛苦 )

不知道 是不是大部分內地技術人員或幹部做事 都很不讓人放心
所以,兩位老總
只要是台灣人 就會 用 年輕人要多學 、 技多不壓身的名言  讓你接下其他業務

小弟也絕對相信前輩說的 "專責" 很重要 必須先要 專責 才能把一件事做好
接著,才能做好更多的事...
但,老總的思維 真的是小弟無法理解

雖說多學不吃虧,小弟也樂於學習
但,內心總有一個聲音  小弟 彷彿變成 梧鼠 了.....
想起以前在學校的國文課..一段文章
梧鼠五技而窮,五技渭:能飛不能上屋,能缘不能竅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on_015|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公司用,買便宜貨就行了吧,

雨知波自行維修  謝謝前輩

小弟 最後 決定 第一支電表 就跟著公司內團購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SIMON1016 前輩...
其實...
小弟在自己的工作上還被要求承接 部分公物 保管的責任

這不是該繼續留的公司
提出辭呈, 詳細描述遇到的離職的原因, 但是一定不能被挽留
狗吃屎的習慣改不掉的, 制度和系統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不是該繼續留的公司
提出辭呈, 詳細描述遇到的離職的原因, 但是一定不能被挽留
狗吃屎的習慣改不掉的,  ...

xiaolaba 謝謝前輩

前輩您的建議,小弟會認真思考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xiaolaba 謝謝前輩

前輩您的建議,小弟會認真思考一下

每家都公司都有每家公司的問題,試著去解決它吧~

网友:
每家都公司都有每家公司的問題,試著去解決它吧~
+1

版主除非產業已走過了一圈, 完美公司應該不存在, 有可能也倒了.
短期定位好自己, 中程再來看規劃, 否則薪水不會漲.

网友G:
引用 楼主:
xiaolaba 謝謝前輩

前輩您的建議,小弟會認真思考一下

每個公司都不是完美的…
一定有優缺點、
你還年輕、有機會能學技能好好學、
其它雜事、適時的做記錄、
責任就不在你身上.
因為兩位的負責人關念都不會一樣…為了事業要一起合作、
但做事及管理的方法確無法一致時…互相都想牽制對方。
但這些事都不關你的事…
離職不是最好的選擇…
因為去到那一家公司都一定會出現你不滿意的地方。
好好學習讓自己能力更好、
才是你現在要做的。

网友G:
學習階段用公司能用的工具、
練基礎…等你厲害時你就更知道你自己需要什麼等級的工具、
自己買太好、用壞了、心裡多心疼~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神馬公司?   員工自備儀器?

怎會這麼多問題?  電表一分錢一分貨

自備儀器很正常,幾年前我在南部某電子公司上班時還自備電腦(CAD繪圖跟Layout PCB)跟筆電(開會簡報).
如果要買東西(零件或耗材)大都自己先墊買進來用(老闆要看到成品才認帳),再用收據報簽呈等2~3個越發薪時還我,簽呈有時還會被退...

网友:
引用 网友H:
自備儀器很正常,幾年前我在南部某電子公司上班時還自備電腦(CAD繪圖跟Layout PCB)跟筆電(開會簡報).n_0 ...

你遇到黑心老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xcar 謝謝前輩

前輩,其實小弟也不大懂 為什麼老總大小事都要攬在手上管理

台灣人當然是為了忠誠問題
大陸人就不用想那麼多沒有忠誠問題,,因為沒忠誠

這是我混大陸十幾年的經驗

這樣你就知道老總為什麼要這樣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灣人當然是為了忠誠問題
大陸人就不用想那麼多沒有忠誠問題,,因為沒忠誠

對呀!
不然大陸山寨產品為何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備儀器很正常,幾年前我在南部某電子公司上班時還自備電腦(CAD繪圖跟Layout PCB)跟筆電(開會簡報).n_0 ...

tuned26 謝謝前輩
前輩您說的 小弟應該都遇過了 內心一陣心有戚戚焉

小弟最近 才收回數個月前,先墊付原物料的幾筆費用
當兩個老闆都不在 或沒空的時候....

內地產線的員工,如果要去商場添購元器件
通常他們都不願意自己掏錢...先墊付 所需元器件的費用..
都會先找小弟要錢...小筆的小弟還有辦法,大筆的小弟也只能兩手一攤

在場內添購的章程裡,的確都是由財務負責 ...可以向財務申請現金然後去買
但內地員工,總是不愛走章程,就愛找小弟我先墊付所有元器件的費用
不過,小弟解決的都是小筆的 少則 200 多則 1000 RMB 都曾有過

不過,小弟所遇到的內地員工 都喜歡玩推手遊戲... 推來推去
最後沒人解決 還是會找到小弟我這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學習階段用公司能用的工具、
練基礎…等你厲害時你就更知道你自己需要什麼等級的工具、
自己買太好、用壞了 ...

sandy319 謝謝前輩

不過 ,小弟還是決定用自己的錢 來添購入門初階的電表  跟著工廠名義買也比較便宜點
自己買,還是可以帶回宿舍自己用...小弟只怕拿了公物回家 被看到還是 難逃悠悠之口啊...
是小弟太死腦筋了 糾結在電表的品牌上 卻忘記先評估自己的實務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灣人當然是為了忠誠問題
大陸人就不用想那麼多沒有忠誠問題,,因為沒忠誠

maxcar 謝謝前輩

經您這麼一說 ,小弟覺得 還是台灣好一些
所以台灣老闆 才喜歡台灣的員工
小弟常看另外兩位 也來自台灣的前輩 常常也是沒九點十點不能安心下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家都公司都有每家公司的問題,試著去解決它吧~

jojoling 謝謝前輩

小弟會斟酌狀況的

自從來站上 跟各位前輩請益和討論後
真的感覺 比看一堆書還有效
不過 小弟還是怕內地員工...各種突發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每個公司都不是完美的…
一定有優缺點、
你還年輕、有機會能學技能好好學、

sandy319 謝謝前輩

前輩說的話,小弟會銘記在心

按照老闆的規章做事 其實不會很辛苦
只是目前老闆們還沒有足夠的資源,只能讓小弟自行花時間探索新領域
應該只有這點會感到比較無力

小弟只是怕 ,不按牌理出牌 不按規範做事的內地員工 突然找上小弟
其實...剛剛就發生了...

楼主:
回應前輩的文章多一篇出來

不好意思 自行刪除n_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