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觸電的疑問

楼主(2016-11-23):
假設有一盞檯燈插上電源並且開啟開關,檯燈亮了。
再假設檯燈的電源線上有兩處破損,兩處相隔了一段距離,並且分別是位於兩條線上,亦即每一條只有一處破損。

請問:
1. 單獨摸到連接火線的那處破損是否會觸電?
2. 單獨摸到連接中性線的那處破損是否會觸電?

我猜,答案大概是:問題1.會觸電,問題2.不會觸電 吧?

但是這個答案我我想不大通是什麼道理。

我的想法是,要嘛應該是都會觸電,要嘛應該是都不會觸電才對。

我的理由呢?單獨接觸到任何一處破損,相當於在導線上並聯了一個(人體)電阻,但是由於人體電阻相對於導線電阻來說,要大得多,所以依據分流定理,流經人體的電流應該很小。所以我才會覺得答案應該是要嘛都會觸電,要嘛都不會觸電。

想請教大家,究竟正確答案是什麼?以及為什麼?

网友A:
我先問你一個問題,為什麼鳥停在單一高壓線上沒事!
你再試試,開玩笑的,切勿拿生命來試!用根竹竿去搭高壓線為何會被電?
再來一個放風箏時,若掉在高壓線上會不會有事?

知道關鍵在哪了嗎?

网友:
三相供电负载平衡时零线对地是没电压的,不平衡程度越大零线电压越高,所以有时用氖管试电笔测零线也会亮,那么在某种情况下摸到零线也有触电感,触电是有条件的,我就敢摸220V火线,有时没试电笔,我就用手摸判断火线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問你一個問題,為什麼鳥停在單一高壓線上沒事!
你再試試,開玩笑的,切勿拿生命來試!用根竹竿去搭高 ...

鳥停在單一高壓線上沒事,因為沒有構成迴路,因為鳥的兩腳是同電位。這個問題跟我的問題好像無關啊。

用根竹竿去搭高壓線為何會被電、放風箏時,若掉在高壓線上會不會有事,這兩個問題倒是跟我的問題類似。
但是因為這兩個問題都是高壓電,所以又跟我的問題有程度上的區別。

所以,你隱含的答案就是:會觸電。是嗎?是說摸任何一根都會觸電嗎?

网友B:
這道理很簡單啊,被接地之線稱為中性線,中性線既然被接地了對地電位為零,所以摸中性線不會觸電,而火線相對於中性線至少是110V,摸到了會有電流經人體流到地再回到中性線,所以會有觸電的感覺。
供電系統變壓器二次側如果不接地,則單獨摸任一條線都不會觸電,但不接地反而危險,因為一次側是11KV或22KV,萬一初次級間有些微漏電,二次側對地可能會出現高壓,對人體會造成危害,所以二次側需要做接地,確保用電端最高電壓就是供電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道理很簡單啊,被接地之線稱為中性線,中性線既然被接地了對地電位為零,所以摸中性線不會觸電,而火線相 ...

請問我貼文中說「由於人體電阻相對於導線電阻來說,要大得多,所以依據分流定理,由於人體電阻相對於導線電阻來說,要大得多,所以依據分流定理,流經人體的電流應該很小」的說法對不對?

如果對的話,你的意思就是說:雖然流經人體的電流很小,仍然會觸電。對嗎?

另外,我知道中性線被接地了,對地電位為零。但是為何在觸摸有電流的中性線時,不會像在觸摸火線時,有一小部分電流流經人體呢?中性線上的每一點對地電位都是0,也不會妨礙其中有電流流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我貼文中說「由於人體電阻相對於導線電阻來說,要大得多,所以依據分流定理,由於人體電阻相對於導線 ...

鎢絲燈泡阻值夠低了吧!
你試試跟它並聯分流看看會不會觸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鎢絲燈泡阻值夠低了吧!
你試試跟它並聯分流看看會不會觸電?

可是,我不是跟鎢絲並聯啊,我是跟導線並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我貼文中說「由於人體電阻相對於導線電阻來說,要大得多,所以依據分流定理,由於人體電阻相對於導線 ...

串聯或是並聯要看摸哪裡?如果摸火線比較像串聯,人體阻抗相對於導線是很大沒錯,但若火線電壓若是110V AC,還是會有電流流經人體,至於多大電流會有觸電感覺,可能每人體質不同吧,一般來說10mA以上一定會有感覺,50∼100mA就有致命危險性,所以一般漏電斷路器的動作電流都是30mA。
中性線雖然有流經電流,但銅線電阻很低,在中性線上壓降很低,一般都在1V以下,人手摸上去分流的電流很小,所以不會有觸電的感覺,摸中性線比較像是並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我貼文中說「由於人體電阻相對於導線電阻來說,要大得多,所以依據分流定理,由於人體電阻相對於導線 ...

我來自做主張  回答一下這幾個問題

請問我貼文中說「由於人體電阻相對於導線電阻來說,要大得多,所以依據分流定理,由於人體電阻相對於導線電阻來說,要大得多,所以依據分流定理,流經人體的電流應該很小」的說法對不對?

  對!  但是不是沒有喔  電流依然是有流經人體只是比起火線來說微弱多了

如果對的話,你的意思就是說:雖然流經人體的電流很小,仍然會觸電。對嗎?

  有微弱電流流經人體 但是還是不算觸電  因為量不夠   觸電記得有被定義的  好像是3mA以上
接觸式或是侵入式醫療器材儀器 對於漏電限制更嚴格 好像是要小於0.5mA的樣子

另外,我知道中性線被接地了,對地電位為零。但是為何在觸摸有電流的中性線時,不會像在觸摸火線時,有一小部分電流流經人體呢?中性線上的每一點對地電位都是0,也不會妨礙其中有電流流通啊。

因為基準是大地  也就是人體所踩的地板不論材質  除非是由整塊玻璃而且表面沒有任何污染

    N線 大地 人體 呈現三角關係  電流就會流動

我的假想:
如果腳踩著整塊金屬板  並且把金屬板跟N線連結  同時確保N線是足夠粗的 電流流經時不會有太多的壓降產生   那麼理論上就幾乎可以達到快要測量不出來的漏電流

我想也許可以壓到數百pA吧

网友:
一樣還是畫個圖...

是否觸電(流過身體的電流)問題...
因素很多...

請問:
1. 單獨摸到連接火線的那處破損是否會觸電?
2. 單獨摸到連接中性線的那處破損是否會觸電?

單單這樣問, 可能會觸電(電流大),也可能不會觸電(電流小)
另外,並不是所有的插座都是一孔會電人(火線),一孔不會電人(水線/地線/中性線)...
有可能都是火線(用兩組反相的AC110V,組合成AC220V,例:冷氣電源插座)...

請參考 附圖

1. 會摸到那一條線(火線,中性線)是不一定的
  所假設最危險的火線(A點).

2. 通常你會摸到的是手(也會有身體其他部份)
  不小心會"碰"到那一條線不能決定,
  但你可以做好"絶緣"(例:帶手套,身體部份長袖,長褲等...)

3.通常是腳接大地
  穿膠鞋絶緣
  簡單的說,就算不小心"摸"到了電線,也因為"絶緣"(電阻大)
  流經電流小.(註:高壓電不一定適用...)

4.觸電中間介質
  一般家中的插座,觸電大部都是直接接觸或經金屬物.
  戶外,如 版友 所提,放風箏或長形物(竹竿等)接觸高壓電.

==============================================

最後,觸電是否有感覺或照成傷亡,主要是"電流"引起.
I = V/R
如果是高壓電, V很大,且高壓電還有跳電因素,所以很危險.
如果是一般家中插座(AC110V或220V),就看你的R的大小(是否有做好絶緣)

維基百科:觸電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7%B8%E9%9B%BB
  • 5mA電流:有電擊感覺,一般沒有傷害
  • 10mA電流:使肌肉發生纖維性抽搐, 可能無法自行鬆脫電線
  • 100mA電流:接觸幾秒,便足以致命
  • 1A電流:身體組織因過熱而嚴重燒傷

网友:
通常保險絲都裝在火線,這樣保險絲燒斷,才不會觸電;

反之裝在地線,當保險絲燒斷,手摸到火線被電到,因為形成迴路。

楼主:
現在,我改變想法好了,採用大多數人都認同的「當摸到火線時,相當於人體電阻跟鎢絲並聯,即人體的一端接火線,另一端接地線」的說法。

而當摸到中性線時,相當於人體電阻跟銅線並聯,而人體的一端接中性線,另一端接地線。

假設人體電阻A,銅線電阻B,鎢絲電阻C,電流I

則摸到火線時,流經人體的電流是 I*[C/(A+C)]

而摸到中性線時,流經人體的電流是 I*[B/(A+B)]

兩種情況下的I應該差不多吧(?),但是因為C大於B,所以摸到火線時流經人體的電流會比摸到中性線時流經人體的電流來的大。因此摸到火線時會觸電,而摸到中性線時不會觸電。

這樣的解釋應該正確、合理吧?

网友D:
這張照片好像是帶有高壓電一樣
每次只要看到這個人的照片
就有一種全身麻麻的感覺
我想~~~
這應該是就觸電了吧

网友E:
請教一下jungping大,
請問一下您的背景科系是什麼?可以讓大家了解一下嗎?
這樣可能比較好用比較有交集的例子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教一下jungping大,
請問一下您的背景科系是什麼?可以讓大家了解一下嗎?
這樣可能比較好用比較有交集的 ...

地球科學系

网友:
正確答案是什麼?
摸看看就知道

网友E:
這樣就了解了,你的問題可能需要用物理的角度來回答你。
你的原始問題,應該是"電流"有在流動時,當手指頭貼上導線時,等效圖上在手指摸的端點,應該會造成分流經過手嗎?假設你身體其他地方都是絕緣的,如果這是你的原理問題,答案為是。
不過這種電流,人體感不感覺的到,又是另一回事~你可以查查電療機的規格。

這裏其他人說的觸電,就比較像是另一個一般常發生的觸電,電流經你流經大地的問題。

网友:
大雄媽媽在磨菜刀~~~磨剪刀~~修理砂輪機~~~修理切片機....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樣就了解了,你的問題可能需要用物理的角度來回答你。
你的原始問題,應該是"電流"有在流動時,當手指 ...

你真厲害!驚.............!你完全猜中了我原本內心的想法!

在看了大家的熱心回覆之後,我發覺這種想法行不通,所以就放棄了這種想法,所以才會有13#的那帖。

請問,我在13#的那帖的新想法,是否正確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現在,我改變想法好了,採用大多數人都認同的「當摸到火線時,相當於人體電阻跟鎢絲並聯,即人體的一端接火 ...

你要不要國中的理化課本再去翻一下!
基本上你被電到跟鎢絲沒關系。
也不要傻傻的去摸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不要國中的理化課本再去翻一下!
基本上你被電到跟鎢絲沒關系。
也不要傻傻的去摸220v! ...

為何會跟鎢絲沒關係呢?

如果將鎢絲拿掉,那麼就等於直接摸火線,然後就是 火線 - 人體 - 大地,構成迴路。然後就觸電了。這點我可以理解的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真厲害!驚.............!你完全猜中了我原本內心的想法!

在看了大家的熱心回覆之後,我發覺這種想 ...

jungping大你好~

目前你的想法裏面,所用的字眼都與你的想法不同。
例如你說當摸到火線時,相當於人體電阻與銅線並聯,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的。
事實上只有你的手指某小部份與這一小塊銅線並聯。

另外你的問題內容的描述,很多假設性條件你並沒有說,如你用 I 來解釋,代表 I 為特定固定值,表示電源的功率是被限制下來的。但這樣就不是一個理想電源了。
觸電問題最好分開討論,或把問題的假設條件寫清楚。因為你把全部都混在一起了。
1.電流流經手指頭接觸面積的問題,這個你可以查電療。
2.會不會觸電,你可以想像是不是有導通回路。
3.觸電會不會有感,你可以查人體有感在交直流電流數據。
4.觸電會不會死人,你可以查觸電致死原因。

你可以先去了解別人描述的情況,再對映自己的假設是否相同,目前看來假設情況都還沒定義清楚喔。

网友C:
引用 楼主:
為何會跟鎢絲沒關係呢?

如果將鎢絲拿掉,那麼就等於直接摸火線,然後就是 火線 - 人體 - 大地,構成迴 ...

火線 - 鎢絲 - 大地是一迴路,
火線 - 人體 - 大地是一迴路,
人體觸電跟鎢絲分不分流是2碼事,真要扯到分流那也要看你來源電流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線 - 鎢絲 - 大地是一迴路,
火線 - 人體 - 大地是一迴路,
人體觸電跟鎢絲分不分流是2碼事,真要扯到分流 ...

你說的這些我知道啊。

鎢絲的有無,直接關係到分流的大小。不是嗎?
而分流的大小,直接關係到觸電與否、或觸電的嚴重程度。不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jungping大你好~

目前你的想法裏面,所用的字眼都與你的想法不同。

我在13#的新想法中的內容是這樣:

****************
現在,我改變想法好了,採用大多數人都認同的「當摸到火線時,相當於人體電阻跟鎢絲並聯,即人體的一端接火線,另一端接地線」的說法。

而當摸到中性線時,相當於人體電阻跟銅線並聯,而人體的一端接中性線,另一端接地線。
****************************

我這邊說的人體電阻是指整個人體的電阻,而不是指一小段手指的電阻。(跟我原先的想法已經不同了。)

我只想知道究竟正確的想法應該是怎樣?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張照片好像是帶有高壓電一樣
每次只要看到這個人的照片
就有一種全身麻麻的感覺

雄爸..
這也太幽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13#的新想法中的內容是這樣:

****************

沒有什麼正確與不正確的想法啊~
是看你好奇的是什麼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13#的新想法中的內容是這樣:

****************
當摸到火線時,相當於人體電阻跟鎢絲並聯,即人體的一端接火線,另一端接地線

摸火线不用考虑人体电阻与钨丝并联的影响,你应该把电源想象得无限大,点亮一个灯泡和并联点亮十个灯泡的火线都是台湾的110V,并联一百个灯泡仍是110V,一样有触电的可能。

网友G:
引用 楼主:
****************************
現在,我改變想法好了,採用大多數人都認同的「當摸到火線時,相當於人體電阻跟鎢絲並聯,即人體的一端接火線,另一端接地線」的說法。
而當摸到中性線時,相當於人體電阻跟銅線並聯,而人體的一端接中性線,另一端接地線。
****************************

感覺你好像沒看懂別人在講什麼....

110V是一條電壓110V的火線,和一條0V的中性線組合成的...
有電位差,高往低處流(電流),才有能量流動,才會電人

地球表面=0V
接地=0V
中性線要接地=0V
人踩到地面=0V
火線110V=電壓110V

人踩到地面手摸中性線,因為只是 中性線0V ->人0V 沒有電位差,所以沒感覺

事實上中性線可能會帶電1~2V,同樣不至於讓人有強烈感覺,
若中性線帶電2V,當 火線110V->中性線2V時,電位差就只剩108V,功率會減少些...
所以,中性線在各節點都要接地盡量維持0V,才能減少耗損=較省電=減少電線發熱。

人一手摸 火線110V,但腳或皮膚沒接觸到地面=人也是110V
火線 110V-> 人110V 並沒有電壓可流動,所以不會電人。
但若人的皮膚接觸到地面/牆壁/竹竿/鐵條/水源...,人就變0V,  火線 110V-> 人0V 會電人!

至於人摸到2000~10000V的高壓電,其他皮膚完全沒接觸到地面,會不會電人?則不一定!?
因為空氣中有水份,高壓電同樣可能透過水蒸氣/氣體跳空形成迴路電人!
就像閃電一樣....雖然是在天空的電荷,但照樣會找個最近的節點從空中高電位到低電位..
(氣體只是導電很差很差很差,但同樣會導電,必須真空才不會導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覺你好像沒看懂別人在講什麼....

110V是一條電壓110V的火線,和一條0V的中性線組合成的...

總之,我原先的問題,即接上負載之後去摸火線或中性線,其實情況就跟沒接負載直接去摸火線或中性線一樣?

我原本是以為應該會不大一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總之,我原先的問題,即接上負載之後去摸火線或中性線,其實情況就跟沒接負載直接去摸火線或中性線一樣? ...

是不太一樣,
有負載的中性線,沒法完全0V, 大多會帶電1~2V左右。

网友H:
引用 楼主:
總之,我原先的問題,即接上負載之後去摸火線或中性線,其實情況就跟沒接負載直接去摸火線或中性線一樣? ...

我好像似乎了解你真正想問的問題。
你是不是認為當接上負載時,整條電線(火線、中性線),
都應該有電流通過才對,所以中性線應該也會觸電,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好像似乎了解你真正想問的問題。
你是不是認為當接上負載時,整條電線(火線、中性線),
都應該有電流 ...

是啊,我正是此意。

其實我越想越糊塗了!

現在我也奇怪為什麼鳥停在單一高壓線上沒事?是因為鳥身上不會有電流通過嗎?如果是的話,我就是奇怪為什麼鳥身上不會有電流通過。如果不是的話,為什麼鳥身上有電流通過會沒事?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啊,我正是此意。

其實我越想越糊塗了!

你要想要知道 "鳥停在單一高壓線上沒事?" 的問題...

先問你一個問題, 有地震時...
1. 一定會照成(你)傷亡嗎?
2. (你)一定會有感覺嗎?

如果你可回答出,這個問題,鳥停在單一高壓線 的問題,也差不多可以理解了...

你的越想越糊塗的觸電問題,也差不多找到答案了...

网友:
畫的真好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啊,我正是此意。

其實我越想越糊塗了!
現在我也奇怪為什麼鳥停在單一高壓線上沒事?

你仔细想想我3楼这段话:
触电是有条件的,我就敢摸220V火线,有时没试电笔,我就用手摸判断火线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要想要知道 "鳥停在單一高壓線上沒事?" 的問題...

先問你一個問題, 有地震時...

所以意思就是當鳥停在單一高壓線上時,鳥身上其實是有電流通過的,只是電流很小,因此不至於造成任何傷害嗎?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仔细想想我3楼这段话:
触电是有条件的,我就敢摸220V火线,有时没试电笔,我就用手摸判断火线零线。 ...

如果穿著絕緣的膠鞋,摸220V火線,我想應該也是沒什麼大問題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意思就是當鳥停在單一高壓線上時,鳥身上其實是有電流通過的,只是電流很小,因此不至於造成任何傷害 ...

一題歸一題,好好的吧 地震問題回答好...不用那麼快跳到結論...

你那麼快跳到結論,就是跟看到黑影就開槍一樣,
現在這一槍,剛好命中(壞人),你就以為"永遠"都是這樣"想法"....
這樣是很危險的...(有一天,又看到黑影,又亂開槍......)

你要開槍,也要有一個順序(SOP),...
1. 確認黑影,只是個影子,還是小動物的或樹移動的影子...
2. ....
3. ....
N. ...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意思就是當鳥停在單一高壓線上時,鳥身上其實是有電流通過的,只是電流很小,因此不至於造成任何傷害 ...

產生電流要有迴路....鳥站在電線上對地沒迴路,當然沒電流流經鳥體,所以不會觸電。

硬是要挑毛病,鳥兩隻腳站在導線上,導線有電流就會有壓降,但兩腳的距離很短電壓差不大,所以也不會觸電。

但這鳥如果夠大隻的話.......大到鳥體可以碰觸到兩條電線,即使是翅膀張開或是尾翼可以碰觸到兩條電線,那這隻鳥變成火鳥的機率很大。

一切電學現象都建立在電壓差上,也就是相對電壓,任何電壓都有參考點,如電線杆上的高壓電是對地電位而言,不是對地電位則高壓不存在,如鳥站在高壓電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要想要知道 "鳥停在單一高壓線上沒事?" 的問題...

先問你一個問題, 有地震時...

1. 一定會照成(你)傷亡嗎?
2. (你)一定會有感覺嗎?

答:
1. 當然未必。
2. 當然未必。

楼主:
電流經常用水流來做比喻,所以我也把我的問題用水流來比喻好了。

當你用手去觸摸河水,你的手會沾到水。
我的問題其實就相當於:當你用手去觸摸中性線時,為什麼不會沾到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 一定會照成(你)傷亡嗎?
2. (你)一定會有感覺嗎?

如果,你回答 "是非題"...

那你的 觸電問題...
答案也是未必,未必,...

如果地震問題,你能說出個....
跟什麼有關(震央距離,震度大小,有感地震,無感地震...),
還有一堆地震防範措拖...
那同樣的,你就會得到觸電有(電壓/電流大小,有感觸電,無感觸電,...等等因素)...
也一樣會有 防觸電措拖...

好好從頭再把討論串重新看個幾遍吧...

另外,也看你的另一篇(其實它跟漏電/觸電是有相關的....)
萬用電表是否無法測出插座的哪一孔是火線、哪一孔是地線?
http://bbs.pigoo.com/thread-6260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穿著絕緣的膠鞋,摸220V火線,我想應該也是沒什麼大問題的吧。

触电必需有电流回路,对于110V220V民用电压来说,当我站在干燥塑料椅或坐着抬起脚不触地,我摸火线,因电流没回路就不会有触电感,此时我的身体已带110V或220V电压,但没电流,如果没试电笔要判断火线零线,再用手快速点触干燥的墙壁,如没感觉再穿干燥鞋点地,还没感觉就穿干燥的袜的脚指头点地,要循序渐进,有麻电感的就是火线。

楼主:
我想再來談談當鳥停在單一高壓線上時的問題。

現在假設這是一隻全金屬製造的金屬鳥,那麼,應該可以合理認定這隻金屬鳥身上會有電流通過吧?

那麼,為何換成一隻活鳥之後,活鳥身上就突然不會有電流通過了呢?

我唯一想到的解釋就是活鳥的電阻相較於導線的電阻要大得多,所以流經活鳥的電流就小的多(小到可以忽略不計?)。

可是大家似乎都認為這種解釋不對。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想再來談談當鳥停在單一高壓線上時的問題。

現在假設這是一隻全金屬製造的金屬鳥,那麼,應該可以合理認 ...

金属鸟活鸟都一样,鸟站在通电的裸线上,整只鸟就带上了电压,但没有电流回路,所以不会触电,活鸟站在裸线上两脚之间可看成无电阻的金属导线,既然两脚之间无电阻,两脚之间就没有压差,鸟两脚之间的鸟体电阻就无电流流过,就没触电感,因鸟两脚的脚距太近,可看成这只鸟只有一只脚站在裸线上,那么就无压差,就无电流流过鸟体,就不会触电。
你可以做个实验,用试电笔验出插座两孔的火线,换一把普通小螺丝刀插入火线,你坐在干燥的塑料椅上,把两脚放在椅上,这时你的身体对于110V来说相当于悬空,用手摸带电的螺丝刀金属部分,看有无触电感?如没触电感,你再两手指V字形分开距离再同时触螺丝刀柄金属部位两点,这时你的两只手指就相当于鸟的两脚,看有无触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J:
金属鸟活鸟都一样,鸟站在通电的裸线上,整只鸟就带上了电压,但没有电流回路,所以不会触电,活鸟站在裸 ...

看完你這篇的前半段之後,我心中想,怎麼可能啊?因為照我的想法,金屬鳥站在通电的裸线上,不是就等於在鳥的兩腳的那段導線上再並聯一段導線而已嗎?既然都是導線,為何電流會只流過原來的導線、而不會也從新增的導線上流過呢?我實在是想不通。

另外,在後半段中你建議我做的實驗,我是有點怕怕,怕一個不留神,真的給電到了!
並且,你說的這個實驗,跟我的問題,情況並不相同啊。這個實驗中並沒有電流在流動,而我的問題是有電流在流動。

网友J:
引用 楼主:
看完你這篇的前半段之後,我心中想,怎麼可能啊?因為照我的想法,金屬鳥站在通电的裸线上,不是就等於在 ...

第一种情况,金属鸟成为并联的导线流过电流也可以,反正是没生命的金属鸟,不存在触电身亡问题,如果一条小水管锯断后中间接一段几公分长的较大的水管,能改变水的流量吗?
第二个问题,你可以拿你的台灯来试,测插头一脚到台灯进线是同一条线,做两个记号,用一段软铜线缠在插头这一脚,台灯另一头这条线接另一段软铜线,这个缠线的插头脚插在火线孔,打开台灯开关点亮,你用电压表量这两个线头的电压,这个电压这是这条火线灯亮时电流流过的压降,只要你确认你的身体与地绝缘,摸这两个线头不会触电,因为你对地没回路,台灯线虽然有电流通过,但这段线短电阻很小很小,产生的压降也很小很小,与人体电阻并联就像你两只手分别摸1.5V干电池两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想再來談談當鳥停在單一高壓線上時的問題。

現在假設這是一隻全金屬製造的金屬鳥,那麼,應該可以合理認 ...

jungping大哥你好~

你的問題點應該是,你所有的思考,並沒有實際等效畫出來並用你說的分流公式計算。
如果計算過,你就會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第一种情况,金属鸟成为并联的导线流过电流也可以,反正是没生命的金属鸟,不存在触电身亡问题,如果一条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對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jungping大哥你好~

你的問題點應該是,你所有的思考,並沒有實際等效畫出來並用你說的分流公式計算。

我沒計算過,因為,我還不大清楚該怎麼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先問你一個問題,為什麼鳥停在單一高壓線上沒事!
你再試試,開玩笑的,切勿拿生命來試!用根竹竿去搭高 ...

新聞有報過一則,拿著釣竿,走過鐵路,結果被電死了,竹竿不會通電,釣竿是 卡夢作的 ,會通電

网友J:
引用 楼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對吧?呵呵..........

哇!这句话你都知道?还是简体字,看来你对大陆还挺了解,来大陆几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大陆毛邓时代的名言,你亲自实践一下就知道人体对地绝缘后摸110V220V是不会触电的,此时你的身体有电压无电流,就像鸟儿站在高压线上不会触电是同一道理,鸟都敢站高压线,你做好对地绝缘怎么不敢碰一下110V?你还不如鸟? 实践后你对电就不会那么害怕了,关键是摸之前确认你已对地绝缘,可快速碰一下就算被电也电不死人,我前几天修14”老式显像管彩电高压帽漏电手腕被拉弧一下也没死,14”阳极高压可能约20000V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電流經常用水流來做比喻,所以我也把我的問題用水流來比喻好了。

當你用手去觸摸河水,你的手會沾到水。
我的問題其實就相當於:當你用手去觸摸中性線時,為什麼不會沾到電呢?

若以電流當做水流,
你應該以站在瀑布下,不同水位的位能差做比喻,
而不是用手摸靜止的水或沾到水做比喻!

當你站在瀑布下,在水流(電流)或位能差(電壓差)都很小的時,你的頭不會痛...
但若瀑布水量(電流)很大, 位置(電壓差)很高, 你站在瀑布下會抬不起頭來或骨折...

火線 110V->0V,相當於你站在水位較高的瀑布的最底下
中性線 1~2V ->0V ,水位跟你差不多高,水流到你頭上並不會痛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哇!这句话你都知道?还是简体字,看来你对大陆还挺了解,来大陆几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大 ...

那句話是那個年代時我在台灣的報紙上看到的,還看到過好多次,所以就記起來了。剛剛恰好想起,才順手寫出來。我對大陸其實認識不深,只去過一次而已,北京。

我家有一盞檯燈,三不五時就會電人,前幾天我仔細檢查了一遍,發覺是兩條線中的一條被檯燈的金屬給磨破皮了,銅線外露,然後在跟金屬接觸到時就會電人了,被電時只會有麻麻的感覺。我就拿膠帶將破損部分包紮一番,繼續用了。

做好對地絕緣,摸火線會沒事的道理我知道。我現在還想不大通的是摸「活線」也沒事(如鳥兒站在高壓線上)的道理。

順便請教一下,高壓線中是否持續都有電流?還是也是要當用戶有在用電時才會有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若以電流當做水流,
你應該以站在瀑布下,不同水位的位能差做比喻,
而不是用手摸靜止的水或沾到水做比喻!

我知道大家都一直強調有電位差才會有電流的觀念,這點我當然接受。

只是,我仍然有疑惑,如同我曾經提過的,中性線中各點都(幾乎)同電位,但是也不影響其中有大電流。

感覺上,中性線本身內的大電流,跟用手摸中性線得到的小電流,似乎是採用兩套標準來做解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句話是那個年代時我在台灣的報紙上看到的,還看到過好多次,所以就記起來了。剛剛恰好想起,才順手寫出 ...

来北京时有没看到沿路的树的树叶被大陆人吃得光秃秃的?
順便請教一下,高壓線中是否持續都有電流?還是也是要當用戶有在用電時才會有電流?

电力高压供电线路是大供电系统,只要供电系统正常供电,什么时候都有电流通过,就算降压变压器次级处于空载断开状态,初级也会有空载电流流过,供各家各户使用的低压供电电路就算都没人在用电,电度表里有个电压线圈接于火线零线之间,用户没用电这个电压线圈也有小电流通过,虽然你全家下半夜都上床睡觉没再用电,可能你家还有很多电器插在插座上,很多电器是处于待命状态,有的关机后虽没指示灯亮,但部分电源和CPU仍处于通电待命状态,都在消耗微小电流,再说就算千家万户没用电,晚上的路灯也得耗电,咱老大的论坛的服务器也时刻在耗电。

楼主:
過去,台灣說大陸「吃樹皮啃樹根」,大陸說台灣「吃香蕉皮」,所以雙方扯平,誰也沒佔到便宜。

感謝你對电力高压供电线路的說明,我了解了。

再提一下鳥兒站在高壓電線上沒事這個問題。我第一次聽到這問題是在我唸小學的時候。那時候聽到的第一個反應是:為何有此一問?電線外面不是都包著絕緣材料嗎,所以鳥兒站在高壓電線上當然沒事啊!
過了多年之後,我才終於知道:原來高壓電線外面什麼都沒包,是裸線!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大家都一直強調有電位差才會有電流的觀念,這點我當然接受。
只是,我仍然有疑惑,如同我曾經提過的,中性線中各點都(幾乎)同電位,但是也不影響其中有大電流。
感覺上,中性線本身內的大電流,跟用手摸中性線得到的小電流,似乎是採用兩套標準來做解釋。 ...

雖然你口頭講接受電位差,但怎麼拿手摸水做比喻? 你的比喻和"位能"無關...

電會走最快最短的路徑,人體的導電速度沒有銅那麼快,
當電的路徑有銅和人體可選擇時,會挑能走較快的銅。

中性線是銅線,電流優先通過, 雖然有帶電,人的手摸中性線時也輪不到由你身上通過。
(站在瀑布下,瀑布的水幾乎全都從身邊流過,你只是手摸到瀑布旁的幾滴水而己)

但若配電盤那頭的中性線接點斷路,火線沒斷路,你又手摸中性線時....嘿嘿嘿!
(站在瀑布下,瀑布的水全都由你頭上/身體流過,且完全沒有溢出一滴水時,你的頭/身體還在不在?)

小的水流量(電流)+低水壓流速(低壓電)=淋浴,水壓不夠強
小的水流量(電流)+高水壓流速(高壓電),分散開來=SPA淋浴,洗澡較爽
小的水流量(電流)+高水壓流速(高壓電),只集中一小點=水刀切割
大的水流量(電流)+高水壓高流速(高壓電)=被水沖得屍骨無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雖然你口頭講接受電位差,但怎麼拿手摸水做比喻? 你的比喻和"位能"無關...

電會走最快最短的路徑,人體的導 ...

如果你再看看我用水做比喻那篇,你就會發覺我說的是「河水」,是會流動的水,而不是靜止的水,不是死水。既然是河水,當然就有位能差吧。

你文中寫的這句:
「電會走最快最短的路徑,人體的導電速度沒有銅那麼快,
當電的路徑有銅和人體可選擇時,會挑能走較快的銅。」
在我看起來,好像就跟我說了好幾次的分流定理的意思一樣嘛。

可是似乎都沒人對我用分流定理來解釋究竟對或是不對做出正面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再看看我用水做比喻那篇,你就會發覺我說的是「河水」,是會流動的水,而不是靜止的水,不是死水。 ...

河水的位能差也是可以,
但不是用手摸河水就算了,而人站在河水裡...

一整條河水的水流=銅線裡的電流,
只靠一個人也擋不住一條小河的所有水流(大電流)
但只靠一個人可以擋住蓮蓬頭的水流(小電流)。

所以,你比喻有點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再看看我用水做比喻那篇,你就會發覺我說的是「河水」,是會流動的水,而不是靜止的水,不是死水。 ...

一般家庭供电铜线应是毫欧级,大供电铜线应是微欧级,额定电流通过所产生的压降很小,人体干燥手指的指纹面都有角质,轻摸铜线的人体电阻应是千欧兆欧级,中性线毫欧级压降很低,与千欧兆欧并联,人体能分流多少电流?
1欧等于1000毫欧,1毫欧等于1000微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再看看我用水做比喻那篇,你就會發覺我說的是「河水」,是會流動的水,而不是靜止的水,不是死水。 ...

有啊,你的問題我在#18就回答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樣就了解了,你的問題可能需要用物理的角度來回答你。
你的原始問題,應該是"電流"有在流動時,當手指 ...

因為您在文中加上「假設你身體其他地方都是絕緣的」這項條件,所以雖然你說答案為「是」,可是我感覺跟我的想法又不大相符了。

我不大明白為何需要加上「假設你身體其他地方都是絕緣的」這項條件?

電流藉由手指的連接、經過身體、然後腳掌接地,構成迴路,這樣不合理嗎?

楼主:
我來試算一下,不知道算法是否正確:

假設一只檯燈是22W,那麼電流就是 22 / 110 = 0.2 (安)
假設中性線電阻是1毫歐,人體電阻是1千歐

所以摸中性線的人體分流就是: 0.2 * [0.001 / (0.001 + 1000)] = 0.2 (微安)

從網路上查到的資料說:能引起人感觉到的最小电流值称为感知电流,交流为1mA,直流为5mA。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說,0.2微安的電流是無感的,所以摸中性線沒事。

如果這種算法、這種解釋法正確的話,我就用這種解釋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您在文中加上「假設你身體其他地方都是絕緣的」這項條件,所以雖然你說答案為「是」,可是我感覺跟我 ...

jungping大你好,

依據你回答的,建議你如想討電學的問題,可能您需要去研讀一下基本電學。
了解一下基礎再來深入討論會比較好。
不然你的問題你又無法清晰的詳述,又把不同條件混入同時思考,又不太正確的假設與套用。
等會你會把大家搞到快瘋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