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聯碩 RANSO RA-40DF1 無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16-11-23):
聯碩 RANSO RA-40DF1 無電源維修實例

電源故障不過電

型號

內部照

主機板

電源/LED升壓一體板,零件(MDD14N25 N-Channel 250V(D-S)/13.7A MOSFET)過熱燒毀還將PCB燒破一個洞

先用LED背光測試器,測試LED背光模組燈條能正常點亮,所以是電源/LED升壓一體板的問題,考量安全第一
捨棄原板修復。
買一片同型機板,首先做背板銲點全面補銲,再將發燒的MOSFET加裝散熱片,防止再次過熱燒毀,延長使用壽命。

面板型號

完修測試

网友:
可見有多燙啊...

楼主:
燒毀的板子可能零件腳上錫太薄,長期高溫後熱漲冷縮造成錫裂,加上大電流流通惡性循環,

加速銲點碳化造成過熱燒板。

換上去的良板有做預防散熱處理,實測工作溫度還好啦~~~不會燙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燒毀的板子可能零件腳上錫太薄,長期高溫後熱漲冷縮造成錫裂,加上大電流流通惡性循環,

加速銲點碳化造 ...

還好可以改善

网友:
真棒,還了解故障原因,並且預先防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