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為什麼?買站上的勝利牌電表無法量測馬達阻值

楼主(2016-11-23):
請問一下各位大師,
為什麼?
買站上的勝利牌VC890C+電表   無 法 量 測 馬 達 阻 值
而使用別廠牌華誼的電表就可以?

网友A:
把兩支探棒短路呢?會顯示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兩支探棒短路呢?會顯示什麼?

顯示阻值歸零......我若是單純拿顆電阻量阻值,是可以的
但是 ~ 靜態量測 馬達阻值...都不行,換其他廠牌電表量都有數值出來,
唯獨跟你們買的兩台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顯示阻值歸零......我若是單純拿顆電阻量阻值,是可以的
但是 ~ 靜態量測 馬達阻值...都不行,換其他廠牌 ...

測量馬達時,將檔位切在200K或更高呢?它顯示什麼?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顯示阻值歸零......我若是單純拿顆電阻量阻值,是可以的
但是 ~ 靜態量測 馬達阻值...都不行,換其他廠牌 ...

更換表棒試試.(可能是表棒尖端處接觸電阻過大,用砂紙磨一磨)

网友C:
樓主量的是模組化的直流無刷馬達,那兩條線是高壓輸入口,不是什麼馬達阻值

剩下來的就看有沒有人要補充說明

网友A:
kuro0000 這個問題很有趣,電表的電阻檔實際測量電阻可以,測量他的馬達不行......
電阻檔實際測得的電阻值若正確,那就不能說是電表壞了,而且兩台新電表都這樣,這更不可能新電表故障,若排除是他舊的電表有問題,那我還一時想不出來是什麼道理。

歡迎大家動動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kuro0000 這個問題很有趣,電表的電阻檔實際測量電阻可以,測量他的馬達不行......
電阻檔實際測得的電阻值 ...

我來亂猜一下...
1. 可能 探棒沒接觸到.
2. 可能 探棒接觸手指(實際是手的電阻).

网友:
表棒 反接看看

网友:
兩個電表測試棒交換試試看,有可能測棒尖度不同,並沒有接觸到連接器PIN,第二張照片白線旁那支測試棒好像沒插定位(跟第一張照片比較)。

這種電表電阻檔都是純直流測試,沒道理電阻測試正常,線圈類卻測不出來。

网友E:
這樣戳線有可能會沒戳到(探棒不夠尖細)。
為啥不戳有字的那一面金屬的地方哩(DD22B68)?

网友:
反接試試+1

网友:
樓上說的,探棒頭太尖~或電表裝的電池電壓設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樣戳線有可能會沒戳到(探棒不夠尖細)。
為啥不戳有字的那一面金屬的地方哩(DD22B68)?

我想說同樣的話,結果被你捷足先登 ...  ...
你給我記住,以後走慢點 ...
哈哈,我自已慢來了,不過都想相同也是好的,耶!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來亂猜一下...
1. 可能 探棒沒接觸到.
2. 可能 探棒接觸手指(實際是手的電阻).

的確有此可能

网友F:
這是步進馬達還是內涵編碼器的普通DC馬達 ?

网友:
接下來看kuro0000 測試的結果如何?

网友:
用手轉動轉軸有變化嗎?

网友C:
隨便從桌底下摸了兩隻電錶與樓主的馬達來測測看

第一隻的結果

第二隻的結果

探探彼此的底細

接下來,我先到一旁泡咖啡休息去……

网友G:
馬達阻值...DC無刷有阻值n_081|紅正.黑負.白正轉.黃PWM.藍逆轉(沒記錯的話).
20Kohm檔量到4.33....應該是說量到4.33Kohm吧.
那麼用200Kohm檔應該也能量到同數值啊.:on_098|試試吧.還有量的時候手指別同時碰到正負金屬探針.

用電表量阻值是由電表提供電流取壓差放大後相除得電阻值再顯示,不同檔位有不同的電流跟放大比(個人認知)...
通常檔位越大電流越大(跟電路設計有關),設計好的用極小電流就量的到(機子越省電),高階的還會自動切換量測電流(Auto Range)

网友:
內串有半導體時
電表輸出電壓過低會呈現高阻抗或開路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樣戳線有可能會沒戳到(探棒不夠尖細)。
為啥不戳有字的那一面金屬的地方哩(DD22B68)?

封膠了...插不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隨便從桌底下摸了兩隻電錶與樓主的馬達來測測看

第一隻的結果

所以是...你也發生了!!! 0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馬達阻值...DC無刷有阻值紅正.黑負.白正轉.黃PWM.藍逆轉(沒記錯的話).
20Kohm檔量到4.33.. ...

這點我要澄清一下,拍照因為一手拍一手量所以你會以為探棒因為身體接觸使電表產生變化
重點就是開頭說明的其他廠牌有阻值,偏偏VC890C+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量馬達時,將檔位切在200K或更高呢?它顯示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換表棒試試.(可能是表棒尖端處接觸電阻過大,用砂紙磨一磨)

換過一樣...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量的是模組化的直流無刷馬達,那兩條線是高壓輸入口,不是什麼馬達阻值

剩下來的就看有沒有人要補充說 ...

分別測試兩組PIN 皆有不同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是步進馬達還是內涵編碼器的普通DC馬達 ?

室內機,冷氣滾風輪的馬達

网友H:
引用 楼主:
室內機,冷氣滾風輪的馬達

測量元件判斷好壞,還是用指針式三用電表比較不會誤判。

网友A:
有學過電子儀表的人先回想一下數位電表的原理,一部數位電表我們可以把它粗分為︰

1. 輸入電路
2. A/D轉換電路
3. 顯示電路

因為數位電表"看不懂"電阻跟電流,所以輸入電路會把電阻(或電流)轉成電壓,再送往下一級A/D轉換電路。
數位電表要測量電阻有一點跟測試電壓或電流不同,數位電表在測量電壓跟電流時,是由待測的電路提供電壓與電流,然而電阻本身是被動元件沒有能量,所以要測量電阻時,數位電表本身必須提供電壓、及電流給待測電阻,這部份我們先稱為電阻/電壓轉換電路,而要把電阻值轉換成電壓通常會用定電壓法或定電流法,目前我這台電腦沒有裝繪圖軟體,所以無法畫簡圖給大家參考,kuro0000 發生的問題應該就是出在這裡。

kuro0000 測量的地方是馬達,並不是電阻,我手上也沒有相同的馬達可以看,所以我也兜不起來,其實只要勝利牌電表測量真實的電阻是好的,我想就要判定電表沒有故障,這點應該沒有問題,只是它量你的馬達是顯示無限大,那華誼量到的數值是表示什麼?有沒有意義?這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H:
測量元件判斷好壞,還是用指針式三用電表比較不會誤判。

多年前有個小經驗也可以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5499-1-1.html

网友I:
勝利的VC890C+不是採用一般常見的AME 71XX系列ADC,它是單晶片可程序化的系統,其MCU是紘康科技的HY12P65/HY12P66系列,工作電壓2.4V~3.6V,所以Vref不到1V,如果測量電組的時測量的是電路(其中串有二、三體),自然是不通導,而顯示無阻值。
DS-HY12P65_TC勝利VC890C .pdf (541.37 KB, 下載次數: 83)
這個萬用表可以改單鋰電供電ㄡ。

補充內容 (2016-11-25 09:58 AM):
更正
如果測量電組的時測量的是電路(其中串有二、三體)-->如果測量電組的時候測量的是電路(其中串有二、三極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內機,冷氣滾風輪的馬達

既然要量測, 想必是馬達有問題, 五線的馬達可以好多種, 例如四相步進, 3相角形加上一個轉速電壓輸出, 或者兩相加上一個轉速電壓輸出

既然有問題, 想要答案, 那就只有全拆了, 看裡面再用電表測量, 再把結果公告天下

除了你自己, 沒有人可以得到答案

任誰人猜都是白搭的

网友:
也就是說這顆並非是單純的僅存在線圈結構,而是在輸入端已加入了控制電路板,類似PWM電路結構,所以電阻檔量到的是半導體等元件的順逆偏電阻值,也才會出現 如4.33K歐姆的阻值.正常線圈會應不致有如此高的阻值.

网友:
這種電路輸出入端的測量,應該用『對地打阻值』的方式測量,也就是說要將數位電表打到二極體檔來測量,所以不是勝利VC890C+的故障或設計錯誤ㄡ。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勝利的VC890C+不是採用一般常見的AME 71XX系列ADC,它是單晶片可程序化的系統,其MCU是紘康科技的HY12P65/H ...

看來你對勝利牌電表有研究過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看來你對勝利牌電表有研究過

跟學姐買來就馬上拆開了,改了晶振,加了電源開闢,還有改鋰電加4056充電板,用到現在還沒甚麼大問題。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跟學姐買來就馬上拆開了,改了晶振,加了電源開闢,還有改鋰電加4056充電板,用到現在還沒甚麼大問題。

怎麼改的能不能另開一帖分享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學過電子儀表的人先回想一下數位電表的原理,一部數位電表我們可以把它粗分為︰

1. 輸入電路

感謝WISH大的解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勝利的VC890C+不是採用一般常見的AME 71XX系列ADC,它是單晶片可程序化的系統,其MCU是紘康科技的HY12P65/H ...

感謝upchome的分享,所以這表如果測量一般傳統馬達,一樣可以偵測到阻值嗎?
還是因為表的晶片設計,使它無法針對這部分進行測試?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怎麼改的能不能另開一帖分享一下呢?

哎呀,不行的,文筆太差了,寫不出來。
我說明一下,電表拆開一看就會知道的。
1)4MHz晶振改8MHz,測量速度會加快,但有後遺症,電容測出值也加倍,所以改後,測得電容值要自己除以2。
2)電源開闢,板上有設計但沒做出來,自己接個開闢就完成了。
3)改鋰電就要說奇怪了,原廠的設計是,9V接進來居然經過一個3.3V LDO供電,實在不合理,所以就改鋰電了。鋰電是用舊手機的,因為有保護板,所以不用擔心過充過放的問題。
改時沒拍照,假如有人也要改,請記得要拍照,再開一帖分享一下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upchome的分享,所以這表如果測量一般傳統馬達,一樣可以偵測到阻值嗎?
還是因為表的晶片設計,使它 ...

可以。
測量電壓低,也有一個優點,適合在線測量電阻,因為不會被其他原件干擾。

网友:
upchome大大好強,居然還改成鋰電池,我是覺得量測速度已經夠我用了,還是小入門的我已經足夠用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哎呀,不行的,文筆太差了,寫不出來。
我說明一下,電表拆開一看就會知道的。
1)4MHz晶振改8MHz,測量速 ...

拍些照片給大家看一下也好n_060|

网友:
引用 网友I:
跟學姐買來就馬上拆開了,改了晶振,加了電源開闢,還有改鋰電加4056充電板,用到現在還沒甚麼大問題。

有聽過主機板超頻的改裝

電表也做超頻
真的太神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