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32Z59畫面反向求助,更換主機板後畫面反向,.

楼主(2016-11-23):
HERAN HD-32Z59畫面反向求助,更換主機板後畫面反向,有前輩碰過嗎?更換的主機板為同機型同型號

HERAN HD-32Z59

HERAN HD-32Z59

畫面一

畫面一

畫面二

畫面二

主機板 401013268002 :02

主機板 401013268002 :02

楼主:
面板型號AUO T320XVN01.0 內建T-CON

楼主:
更正:面板型號AUO T320XVN01.1 內建T-CON

楼主:
主機板型號為R401013268002 REV:02

网友:
有意思,第一次聽過換主機板換完後影像是倒反。因自己本身也是初級班,只有繼續追查,看看前輩怎麼指導。

网友:
同品牌同型號  也有可能是不同面板  所以程式會不同
如沒程式  就反倒立放  也能看

网友:
程序版本不對

网友:
程序就頭大,
面板直接反過來如何?最快的方式(孔位置改變,自己鑚)

网友:
剛好有CO到!你試寫看看…

(U9 黃色 靠內)MX25L3205_20160726_215236.rar

3.82 MB, 下載次數: 187

(U10 靠邊 紅色)MX25L3205_20160726_215727.rar

3.62 MB, 下載次數: 166

楼主:
謝謝各為大大的指導,我猜應也是程序版本的問題

楼主:
總算完工,謝謝atun前輩提供程序

畫面正常了

畫面正常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真的是程序版本的問題.

网友:
恭喜完修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大大你好,我遇到一台和你一模一樣的機種,寫入autn大的程序,故障毛病是排除了但是畫面是顛倒的,你能夠提供你顛倒的那個程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你好,我遇到一台和你一模一樣的機種,寫入autn大的程序,故障毛病是排除了但是畫面是顛倒的,你能夠提 ...

阿資前輩妳好,我是下載autn大的程序請同學幫寫入,我也沒原本的程序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