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HP3620A電源維修技巧點撥

楼主(2016-11-24):
1.做為維修者,當你收到故障品時,第一步要作的動作是判斷引發故障的可能成因,這可由送修人員的描述或自行觀察電路板的外觀尋找問題.
2.當你遇到電路板元件嚴重燒毀,造成銅箔斷裂或芯片元件pin導孔斷裂時,又該如何處理?
3.影片中的橋式整流器與斷裂銅箔是如何焊接呢?
4.影片最後是如何將故障芯片作開蓋的動作(使用加熱的HNO3硝酸),並使用電子放大鏡作可能故障的成因分析.
5.希望以上的示範能對你的維修工做起到一定的助益.

网友A:
怪了?

12:00分鐘維修的那兩處電路腐蝕及斷線,我覺得因該是那四顆電容 1000/63V漏液所造成

但是該維修人員並沒有替換? 這我覺得有點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了?

12:00分鐘維修的那兩處電路腐蝕及斷線,我覺得因該是那四顆電容 1000/63V漏液所造成

是有可能電容漏易造成,但根據損壞的大面積位置判斷,他離電容有些距離,且依擴散範圍分析,應是有液體由上蓋透氣孔滲入的機會更大.

网友B(2017-01-08):
這邊我看不大懂:

他這樣接的話,電路板背面的線路不是就沒有連接上了嗎?為何這樣做可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邊我看不大懂:

中間2腳是走上舖銅線路的,影片倒回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間2腳是走上舖銅線路的,影片倒回看看.

不會上下都走嗎?(還是這個問題很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會上下都走嗎?(還是這個問題很蠢?)

沒孔了(貫通孔損壞)

垂直沒了就只好走水平了

网友B:
我的意思是:這中間的兩孔,如果是兩面都有銅箔連接的話,就沒辦法這樣接了吧?

應該有的孔會是兩面都有銅箔連接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這中間的兩孔,如果是兩面都有銅箔連接的話,就沒辦法這樣接了吧?

應該有的孔會是兩面都有 ...

喔  如果是那樣的話 就會在兩邊都拉水平的跳線   垂直就用元件接腳
或是修復銅箔 拉到元件腳上

四層板以上的板子 需要徹底跑線路 才知道哪邊要接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喔  如果是那樣的話 就會在兩邊都拉水平的跳線   垂直就用元件接腳
或是修復銅箔 拉到元件腳上

謝謝!這樣我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