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rt Devil 吸塵器M5020-2碳刷冒火星

楼主(2016-11-24):
前幾天發現吸塵器吸力變很小,然後還傳出燒焦味,

最後甚至還有火星從後方跑出來,上網爬文,應該是碳刷的問題

整個把它解體,到碳刷這邊,看起來長度還夠,聽說是品質不良

碳刷應該是從後面抽出來還是前面??我兩邊拉都卡住
還有碳刷上那條銅線是焊在銅板上,所以要找連銅板都一模一樣的?

裡面的轉子還正常嗎??換上碳刷會不會還是沒救?
寄回原廠換馬達750。

淘寶可以找到碳刷,
http://tw.taobao.com/product/%E5 ... %A2%B3%E5%88%B7.htm

還有轉子怎拆?馬達上方一顆螺帽而已,轉螺帽整個轉子跟著轉,沒辦法固定轉子。

网友:
碳刷還長 , 用細砂紙(1000號)稍為磨平,試試

网友A:
跟我之前買的sampo ECS-W1135PL 一樣

使用一陣子,突然速度遞減為一半有燒焦味,我的看不到火星(因為密閉看不到),但是過濾海綿多是黑炭

(平時不常用,剛好過一年保固,所以整台丟到雜物間了)

china 稱為轉子起火

===================

你的問題,換碳刷是沒用的因為轉子已起火

這個是整體設計不良or用料有問題產生的無解問題

我是建議你~買別的廠牌吸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之前買的sampo ECS-W1135PL 一樣

使用一陣子,突然速度遞減為一半有燒焦味,我的看不到火星(因為密閉看 ...

這就是我為何要上來問的原因

爬文發現有人換過碳刷了,但撐沒多久

現在的吸塵器除了貴森森的Dyson有無碳刷馬達以外

都沒有其他牌子標榜無碳刷嗎?

网友:
沒錯 是設計+品質不好+1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就是我為何要上來問的原因

爬文發現有人換過碳刷了,但撐沒多久

我建議你買這款

http://24h.pchome.com.tw/prod/DMAX0M-A9005NF0L?q=/S/DMAX20

(印象中燦坤有一個時期有推)

法國THOMSON湯姆盛

他的吸塵器本體滿耐用,我用了2年多,鋰鐵電池依然非常猛

我用到現在~ 多很OK,吸力也夠~不像Dyson貴又沒力
而且並不吵,品質也不錯

不過這款吸塵器,唯一的缺點就是他的"吸頭"種類太少
我是自己改一些較長不同種類的吸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議你買這款

http://24h.pchome.com.tw/prod/DMAX0M-A9005NF0L?q=/S/DMAX20

可是我這一台也用了4年多,說他不好也不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這一台也用了4年多,說他不好也不是...

有可能是你常清理內部灰塵,
所以壽命延長了.
有可能你不常用..

以前在修吸塵器時,
有看到這牌子的改裝文章,
記得有提到是沒有保險絲保護,
所以馬達過熱時,
是直接燒馬達~~
不知你這台是否有看到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你常清理內部灰塵,
所以壽命延長了.
有可能你不常用..

沒有.....但我今天大打去問,這台有沒有過熱保護

竟然跟我說有....我沒跟他說我有拆過。

网友C:
碳刷接觸的電梳要用車床修圓,每一電極中間的絕緣物要低於圓約0.5 mm以上,才不會碳刷粉末掉進絕緣縫中產生跳火,導致相鄰的電極短路,使馬力減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但我今天大打去問,這台有沒有過熱保護

竟然跟我說有....我沒跟他說我有拆過。 ...

所以我才說設計不良、
我拆過吸塵器至少有5台、
(要清馬達附近的灰塵)
都有保險絲做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刷接觸的電梳要用車床修圓,每一電極中間的絕緣物要低於圓約0.5 mm以上,才不會碳刷粉末掉進絕緣縫中產 ...

真的是跳花,馬達直接上電,好像放煙火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