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 華碩 ASUS MeMO Pad 8 (K00L) 8吋平板無法充電~~以電擊法搶救成功~~

楼主(2016-11-24):
華碩 ASUS MeMO Pad 8 (K00L) 8吋平板無法充電~~以電擊法搶救成功~~

1.型號:ASUS MeMO Pad 8 (K00L)

2.平板電池過度放電導致無法充電,以USB簡易電壓/電流測試器檢測,充電電壓5V/電流為0A

3.拆開背蓋,挑起鋰電池排線+-極各一條線,以電錶量測電壓3.0V(過度放電了)

4.施以電擊法搶救,先用鋰電池充電器外接充電,待電壓回充至3.6V以上即可裝回電池排線,改由平板本身電路板充電

5.快速充電中~5V/0.96A~

6.充電至99%~5V/0.7A~

7.搶救成功測試各項功能都正常,下次碰到同樣問題不要隨便丟了

网友A:
電池,意思是用另一顆電池並聯,然後充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池,意思是用另一顆電池並聯,然後充電

應該是用較大的電壓電流來硬充電~等到電池恢復正常電壓就救回這顆電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用較大的電壓電流來硬充電~等到電池恢復正常電壓就救回這顆電池了~ ...

這樣解釋因該不太正確

因該是說不管是手機或是平板,他本身的韌體程式會自動判斷電池的狀況,當你電池已經低於它所認知的最低限度,那會判定電池NG不給充電了.

所以你要用外接充電器(或萬用充電器)去對鋰電池充電,這類充電器會不管電池的電壓是否過低,他會直接給予充電並不會偵測電池電壓過低自動切掉不給充電

當電池已充到手機or平板,認為是正常的電池電壓時,這時裝回手機或平板就會給予電池充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