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燒毀的電阻替代問題?

楼主(2016-11-24):
從電路圖上以知這顆電阻值是5.6歐姆,
但是不知道幾瓦?
兩側直徑最大約2.6mm中間最小2.1mm左右,
去電子零件行買不到外觀雷同的!

請問各位前輩這顆電阻可否用一般電阻替代?

网友A:
用一般1/2W 碳膜電阻應該可以,如果講究精密性就找金屬皮膜精密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般1/2W 碳膜電阻應該可以,如果講究精密性就找金屬皮膜精密電阻。

以去買回來了~謝謝您~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 高壓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