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CHIMEI TL-32S3000T 32吋LCD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6-11-24):
奇美CHIMEI TL-32S3000T 32吋LCD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這台奇美CHIMEI TL-32S3000T LCD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

液晶電視型號:CHIMEI TL-32S3000T
TL-32S3050T

拆機.

電源板.

主機板.

主機板狀況不太好.板上有很多腐蝕痕跡.

順著屏線走.

就來到邏輯板了.

邏輯板板號:V315B3-C04

很快就抓到兇手了.保險絲開路.換上保險絲.

李組長說事情沒這麼單純.
於是再往上追查.發現VAAP這邊本該有13.5V.卻短路了.
原來是QP2這顆A3ZA也擊穿了.找舊板換上.

這時.李組長又皺了皺眉頭.
只好繼續往面板追查.

原來是這顆C21作怪.
由於這T-CON板長期高溫工作.導致T-CON板彎曲變形.
剛好在C21這位置隆起碰觸鐵框.因而引起C21短路.

解決方法可在鐵框處貼上絕緣貼布絕緣.

或在C21附近貼上一定厚度之雙面膠.使之碰觸不到鐵框亦可.

維修完成

並附上V315B3-C04之武功密笈圖.有緣者得之.

敬請指教

网友:
強手就是不同!!

网友:
感謝高手分享,功夫了得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不出多少時間就完修,真是太強了

网友:
要練神功必先自恭!

网友A:
前輩真不簡單,修電視(李組長)也來參與 哈哈,技術ˋ真好喔!謝謝分享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輩真不簡單,修電視(李組長)也來參與 哈哈,技術ˋ真好喔!謝謝分享喔!

好說.好說.李組長剛好來喝茶.沒李組長在旁幫忙還真無法破案.

网友:
高手 高手 高高手就是不同!!

网友:
高手都是如此深藏不露的,一出來保證讓人大開眼界

网友:
恭禧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說.好說.李組長剛好來喝茶.沒李組長在旁幫忙還真無法破案.

哈哈哈!你真是客氣了!

网友:
G大一出手就知有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