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5-28W燈具220V電壓修改110V

楼主(2016-11-25):
辦公室裝修撿了幾隻T5-28W220V燈具
但家裡燈的電壓是110V的不知能否修改成110V
有試過直接接110V但燈亮度不夠
正面照
背面照

网友A:
把電源輸入全波整流改成倍壓整流就可以了,請參考這篇電路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4257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電源輸入全波整流改成倍壓整流就可以了,請參考這篇電路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42572-1-1.htm ...

謝謝ysc大
明後天去買電容來試

网友:
標題: T5-28W燈具22V 電壓修改110V
請改: T5-28W燈具220V電壓修改110V

楼主:
改為倍壓整流電路

倍壓整流電路

倍壓整流電路

亮度正常

亮度正常

亮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