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1937 wma 發出滋滋聲 及 背光閃爍

楼主(2016-11-26):
圖1是電源與高壓電路版的俯視圖, 滋滋聲來自於右側的垂直小電路版, 請看圖1紅圈處.

用珍珠奶茶專用吸管仔細聆聽後, 發現有三處滋滋聲最大聲, 請看圖2.

圖1

圖1

請問將 MP1009BES 與 9971GH 都換新能解決問題 ?

已做過下列三項
[1] 更換電容
[2] 補焊
[3] 用電路版清洗液刷洗

网友:
檢查燈管看看...

网友:
這種直插的 直機換版子了吧  通常IC超過兩顆 我就換版 省時省力 ..... 燈管老化狀況要查

网友A:
曾經處理過這台一樣情形,換掉IC 501就完修了,給你參考

楼主:
我把面版接到另一臺奇美19吋螢幕的高壓版上,
沒有發出滋滋聲 也 沒有背光閃爍,
所以燈管是正常的.

网友:
大大有使用聽診器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經處理過這台一樣情形,換掉IC 501就完修了,給你參考

我已經訂購 MP1009BES 與 9971GH , 換完再跟您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