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誰有 v29 電視公版 韌體

楼主(2016-11-26):
面板 LP156WHS3-TLS1
電視公版  V29

我查詢資料  該面板解析度   1366*768  (1CH 6-BIT)
原本購買公版 給我的韌體    只有 1366*768 (1CH 8-BIT)

想請問有好心人提供   1366*768 (6-BIT) 韌體給我嗎

電視公版 V29

電視公版 V29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面板資訊

面板資訊

网友:
你跟買的人索取就有了啊!

楼主:
因為購買很久了.....所以.....才在網路發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購買很久了.....所以.....才在網路發問

如果你是要回覆我,那你應該要按回覆,否則我是收不到的。
公板配的遙控器不只一樣,所以代碼也不一定相同,如果不知道跟誰買的就得自己試了

网友A:
這個不分…
只須進入工模做調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不分…
只須進入工模做調整即可……

謝謝你   真的可以使用   解決了

楼主:
謝謝提供資訊

楼主:
進入工廠   真的調整好了
謝謝大家提供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