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P225HQL 不開機問題

楼主(2016-11-26):
這台插電不開機.拆開後發現畫紅箭頭 那顆燒毀.有人知道那顆是什麼嗎..

楼主:
拆除後可開機。真神奇。免更換。

网友:
電源對地 電容

楼主:
若換一顆新的上去一樣冒煙燒黑。拆掉不裝可開機功能正常。真奇怪裝那顆不就沒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換一顆新的上去一樣冒煙燒黑。拆掉不裝可開機功能正常。真奇怪裝那顆不就沒作用。 ...

有先量過電壓嗎?
因為耐壓太低就會燒掉。

网友:
那是濾雜訊的電容,不裝只是有可能會被雜訊干擾,不代表它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