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SONY XPERIA

楼主(2016-11-27):
想請教大家
SONY XPERIA這台是因為充電時將電源極性搞反了而導致於開機不了
想問問看
若要修,大概要花多少預算呢??

网友:
要請人維修
好像發錯版區
應該在 徵求啟事

网友:
這不在保固內嗎

楼主:
應該說~
01.
我想要問一下一般在維修會怎麼收費
02.因為我沒有相關的維修經驗
我想要問我要去哪邊買零件回來維修,

懇請知道的大大指點一下小弟^^"

楼主:
maxcar大大
保固已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應該說~
01.
我想要問一下一般在維修會怎麼收費

連型號都沒有PO上??

想自己維修就應該要先拆了!!

電插反通常會燒電源管理晶片!!  沒工具 根本沒辦法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連型號都沒有PO上??

想自己維修就應該要先拆了!!

大大~
我也不知道這台的型號
是蠻大一台的
是六七吋的尺寸

我只能從外觀看型號
我以為XPERIA就是型號
我再確認一下型號是甚麼

网友:
看背面的圖應該是Xperia Z或是 Z Ultra
又感覺不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說~
01.
我想要問一下一般在維修會怎麼收費

1.原廠一定報價整個主機板

2.找非原廠維修,那就看維修人爽開多少價格
   或是先收到你NG的手機,檢測後再報價 (當然報價不修可能會收基檢費)

3.另外如果你是有防水功能,基本上只能找原廠或是原廠授權維修店家,才會有壓防水設備

4.沒有型號,沒法做任何判斷及估價

   我只能說如果這手機是你自己的, 不太可能會不知道型號

   就算忘記也會有發票或是其他購買相關證明文件or說明書

5.你想自己 DIY,就先拆開再說,裡面至少有基板型號

不然在這裡一切多只是空談而已沒有實質上的意義

网友:
應該是Z ULTRA
6.X吋 然後背面沒有閃光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我也不知道這台的型號
是蠻大一台的

你看一下在SIM卡座旁有沒一張小卡片可以抽出來的!!

6吋的應該是 xperia z ultra c6802 這一支

維修的台灣商報價應該會破3K,自己找料,應該花個2K多左右吧

因為換內部還要拆背板,有需要其他耗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在SIM卡座旁有沒一張小卡片可以抽出來的!!

大大
果真如你所說
型號為:Sony Xperia Z Ultra C6802 (PM-0530-BV)
不知道你是否有相關的維修經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果真如你所說
型號為:Sony Xperia Z Ultra C6802 (PM-0530-BV)

要查看看是不是電源管理IC燒了!!

最慘的就是換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查看看是不是電源管理IC燒了!!

最慘的就是換主板!!

eson大大
不知道這些料件可以去哪邊購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大大
不知道這些料件可以去哪邊購買呢??

淘寶,路X或Y拍也許有,不然要買故障的來退換!!

可是背蓋耗材有沒有,我就不知了!!

网友:
我換過LG G3 的電源管理晶片!!

光這顆裝上去,2小時!!

折損一顆!!

故障原因是,沒注意正在用電供19V使用NB,隨手抓到測試用的USB接頭

插上G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