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網路上傳的抽油神器,可以重覆使用

楼主(2016-11-27):
抽油神器,配件簡單,只要
針筒 *1
管子 夠長就好
單向閥(水族管 買的到) *2 不一定要買白鐵的
三通(空油壓五金買的到  )  *1
玻璃罐或硬一點的罐子,即可

組合圖

一,先抽杯,然後加新的,

由於罐子比較小,抽六~七分就要倒一次,不要抽到全滿,或過頭,因為煞車油會咬,

利用這個原理,可抽煞車油,我試過,一個人就可以搞定換煞車油了,我一樣有抽四個卡鉗,就不用在那,踩~踩~踩~踩~踩~踩~踩~踩~,也不用發動引擎了,

 附註:沒經驗,沒人教,請不要自行實驗,我換完之後有去驗車,所以是ok的。

网友A:
你ABS控制器到各輪分泵間的老煞車油怎麼辦?

先抽煞車總泵油杯內的髒油......然後添上新油

如果是ODB電腦我們會讓它ABS做動...排空氣模式

這樣就可以一輪一泵的將管路內的舊油帶出....使系統內的油僅量都是乾淨的新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ABS控制器到各輪分泵間的老煞車油怎麼辦?

先抽煞車總泵油杯內的髒油......然後添上新油

因為,你的說法要有兩個人,才可完成,賣我煞車油的人說,其實用抽的就可以了,我看有些汽車百貨,也是用抽的,我去的保養廠,是用踩的(應該就是你的說法)

网友B:
如果要用抽的方式換油
最簡單的材料就是沐浴乳的按壓抽管~
不過我是不會這樣換油~
分磅的油一定要洩出來一些~因為這裡的油是最髒的~品質劣化最嚴重的~
這裡的油根本回不到油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用抽的方式換油
最簡單的材料就是沐浴乳的按壓抽管~
不過我是不會這樣換油~

分磅指的是卡鉗嗎,我有抽,只是沒拍照片

网友:
現代車都有ABS甚至車身動態穩定系統,這些設備裡面的煞車油要能交換出來
的話可以確保你的整個系統煞車油的品質....

网友C:
引擎室拉桿上面綁的那罐是什麼呀,好奇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分磅指的是卡鉗嗎,我有抽,只是沒拍照片

機車多是一個油壼對一個卡鉗,
汽車多是一個壼對2~4個卡鉗.

拿碟煞野狼來說,
油壼跟煞車拉桿那邊叫總泵,
煞車卡鉗那邊叫分泵,

另外煞車油放久了會吸水氣(聽技師講的),
開了就用掉最好.

以前二手車商要來估SOLIO,一直問動力方向機的油壼在哪....噗....大大要不要表演一下換POWER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擎室拉桿上面綁的那罐是什麼呀,好奇中~

我猜廢氣回收簡易濾油

网友E:
我是直接做電動的 . 三通5元 . 單向閥10元 都是水族用品買的 . 水壺人家不要的 . 幫浦好像買60(二手) . 夾子10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是直接做電動的 . 三通5元 . 單向閥10元 都是水族用品買的 . 水壺人家不要的 . 幫浦好像買60(二手) . 夾 ...

我比較好奇抽得動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機車多是一個油壼對一個卡鉗,
汽車多是一個壼對2~4個卡鉗.

重點是,這車沒有POWER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猜廢氣回收簡易濾油

你答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比較好奇抽得動嗎?

他都拿出來了,應該抽的動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比較好奇抽得動嗎?

可以 . 很快 . 用了不下50次了 . 基本上是利用負壓 . 並不是直接抽油
800cc油約20秒抽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 . 很快 . 用了不下50次了 . 基本上是利用負壓 . 並不是直接抽油
800cc油約20秒抽完 ...

不過這樣改 你讓我有另一個點子了
利用引擎負壓抽...  但是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他都拿出來了,應該抽的動吧,

大大 你的白鐵多少大洋阿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過這樣改 你讓我有另一個點子了
利用引擎負壓抽...  但是不知道可不可行 ...

理論上應該可以 . 因為我的吸力感覺也不強

但這樣不就變要2台車才能玩 . 不然自身機油被抽完不打僅還要製造負壓....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論上應該可以 . 因為我的吸力感覺也不強

但這樣不就變要2台車才能玩 . 不然自身機油被抽完不打僅還要 ...

抽什麼油都可以 千萬別抽機油 會GG
不然怎麼潤滑呢n_111|
至於機油 用漏地也還比較乾淨
想起曾經汽車學徒時 油沒抽乾淨 機油量爆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大 你的白鐵多少大洋阿

一個 80,在豐原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是直接做電動的 . 三通5元 . 單向閥10元 都是水族用品買的 . 水壺人家不要的 . 幫浦好像買60(二手) . 夾 ...

泵浦直接抽不是就可以了,為何要加三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泵浦直接抽不是就可以了,為何要加三通...

因為有些時候diy別的要用針筒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