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ˋ助]USB 鋰電池 電風扇 的零件(A02T)可用甚麼代替

楼主(2016-11-27):
各位大大好,手頭上的USB 鋰電池 電風扇壞了,其中這個SMD零件壞了(圖一),
想請問有甚麼型號可以代替,感謝!!

另外剛好有找到類似的電路圖

應該是紅色框框處,但我不確定是不是這個零件壞了

是利用升壓電路去控制風扇的轉速,右上角的R改成可變電阻,就可以變成無段變速
順便提供給各位參考

PS.目前是已經修復了,但是是拆電風扇的充電電路上面的A02T,現在只能放一顆電池,還是想要把他完全修復

請各位大大幫個忙,謝謝

网友:
是N-type的MOSFET 大致上都可以

GS電壓越低越好但是可以忽略   因為電流小  即便沒有完全開閘也無礙
計較效率的話建議整個電路都要換掉n_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