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功率表設計

楼主(2016-11-28):
如何使用現成模組及應用程式,將以往複雜的開發流程作簡化,正是工程師們追求的目標.影片中指引你如何應用現成的軟/硬體,來達成一個專案的設計.詳情請檢視其中的內容介紹.

楼主:
1.硬體組成部分:鋰電充電板/Arduino板/INA219模組/SD記憶卡
2.核心電路:INA219,本芯片內部含電壓/電流/功率及校正功能,是本專案的核心,藉由其datasheet的功能介紹,可讓你了解功率表是如何達成其計算的由來.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ina219.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1.硬體組成部分:鋰電充電板/Arduino板/INA219模組/SD記憶卡
2.核心電路:INA219,本芯片內部含電壓/電流/功率 ...

線損很大,誤差範圍應該不小..

网友A:
INA219這顆不錯,12bit delta-sigma ADC~
比大部份的 8 mcu 內部的 ADC 多了2 bit 精度~
線損問題,只要改用霍爾元件在大電流上及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A219這顆不錯,12bit delta-sigma ADC~
比大部份的 8 mcu 內部的 ADC 多了2 bit 精度~
線損問題,只要改 ...

接觸阻抗應如何克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觸阻抗應如何克服..?

請問 thwa大,
你說的接蜀阻抗是說那一段?可以詳述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 thwa大,
你說的接蜀阻抗是說那一段?可以詳述嗎?

接觸阻抗--> all schematic point and component choices

剛好前一陣子幫人做 type c gen 2 products 目前還在百佳泰驗證測試..
且這個實驗又是直流功率表,所以個人覺得如果要量化的話,這是考慮的因素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觸阻抗--> all schematic point and component choices

剛好前一陣子幫人做 type c gen 2 products 目 ...

你說的是 usb type c gen 2 socket 嗎?
如果是的話,那個應該不是屬於 INA219所產生的問題,你說的是 usb type C 產品該考量的問題。

网友:
自己是覺得  線損歸咎於導線本身   接觸阻抗歸咎於所使用的連接器(特別是接觸阻抗 因為這個是會變動的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NA219這顆不錯,12bit delta-sigma ADC~
比大部份的 8 mcu 內部的 ADC 多了2 bit 精度~
線損問題,只要改 ...

JOJOLING:
   零件準備好了,等 舅幫忙寫程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JOJOLING:
   零件準備好了,等 舅幫忙寫程式!!

果然竹北是個好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竹北是個好地方

JOJOLING:
  舅 我是準備好了 ARDUINO UNO板子 和 SD卡有 RTC !! 記得你以前做過紀錄器,我只要紀錄電壓就可以了!!

网友:
按照INA219規格書內的參考線路來看,使用上完全不必在乎接觸阻抗或線損.
因為他只是輸入電壓值,輸入阻抗都非常高.
實際產品像安捷倫(現在改名稱了)有做,我之前是用以下這台:
http://www.keysight.com/en/pd-17 ... it?cc=TW&lc=cht

不過這台只是算初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