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家用瓦斯爐紅火無法調整

楼主(2016-11-28):
請問各位高手,小弟家裡的櫻花牌瓦斯爐(接瓦斯桶的),紅火的問題一直無法解決
常常爐具都被燒黑 ! 已經試過以下方法還是無法解決

1. 調整瓦斯空氣混合比
2.清理瓦斯爐心後紅火感覺更大了

不知道是哪裡壞掉了,各為大大可否給個方向
讓小弟再試著修裡看看

感謝 ^^

補充內容 (2016-11-29 09:59 AM):
補充說明
這是櫻花二口爐,只有一口爐有這問題,另一口爐紅火的問題上不明顯,不過空氣混合比也是開到最大才沒有紅火。

空氣混合比調到最大

空氣混合比調到最大

紅火依舊

紅火依舊

清理爐心

清理爐心

清理後紅火更大了

清理後紅火更大了

网友:
friend555大,我家也是櫻x牌的,很久遠的機種,我是把爐底下有跟供氣管(瓦斯),把它擴孔2mm,就搞定了
,我不知道您是否也可以,是瓦斯行老闆現場弄給我看的,注意!不是擴越大孔就越好,瓦斯行老闆用起子很輕的挖
,我用游標卡尺量過,原廠1.6mm,擴孔後變1.8mm
以上純屬提供看過的方法,是我的機種,瓦斯行老闆弄的,我不知道您的行不行,安全問題最好找瓦斯行嘿

网友:
忘了補一句!出問題別找我喔

网友:
請您檢查爐心內是否積碳,如果是清一清應該會改善

网友:
在以前做黑手的日子裡,點乙炔時氧氣都是沒開,先開一些些乙炔,點著了都是紅色的火焰,還帶黑煙,然後開氧氣,慢慢加大乙炔供應,在加大氧氣供應,直到合適的火焰。
在這前提下,有可能是瓦斯供應太大了,你要不要先調低瓦斯供應量?在瓦斯桶那兒先開一點點就好,先確定是瓦斯供應太大,還是空氣孔有問題。(堵住了)你說清了爐心紅火更大,有可能空氣供應堵住了。

网友:
瓦斯桶上的瓦斯調整器可能被調過或壞了,家用要買R280的。

网友A:
把爐心把起來敲一敲(拿鐵鎚敲)把鐵削清乾淨然後看一下爐心裡面有沒有蟑螂生蛋在裡面.或是蜘蛛絲也會變紅火.或是左邊的爐心讓右邊的爐火燒把爐心的髒東西燒掉.再換右邊燒左邊的爐心.

网友:
空氣混合比,應該不用調那麼大吧,我再照一下我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爐心把起來敲一敲(拿鐵鎚敲)把鐵削清乾淨然後看一下爐心裡面有沒有蟑螂生蛋在裡面.或是蜘蛛絲也會變紅火. ...

圖三畫圈圈那堆 ,就是我把爐心裡面敲出來的髒東西 ><

网友:
9mm開口板手拆彈簧後面噴嘴用針通一通,鎖回去用泡沫液測漏!

网友:
清理,各個刷得到的角落,

另外瓦斯噴嘴也可用針做處理,

瓦斯噴出的形狀應該會影響吸入空氣多寡、進而影響比例和火色。

网友:
是爐心裏面有繡或其它垃圾, 裏面不夠平滑, 影響瓦斯輸出,
將這個有問題的爐心拿下來, 放上第二個正常的爐上點火燒,
( 如放在圖一上面, 燒到通紅, 爐心裏面的垃圾會自動燒乾淨.)
然後用長柄鉗/把鉗夾住爐心沉沒進一桶水裏. ( 水當然要預早準備好,小心水會跳彈上來到皮膚上 )
鉗夾時要夾穩, 若掉落地上爐心可能有裂紋或凹陷.
也要小心提防發生火警.

网友:
不知左右爐頭可否互換位置
試點火看看
紅火問題會不會也跟著換位置 ?

感覺是您那顆爐頭內
瓦斯通道賭塞的問題

有些爐頭設計不是一體成形的
內部鏽屑堵塞可打開清除
至於這一體成形的
可能要多點耐心從上面瓦斯通孔
一孔一孔慢慢捅乾淨試試看

网友:
空氣混合比開到最大之後,再把每個孔通一通,應該就可以了!

還有,火不要轉那麼大...也可改善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