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BM R400筆電,稍微碰到就不亮

楼主(2016-11-28):
大家好,我們公司一批筆電,毛病都是一樣的,就是螢幕背光燈,稍微移動螢幕開啟角度碰到就不亮

正常應該是螢幕打開,背光燈要亮,螢幕關可能到20度以內,背光燈熄滅
可是現在是螢幕打開,背光燈熄滅,螢幕可能關到剩下20度了,背光燈才會正常亮
我有兩個問題想請教前輩們
1.筆電怎麼偵測我的螢幕打開或關閉呢?好像沒有看到微動開關或什麼

2.因為這個型號筆電的排線也買不到了,因為不了解螢幕開啟角度 與背光燈連動的機制
看看可否哪裡短路,改成背光燈恆亮,繞過排線之類的?
(我目前推敲是排線開開關關,可能內部接觸不良)

螢幕全貌

螢幕全貌

背光燈版排線

背光燈版排線

高壓版背面

高壓版背面

高壓版正面

高壓版正面

946.82 KB, 下載次數: 12

背光燈問題的影片

网友:
您好:
排線故障,或面板座, Notebook 接座,等接處不良
您用心找找!

网友:
沒碰過 IBM 的筆電...
看看 Sensor 是不是這個

也查一下排線跟主板連接的部份有沒有鬆脫

网友A:
這台屏線到高壓板間的線路很容易折斷所以算是通病
至於屏線台灣買不到可到淘X網買

故障現象是暗屏有影,無背光,其實就是 背光控制開啟斷線
解決法可以飛兩條線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屏線到高壓板間的線路很容易折斷所以算是通病
至於屏線台灣買不到可到淘X網買

感謝前輩分享!我快被這批電腦搞瘋了
去年我接的時候,手上還有16台正常的,結果一年之間剩下6台,剩下10台毛病都一樣
可否請教前輩,如何跳線處理呢?對於只會換螢幕電容的我,可以勝任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分享!我快被這批電腦搞瘋了
去年我接的時候,手上還有16台正常的,結果一年之間剩下6台,剩下10 ...

你照主板到高壓版的屏線接頭插座兩邊都照我看是哪個型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照主板到高壓版的屏線接頭插座兩邊都照我看是哪個型號的

感謝前輩那麼晚還幫我看圖
感謝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那麼晚還幫我看圖
感謝感謝

這兩點可以用電表測量看看是不是斷路
是的話就跳線處理 處理完要記著做防護處理避免去短路到
如果沒能力處理就請版上大大有誰要接手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兩點可以用電表測量看看是不是斷路
是的話就跳線處理 處理完要記著做防護處理避免去短路到
如果沒能 ...

真是太感謝了!!!!!!居然還有一樣的圖可以參考~~
經量測結果,灰黑之間斷線
灰灰之間  黑黑之間 也是斷線。

我可以不用跳線,直接在灰黑處焊起來,讓電腦保持恆亮之類的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是太感謝了!!!!!!居然還有一樣的圖可以參考~~
經量測結果,灰黑之間斷線
灰灰之間  黑黑之間 也是斷線 ...

不行要跳線 因為他是線路中間斷掉 有放大鏡仔細看可以看出是哪斷線 功夫好一點可以刮骨療傷
不能兩條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要跳線 因為他是線路中間斷掉 有放大鏡仔細看可以看出是哪斷線 功夫好一點可以刮骨療傷
不能兩條短接 ...

感謝!還好有看到回復,我剛剛想說兩條線,應該就是利用斷路和非斷路,判斷開關決定高壓板是否啟動吧
想說乾脆短路好了(還好沒這樣做)
線路看起來間隔很細,要飛兩條線過去,還要未來能夠承受螢幕開開合合,感覺不易。
明天白天有時間再來試試看焊接,後續有成果再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謝獅子魚前輩給予那麼多明確的協助!!^^

网友B:
過去有台acer螢幕會變暗,
我送修時,維修站就把螢幕拆開,排線接口那邊貼上膠帶固定就好了!

另外, IBM R400 好像大約是2009~2010年的機種... 用夠久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要跳線 因為他是線路中間斷掉 有放大鏡仔細看可以看出是哪斷線 功夫好一點可以刮骨療傷
不能兩條短接 ...

感謝獅子魚前輩指導
後來我嘗試用兩條網路線想要焊上去,但是實在是太密了
光是線材還沒上熱縮套就無法並排,技術不到家

後來我想說乾脆兩條線 一前一後 就沒有aux的問題
結果就焊了一個洞,哈~~失敗~~不過有趣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過去有台acer螢幕會變暗,
我送修時,維修站就把螢幕拆開,排線接口那邊貼上膠帶固定就好了!

是阿 不過目前也沒有新的預算要買了
改成4G RAM  還有SSD,其實運作起來還蠻順暢的~~

网友:
看到你這篇讓我想到我的x61,n年了就是不壞,一直沒機會買新機

飛線不見得要在排線上飛,不過你技術如果不夠,建議去淘一下吧。或是請版上住附近的高手處理一下嘍!

网友:
請問  各位 版大  跳線及飛線  的意思是.... 功力還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要跳線 因為他是線路中間斷掉 有放大鏡仔細看可以看出是哪斷線 功夫好一點可以刮骨療傷
不能兩條短接 ...

最後請友人幫忙從大陸購買,一條排線含運400台幣有找。
換上去就正常囉,只是感覺排線設計得很緊,幾乎是設計沒有讓你把零件稍微拿起來裝的空間
幾個插槽點還不是想先插哪就插哪,要先插正中央背後的排線,這樣才能讓整塊背光燈板先放進去框架裡
然後才能勉強插上面的攝影機 和下方的藍芽  高壓版插座...等等。

感覺如果拉扯得很緊,那麼螢幕開開關關間,其實也蠻損的
希望換上新的排線,可以至少撐個3年囉,再次謝謝大大技術性指導分享。

完修囉

完修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 IBM R400 好像大約是2009~2010年的機種... 用夠久了吧?!

小弟思想屬恐龍類
對電器壽命的期待
一般最少要耐用10年
如果買來只能用個5~6年
都還沒熟悉物品發揮功用就壞了
每次重購新品
再次學習與適應
對生活實用性
相當的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思想屬恐龍類
對電器壽命的期待
一般最少要耐用10年

您好:這思維模式不錯,所謂:人能盡其才,物能盡其用. 東西能修及修,還可用不要輕易丟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兩點可以用電表測量看看是不是斷路
是的話就跳線處理 處理完要記著做防護處理避免去短路到
如果沒能 ...

獅子魚大,後來我請別人從淘寶幫忙買了幾條排線
也順利修復了幾台,但是其中有一台我原本以為排線不幸又折壞了
但是拿了別台確定可以點亮的螢幕插上去,發現還是背光不亮,手電筒隱隱約約可以照到有字

我之前一直想說顯示 背光 等等,應該跟主機板本體沒有關係
單純就是筆電上半部排線 高壓版 燈管...等等,朝這個方向去想
不過可能想錯了,因為這台換了正常可用的螢幕還是不會點亮
請問主機板部分有可能其他可以檢查的方向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後來我請別人從淘寶幫忙買了幾條排線
也順利修復了幾台,但是其中有一台我原本以為排線不幸又 ...

你的面板是LCD還是LED LCD的話先檢查高壓板 F1保險絲檢查看看
檢查主板屏接口附近有沒有保險絲F7 F8或其他保險絲編號測量看看
檢查這兩個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