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EPSON CX16NF 彩色雷射印表機故障 service call 0094

楼主(2016-11-29):
日前回收室撿到一台份量頗重的 多功能雷射事務機,發現 黑白可以印 彩色會當機,於是把感光鼓拿出來,沒想到再印幾張就 GG 了,異常碼 SERVICE CALL  0094 上網一查露天有賣"1500"元,沒說甚麼應該是"經驗費"吧!!  其他上網 英文有提到說"第二個圖像轉印壓力/縮回失敗!! 每印一張就當一張,只好拆機了!!  最後 發現 電螺桿好像有黏住,釋放時間較慢,深入了解發現 電螺桿 帶動時為了減緩動作,於是貼了一片"黑色海綿"經過 5~6年的動作(2010出廠 印了 3000多張)海綿的背膠+海綿變薄 導致有點"黏性" 這就是造成當機的原因!!  後來發現 彩色印刷當機的原因 (FUSER JAM) 也是 電螺桿的問題,他一共有3個 電螺桿,經過這樣處理之後 哈哈,可以印出來了!! 就是黑色變淡..應該是碳粉夾的問題吧!!

電路板 沒那麼容易故障 網路要賣幾千元一片

高壓電路

傳真電路

控制電路

電螺桿位置

貼上3M膠帶

网友:
HP 部份機器也有類似問題,修過朋友的 HP LaserJet 3050

网友:
雷射機器 都有類似的通病~~
修了三台 三星 SCX4200 都是一樣的問題

网友A:
海綿主要是降低電磁閥動作的時候的噪音
有貼聲音會比較小
沒貼其實也沒差,就是動作的時候噹噹金屬碰撞的聲音大些
海綿久了會黏住彈片
造成該釋放卡住齒輪的時候沒有卡住

列印線條應該是光鼓的問題,不便宜
這台有風扇負責吸掉機器內部飛粉
雷射掃描被飛粉蓋住的機會不大

网友B:
阿乾師傅
電螺桿位置在哪裡,
我看不到??

网友:
電磁閥~~海綿爛掉

印表機的電磁閥,早期一般來說海綿爛掉只要清乾淨即使不貼上海綿或是你貼膠帶均可恢復正常

====================

但是目前來說有很多機型,屬於有校正型,你不貼海綿還是依樣會NG,貼太厚或太薄的海綿也不行

會造成列印出來的資料或有偏移不準的情況產生

网友A:
想請教一下如果CP2025控制4個碳粉匣開合電磁閥換原廠新品原廠新品一樣列印偏移
轉印皮帶的電磁閥也換了,恢復原廠設定值,更新韌體,換耗材都一樣
校正在多次狀況依舊
請問是甚麼問題

手上有一台擺了快一個月搞不定的機器,這型的機器又很不好拆
想換個電磁閥就要大拆把板子全部卸下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請教一下如果CP2025控制4個碳粉匣開合電磁閥換原廠新品原廠新品一樣列印偏移
轉印皮帶的電磁閥也換了, ...

離合器  or 馬達

補充一點:

有試著做過校正動作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阿乾師傅
電螺桿位置在哪裡,
我看不到??

我記得中間齒輪盤裡面也有一個
這種是中間有一根黑色的磁棒在推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中間齒輪盤裡面也有一個
這種是中間有一根黑色的磁棒在推拉

沒錯就是中心有一跟黑棒的電螺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綿主要是降低電磁閥動作的時候的噪音
有貼聲音會比較小
沒貼其實也沒差,就是動作的時候噹噹金屬碰撞的聲 ...

LAZY_PANDA大:
因為手上有一台黑白雷射印表機,所以,這一台應該不會再投資換光鼓了!!
網路上零建好賣喔!! 我來拆賣電路板和零件應該就可以買一台黑白機了!!

再請問一下黑白印不清楚視不是碳粉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LAZY_PANDA大:
因為手上有一台黑白雷射印表機,所以,這一台應該不會再投資換光鼓了!!
網路上零建好賣喔!! ...

不專業的回覆,
一般是碳粉不足,
要換碳粉閘~
但原廠的不便宜..

网友:
厲害,膠帶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ZY_PANDA大:
因為手上有一台黑白雷射印表機,所以,這一台應該不會再投資換光鼓了!!
網路上零建好賣喔!! ...

如果是黑白雷就有可能是碳粉不夠的關係
CX16是彩雷事務機,從你列印的樣本來看是光鼓的關係
才會有那些線條
而且從資源回收場買來的機器,耗材幾乎都是壞的
機器有很多都是好的(以我們這邊來說)
如果碳粉不足,印出來的不會4個顏色都一起不足
而且磁棒也同時都在同一個地方沒附著到碳粉

如果是HP的機器,可以把三合一碳粉匣拿出來看一下磁棒
正常來說整根磁棒都要附著碳粉
如果磁棒上面有部分沒有附著到碳粉
就有可能是碳粉不足

网友:
校正是第一步,沒用才會回復原廠初始值
再無效才會拆機看電磁閥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ZY_PANDA大:
因為手上有一台黑白雷射印表機,所以,這一台應該不會再投資換光鼓了!!
網路上零建好賣喔!! ...

忘記請教...
是哪個型號的黑白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記請教...
是哪個型號的黑白雷

LAZY大:
   感謝回答!! 我的黑白機 是 FUJIXEROX M205 還不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黑白雷就有可能是碳粉不夠的關係
CX16是彩雷事務機,從你列印的樣本來看是光鼓的關係
才會有那些線 ...

LAZY大:
  最後一張照片是 黑色碳粉磁棒?  感謝答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LAZY大:
  最後一張照片是 黑色碳粉磁棒?  感謝答覆!!

是的
那是拿EPSON 6200的碳粉匣來做示範
副廠的碳粉匣填充的碳粉量跟計數晶片不一定抓得很準
意思就是說有可能已經沒碳粉了,但計數晶片還顯示有碳粉
如果遇到副廠耗材,能打開看裡面還有多少碳粉的話就還好處理
如果是沒辦法打開的就只有靠外在觀察(看磁棒或感覺碳粉匣的重量)
又或者拿別台同型號耗材來測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ZY_PANDA大:
因為手上有一台黑白雷射印表機,所以,這一台應該不會再投資換光鼓了!!
網路上零建好賣喔!! ...

M205 = =?
是不是用副廠的碳粉匣?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05 = =?
是不是用副廠的碳粉匣?

Lazy_Panda 大;
   感謝答覆,我目前手上有一台 富士全錄 機型是 P205B  另一台好像是 M205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zy_Panda 大;
   感謝答覆,我目前手上有一台 富士全錄 機型是 P205B  另一台好像是 M205 ...

這兩台的光鼓都是做在機器裡沒辦法換的
如果是因為用副廠碳粉匣會越印越淡,印出來的紙表面摸起來沙沙的
甚至出現092-651的錯誤
就是機器內缺乏載體的關係
需要添加載體才能排除問題
有另外一個方式可以暫時排除問題
也可以確定是碳粉問題還是光鼓問題

以EPSON MX14做示範。先拆下前紙板

前紙板拆下後,拆下左右兩邊各一個螺絲

拆下前板

碳粉匣左邊的小馬達負責轉動齒輪把碳粉送進粉倉
因為機器在缺乏載體的時候就不會自動補碳粉進機器內
所以會越印越淡,甚至出現092-651錯誤訊息(事務機型面板會顯示)
現在要手動強制把碳粉送進機器內的粉倉
可暫時解決這兩個問題
也可以確定光鼓有沒有問題
但要根本解決的話只有在碳粉內加入載體
或是用原廠碳粉
把馬達右上角的螺絲拆下,馬達往逆時針轉即可拆下
拆馬達主要是降低阻力,手轉齒輪比較不會那麼累

馬達拆下後,中間下面可以看到半面齒輪
順時針轉動約2分鐘之後開機列印看看是否可以了
如果還不夠黑的話就在補些
記得千萬不要補太多,碳粉太多列印出來會整張紙都髒髒的
手動補碳之後有可能會碰到列印出來左邊淡右邊濃
這時候把機器抬起來左右搖動,讓粉倉內的碳粉平均分散左右兩邊

當然要手動灌碳粉前,先確定碳粉匣內有沒有碳粉
碳粉匣可以打開來看內部
此方式只有EPSON S-LED黑白雷機型有效(如M1400,MX14)
富士全錄S-LED機型(如P205B,M205F)
S-LED彩雷並不適用

再次強調,此方式只是個偏方,做維修前判斷光鼓好壞用,並非正規維修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兩台的光鼓都是做在機器裡沒辦法換的
如果是因為用副廠碳粉匣會越印越淡,印出來的紙表面摸起來沙沙的

LAZY_PANDA大:
    感恩如此詳細的分享!! 我找時間來添加碳粉看看!!
    碳粉添加一定要"鑽洞"嗎?還是有其他辦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ZY_PANDA大:
    感恩如此詳細的分享!! 我找時間來添加碳粉看看!!
    碳粉添加一定要"鑽洞"嗎?還是有 ...

如果是p205b或m205f或類似機型來說就不用
有些都是有蓋子不用鑽洞
碳粉匣拿下來,會看到一個弧形蓋子
轉開就可以了
處理碳粉問題時記得一定要戴上醫療級口罩
有防毒面具那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p205b或m205f或類似機型來說就不用
有些都是有蓋子不用鑽洞
碳粉匣拿下來,會看到一個弧形蓋子

LAZY大:
    感恩!! 是因為粉墨很細?還是因為粉墨有毒!! 粉墨對肺部很傷嗎? 沒有經驗不知道有多危險!!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ZY大:
    感恩!! 是因為粉墨很細?還是因為粉墨有毒!! 粉墨對肺部很傷嗎? 沒有經驗不知道有多危險!! ...

同行講的...根本是冒著生命危險在處理
一般活性碳的口罩還不夠
處理完後還是感覺呼吸道不舒服
至少要用到N95以上的比較好
其實最好是用像鈑金烤漆用的那種類似防毒面具的最好
在通風的地方處理不建議在室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行講的...根本是冒著生命危險在處理
一般活性碳的口罩還不夠
處理完後還是感覺呼吸道不舒服

LAZY_PANDA大: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