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BENQ VH3246 忽然雪花畫面無訊號

楼主(2016-11-29):
可切換輸入來源也可以掃描頻道
但類比訊號看幾分鐘後會忽然無畫面顯示雪花狀
轉台後就正常但再看幾鐘後又斷訊

相片中紅色箭頭的接收器換了也沒辦法解決.....

接AV端子看DVD可看,但每隔幾分鐘畫面會閃一下並且有爆音。

拆機目測電容都沒爆裂或凸起等異常...

請問版上前輩什麼地方故障呢

接下來我該由哪裡著手量測判斷.....

斷訊後之雪花畫面(借圖)

斷訊後之雪花畫面(借圖)

主板紅色箭頭處鐵盒已更換仍無法解決

主板紅色箭頭處鐵盒已更換仍無法解決

网友:
類比訊號斷訊

楼主:
但AV端子的也會向信號忽然中斷般的閃爍.....(一兩分鐘一次)閃的同時喇叭會有爆音!!

网友:
我之前碰過是主機板的晶片空焊..

网友:
這一型的基板多是小鋁殼電容作怪居多
總共也才一.二十顆.全拆下來.基板清洗一下
再換上去.差不多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