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Agilent53132A通用計數器應用

楼主(2016-11-29):
1.計頻器(frequency counter)是萬用計數器(Universal counter)的其中一種功能.
2.本次介紹53132A計頻器,主要是考量其量測位數(>10digits)及精確度,故選購時已加選件012(背面貼紙勾選,此為內部最高等級的10MHz基準)及030(第3通道,可擴充測量頻率至3GHz)等2項功能.
3.本次待測標準振盪器分別選用OCXO/DOCXO/Rubidium等3類.其穩定度依序排列.後者為最高等級,測試時的最後顯示位數為ppb.(10的負9次方)
4.測試結果請參考如下:

4.1 ISOTEMP : OCXO143-141(內部為單OVEN控溫)

4.2 DOCXO : MV89A(內部為雙OVEN控溫)

4.3 FE-5680A銣鐘

4.4

4.5

4.6

4.7 後面板功能及選項勾選

4.8 前面版輸入端口

5.測試要點:主要是觀測其輸出頻率的準確度(一般是可調整的)及漂移性.

网友A:
專門測量高精準頻率輸出的信號/震盪器
閘門時間開得越久還可出更多位

另外一種則是利用一個已知的頻率基準/高精準信號源 在示波器上   來去跟一個相近的信號去做比對   可以去比較兩信號之前的週期差異就可以反推出相差頻率
示波器的觸發要這設定在基準源輸出的那個通道
如果信號是停住的  那代表 兩信號之間幾乎沒有頻率的差異
如果信號是往右跑  那代表 待測信號比基準信號還慢
如果信號是往左跑  那代表 待測信號比較快

紅色是基準信號 觸發是這在這個通道的
黃色則是一個比紅色還慢的信號

動圖:https://goo.gl/photos/mBFybWyWVB9JmiVX9

僅有50 microHZ的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專門測量高精準頻率輸出的信號/震盪器
閘門時間開得越久還可出更多位

1.是的,當標準頻率與待測頻率彼此間的頻率差異不大時(數拾mHZ),可利用雙通道示波器觀測其一個周期的延遲時間,來計算出待測頻率值,這是無高階計頻器時的校正法.
2.設CH.1輸入標準10MHZ頻率,而CH.2輸入待測頻率,當CH.2的滾動波形完成一周後與CH.1的周期相逢,若經過時間為20秒,則可將其取倒數,並得到0.05Hz,依此推斷出待測頻率為9.999,999,95MHz或10.000,000,05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