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RANSO SP2217面板開機後由白屏轉藍屏

楼主(2016-11-29):
第一次PO文,若有不懂規矩之處請見諒
我這邊有一部好久的22吋小電視,RANSO SP2217
之前就因為畫面會呈現白屏所以就收起來不用了
話說前二周,心血來潮,把收起來快500天的這螢幕又拿來接筆電
正常,可用
但好光景才約莫10天
這幾天老毛病又犯啦
出現了白屏又轉藍屏
請問這是哪個板壞掉的機會高呢

网友:
邏輯版的機率不小

网友:
會白屏基本上是邏輯板的問題,會藍屏肯定是邏輯板的問題!

网友:
面板NG+1

楼主:
面板我認為沒有壞
約莫500天前,這台電視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被我收著不用了
最近是因為要丟掉一些東西,又翻出這台電視
想試試會不會有神蹟出現
結果,居然沒問題
顯示面板沒壞
只是好光景不到10天
每每開機,就由白轉藍....

网友:
拆開清潔排線試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我認為沒有壞
約莫500天前,這台電視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被我收著不用了
最近是因為要丟掉一些東西,又 ...

看一下現在邏輯版到面板的電壓正不正確!!

各供電有無異常!!   另外找找會發熱的元件!!

网友:
看到這一台的故障情形倒讓我想起我有一台沒有腳架的42吋電視好像也是這樣,等我回家再拿出來看看

网友:
邏輯板+1

网友A:
原來是邏輯板  送修大都會說是面板 那如果疊影咧時有時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是邏輯板  送修大都會說是面板 那如果疊影咧時有時無

疊影跟白頻 油畫不同
邏輯板跟主機板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