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問題求助] CRT toshiba cf 2055a 畫面上下縮只剩中間5公分左右?

楼主(2016-11-30):
這台電視我已將垂直IC更換,電容除了陶瓷電容外也都更換,陶瓷電容及電阻都有拆下量測無故障,電路也補焊了,
垂直IC AN5515腳位壓如下:
1:0V
2:14.5V
3:25.5V
4:1.4V
5:0V
6:0V
7:26V

TA8680N
27:1.4V
28:6V
29:5.9V

看電路圖好像是第4.6腳有問題,
但就是查不到原因,
請教各位前輩還有哪裡需注意的呢?
Toshiba CF2055A,  Chassis

网友:
C301和C305 2.2μ/50V換換看,但電容容量一定要足,台製的不太夠,最好是換日製的。萬一基板有洩電,最好也洗一洗。

网友:
c301,c305,r352檢查看看

楼主:
C301,305換過了,R352有拆下來用電表測試,電阻ˊ值會動,應該是沒有故障!

网友A:
AN5515第四腳無論前面驅動.震盪迴路發生甚麼故障都不可能給他14.5V

除非AN5515本身故障,否則就是PCB漏電,把27V的供電(第三腳)引給第四腳了.

電路板用去漬油清一清再查吧.

8680N第27腳1.4V正常,但串接1K(R301)的電阻到5515第四腳會變成14.5V,這個部份很詭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5515第四腳無論前面驅動.震盪迴路發生甚麼故障都不可能給他14.5V

除非AN5515本身故障,否則就是PCB漏電, ...

剛才看一下原文發現資料key錯,第2點是14.5v第4點才是1.4v!有改過了,AN5515更換新品,新舊品量測都一樣!

网友A:
那我覺得是R352半固定VR變質.
你把它短路看看會不會過度開展?
就R352串聯這條線路的電阻每一顆確實量測看看.
因為你上下不足的區塊都差不多,沒有上或下線性展延,應該不是電容的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才看一下原文發現資料key錯,第2點是14.5v第4點才是1.4v!有改過了,AN5515更換新品,新舊品量測都一樣! ...

大電容2200/25v換了嗎?

网友:
场幅度不足,

或许故障不是场输出5515,在前面的幅度调整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覺得是R352半固定VR變質.
你把它短路看看會不會過度開展?
就R352串聯這條線路的電阻每一顆確實量測看看 ...

剛抽空測試用螺絲起子直接短路R252,螢幕會展開,
看來真的是變質,
真感謝 wecj大 提供這個測試方式!
下班再來去南一買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電容2200/25v換了嗎?

謝謝 jasonchen3219 大提供更換電容!
垂直IC迴路的電解電容都換了~
電子零件行沒賣日製電容,
所以只能應急先買來換!
不曉得能撐多久!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
今天下班再去買零件!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
昨晚抽空換上可變電阻,
終於跑出期待已久的畫面了!
但是又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沒有聲音,
電視遙控器可調大小聲,
聲音都是沙沙沙,
可由大調整到沒聲音,
但是就是聽不到第四台輸入源的聲音,
真不知道該從哪裡下手呢?

网友:
紅色框框MTS機板拆起來捕焊應該可搞定

网友:
抱歉不知為何附件圖片無法傳送,就是TUNER旁邊直立的機板拆起來捕焊。

楼主:
謝謝sowalai大,昨晚將MTS機板拆下全補焊裝上後聲音回來了!

接下來再測試電視又發現有幾個問題想請教各位前輩?

1.每次電視重開機第四台就會跳掉變成黑白畫面!

2.畫面水平傾斜差不多-5度,除了調整偏向線圈外還有其他方法嗎!

3.畫面會小抖動,手機照不出來無法提供畫面,看新聞時,每隔一兩秒字會微微小抖動一下!

网友C:
2.畫面水平傾斜差不多-5度,除了調整偏向線圈外還有其他方法嗎!
=> CRT 偏向線圈為磁場運作  受地磁關係   CRT 面向在東西南北 水平傾斜各有不同
     1- CRT出廠設定 面向東  調整偏向線圈 ...
     2- 高級機種 會加傾斜線圈控制線圈 ...

     3-  TV 屬於娛樂消費型器材 不用像CRT MONITOR 在意傾斜
           因此直接OVER SCREEN 把畫面調到 超出邊框一些
           邊框把傾斜瑕疵蓋過  看不到畫面邊就沒感覺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2.畫面水平傾斜差不多-5度,除了調整偏向線圈外還有其他方法嗎!
=> CRT 偏向線圈為磁場運作  受地磁關係    ...

謝謝SIMON1016 大, 以調整到螢幕最大了,畫面真的看起來就不會怪怪的了!謝謝!

楼主:
今天上網爬文一下,
電視影像模式設定好第四台頻道重開機後,
就會跳回原天線頻道變成黑白畫面這個好像是不能存台,
請問各位前輩不能存台該從哪裡著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上網爬文一下,
電視影像模式設定好第四台頻道重開機後,
就會跳回原天線頻道變成黑白畫面這個好像是不 ...

CPU 旁邊的 EEPROM  負責 存資料 (例如:24XX)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 旁邊的 EEPROM  負責 存資料 (例如:24XX)

謝謝SIMON1016 大提供訊息指導,
昨晚找了好久的電路板,
版上CPU旁找不到EEPROM晶片,
板子上的IC有
TA8680N
TC4053BP
TA8622N
CXA1011P
TA75358P
TMP47C634N-R357Z
D6336C

网友:
TMP47C634N  是 MCU
他的10 /11  PIN腳出去  會接到一個8PIN IC
如沒有 那我就沒什摸想法了

楼主:
小弟今天看了好幾遍電路圖!
還真的是沒有8腳EEPROM,
真奇怪沒有EEPROM那設定要在哪儲存啊??

2.08 MB, 下載次數: 11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今天看了好幾遍電路圖!
還真的是沒有8腳EEPROM,
真奇怪沒有EEPROM那設定要在哪儲存啊??

沒法渡了

网友:
此款是D6336C,如果CATV模式是選擇STD沒錯,那就是AFT不正確導致無法記憶,選台畫面有閃一下後變清楚,那就是AFT不正確,需調整中週到正確(不閃)。

网友:
抱歉D6336C是DA轉換記錯了

楼主:
感謝sowalai提供ATF訊息,
這台電是現在卡在每次第四台看完後遙控器重新開機就會跳回原來TV設定,
好像影像VIDEO無法被電視記憶,
之前也覺得是EEPROM的問題,
但是找不到ROM IC,
現在只能由AFT.中周這兩方面去追查!

网友A:
TOSHIBA早期CRT電視每次開機跳回電視無法記憶在AV是正常的.

原始設計就是如此,不是故障.

你這台電視,白平衡調整看看能不能調出來,還是CRT綠色輸出退化了?顏色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SHIBA早期CRT電視每次開機跳回電視無法記憶在AV是正常的.

原始設計就是如此,不是故障.

感謝wecj大提供這訊息,
白平衡已經調整好了!
因為現在都是接數位機上盒來看電視,
那請問一下是否有其他無方式可以直接將開機設定為AV?

网友A:
把Q263拔掉
這樣無論顯示TV或是AV,實際功能都是A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Q263拔掉
這樣無論顯示TV或是AV,實際功能都是AV

感謝wecj大提供意見,
今天將Q263拔下真是如您所說都是AV畫面,
可是又產生另一個問題,
遙控器開機是AV畫面輸出但無聲音,
聲音應該還是TV輸出,
遙控器需在按一次AV切換才會有聲音,
請問聲音部分是否有其他方式可以處理?

网友:
將Q263晶體裝上,開機TV狀態測量(ICA01)第二腳電壓如果是HI(5V),就將第二腳不要接IC直接接地讓他變為LO(0V)就變成AV狀態,反之若TV為0V(LO)就將IC第二腳接5V(HI),這樣聲音跟影像就會同步(試試看)

楼主:
謝謝sowalai大提供訊息,
按照第二腳不接IC直接接地方式,
開機直接是TV頻道,但畫面是AV端訊號輸出,
無聲音!
並無法透過遙控器切換TV OR AV vdieo模式!
這幾天反覆思考一下線路圖,
依線路判斷Q263晶體有一線路連接到TC40538P切換IC,
這顆是做AV端子聲音輸入訊號與TA8622N TV OUT 透過Q263來做聲音切換,

透過第二腳HI、LO來切換Q263,
Q263的切換(TC40538P第九.十腳)應該會做TV或AV端聲音的切換,
TC40538P第九.十腳原LO是TV、HI是AV聲音,
sowalai大教的第二腳HI、LO來切換、wecj大教的拆下Q263後,
應該都是讓TC40538P第九.十腳直接跳到AV端聲音訊號,
奇怪的是兩種模式依舊是無聲而不是TV的雜訊聲,
難道真的無法將開機直接改做AV端畫質聲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