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HTC ONE M8無法充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6-11-30):
女王的手機
剛開始microUSB要一個角度才充的了而且常出現充電有問題的訊息
說請用原廠充電線之類的
免強使用一段時間
最後終於都無法充了

所以先拆在說
還有一點難拆說烤漆刮了好幾條線

要拆M8首先要SIM卡跟SD先取出
↓接下來敲開上下板

↓解開5顆螺絲
↓5顆螺絲轉開後就可以敲開背蓋了
↓敲開所有排線
↓主機板有3顆螺絲解開後主板拿起來

接下來要拿話筒模組跟尾差模組
因為忘記拍了所以沒圖~sorry

然後換上新的尾插
就可以充電了

↓這是換下來的尾插板

謝謝~

補充一點
M8尾插板有分單天線跟雙天線
購買時要特別注意一下

网友:
恭喜完修 原來有尾插板可以換

网友A:
不是脫焊而已嗎?
怎麼要換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脫焊而已嗎?
怎麼要換版?

不是虛焊
是裡面的針有歪掉
被女王一直拔插角度充
應該是座壞了
原本的還黏超緊的也

网友:
厲害,恭喜完修,

网友B:
恭喜完修。
我的也是M8。已經2年多了,最近感覺電量秏的很快也再考慮要自已換電池
剛好來學一下怎麼拆。

不知版大的尾板是在哪買的,還有原來是單or 雙天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我的也是M8。已經2年多了,最近感覺電量秏的很快也再考慮要自已換電池
剛好來學一下怎麼拆。

對岸買的好像是40元人民幣

网友C:
請問 samsung note 2 有面板可以買嗎??

网友:
勇大

讚,"解開5+1顆螺絲",
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拆排線要小心..我一隻蝴蝶機拆排線悲劇發生塑膠脆化,應該是都掛遊戲過熱導致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對岸買的好像是40元人民幣

有的買
我也有一支受潮的~開的了
就是沒畫面
不過不便宜所以沒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 samsung note 2 有面板可以買嗎??

哇回錯格~
請看上一樓

网友:
太厲害了,又多學了一招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