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FLUKE87IV電流檔維修

楼主(2016-11-30):
1.FLUKE87系列電表廣為一般維修人員喜好,其機型至少有4代,即FLUKE87/FLUKE87-III/FLUKE87-IV/FLUKE87-V,而其校正方式各有不同,請搜尋網路的校正方式.
2.本次故障的問題為低電流檔(uA/mA檔)量測誤差過大,其他檔位大致是正常的.同理需先查詢低檔位的取樣電阻規格及所在,經查詢網路上只有第一代的線路圖,但經比對其數值是相同的,其為一顆標稱102(0.1%)的SMD電阻,經測量為1.11k歐姆,顯然值已偏大,因該尺寸規格難尋,先用手邊1/4W的精密電阻(1K,0.1%)代用.
3.因此機已被客戶燒毀多次,故電路板正反面有多處焦黑,需先做清理.
4.最後在送上校驗做讀值比對,卻發現還有些許誤差,且此誤差已超過其spec,應不會被客戶接受,還好手邊有電量校正器(FLUKE5500A),順便將其作各檔位的校正.此機型的校正進入方式是需以一隻小起子,按下位於背蓋上方的"校正按鈕",並依螢幕的指示依次輸入所需的標準信號源即可.
5.以下為電路板的故障位置示意及校正的過程.
5.1 電流檔位燒毀

5.2 電流檔位燒毀

5.3 故障位置

5.4 元件更換

5.5 讀值比對1

5.6 讀值比對2

5.7 讀值比對3

5.8 讀值比對4

5.9 讀值比對5

5.10 讀值比對6

5.11 讀值比對7

5.12 背蓋"校正按鈕"位置

6.此系列電表的校正步驟需先從mVDC檔位做校正,再來是mVac,亦即需先將低壓做完校正後,再擴充到其他檔位,此先後步驟若做錯,恐得重覆執行多次校正.

网友A:
我印象中FLUKE電表因該能承受瞬間750V的電壓

能把FLUKE電路板燒成這般焦黑,不知是怎麼造成的?

說真的這真的讓我開了眼界,第一次看到FLUKE焦黑成這個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印象中FLUKE電表因該能承受瞬間750V的電壓

能把FLUKE電路板燒成這般焦黑,不知是怎麼造成的?

電壓與電流各有各的保護電路,本PCB燒黑,主要是電流檔過電流造成,可能原因是輸入電流過大或檔位選錯造成.

网友:
厉害,这都能修复。

网友(2016-12-30):
給一個掌聲。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