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工作排程,實現開機網路自動校時

楼主(2016-12-01):
電腦時間通常在CR2032電池有電時,不太需要在意時間問題

不過,家裡剛好有台電腦,平常會拔掉電源,只有晚上會使用
時間常常會跳回BIOS設定初始日期.換個電池會好吧?  並沒有.
它還是有時候會自動跳回初始日期
或是沒跳回初始日期,但時間不正確,慢個幾分鐘或幾小時
然後有時候又正常,總之,要不要工作,它大爺說了算.

為了榨乾這主機板的殘餘價值,實現用到壞的原則 XD

設定開機後自動網路校時是不錯的主意.
因為有連接IP分享器的緣故,開機後電腦是連通網路狀態的,此為前提...

1.
首先,點開工作列右下的時間與日期->變更日期和時間設定值->網際網路時間

這邊可以看到我已經把預設伺服器填入 time.stdtime.gov.tw(預設是time.windows.com)
按下立即更新,確認能夠成功更新時間.

2.
負責更新時間的服務是windows time服務,有時候這服務沒有預設啟動,所以在批次檔裡面下啟動指令
建立一個批次檔,檔名我取為 網路時間同步.bat
內容只有兩行
net start "windows time"
w32tm /resync

變更時間,然後執行該批次檔,確認時間被校正,完成第二步準備工作.

3.
在控制台的工作排程裡面,讓系統在登入時,自動運行此一批次檔

給工作一個名稱,然後進行下一步

觸發的條件選 登入時,接著進行下一步

指定要執行的批次檔位置.接著進行下一步

因為開機系統要做的工作很多,可能沒辦法在時限內完成校時
所以這邊我採取比較粗糙的做法,直接點選失敗後再次啟動工作
時間間隔用預設的1分鐘,重試次數我選為3次
這邊可以自行調配,我自己在該台電腦使用,這設定是可以成功運作的.

4.
到此,基本上,如果時間只是跑掉幾分鐘的,應該可以正常運作了
但是,對於會跳回BIOS設定初始日期的,這邊沒辦法動作,因為
登陸裡面有限制,預設的限制是,如果電腦時間跟正確時間差距為54000秒(15小時)
網路校時就不會變更電腦時間,該設定位於此處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W32Time\Config]
"MaxNegPhaseCorrection"=dword:0000d2f0
"MaxPosPhaseCorrection"=dword:0000d2f0

這邊可以手動去更改其值為ffffffff,或是把登陸匯出後修改,方便使用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W32Time\Config]
"MaxNegPhaseCorrection"=dword:ffffffff
"MaxPosPhaseCorrection"=dword:ffffffff

5.
其實很多達人,還有使用指令去變更網路校時伺服器,但我沒辦法做到這麼複雜.
而且,使用指令去查詢電腦預設校時伺服器

我發現跟手動更新網路時間處的設定是一樣的,所以伺服器設定就使用該處填入即可.

网友:
time.stdtime.gov.tw 用的人很多容易校不到時,個人偏好 tick.stdtime.gov.tw.

网友A:
不懂為什麼一個很簡單的 NTP 對時應用 Windows 要搞的這麼複雜。只是要查詢內網中的 NTP 伺服器時間 Windows 就是常常罷工,早就放棄這個內建功能了。原來要設定這麼一堆程序,我投降了!

早在二十幾年前就改用這個中華電信寫的對時軟體 國家時間與頻率標準實驗室,在左下角的校時軟體下載。
程式小不吃資源設定詳細使用簡單最重要是不會罷工,設定超過幾百台需要精確對時的電腦從來沒出過亂子。
可以自行設定多台時間伺服器與順序,可設定校時時間週期,會自動補償網路傳輸延遲時間,管他 CMOS 電池有沒有電進去 Windows 後就自動執行修正 PC 的時間了。

网友B:
請教各位前輩,如果電腦有入網域,有其他辦法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為什麼一個很簡單的 NTP 對時應用 Windows 要搞的這麼複雜。只是要查詢內網中的 NTP 伺服器時間 Window ...

NTPCLOCK這隻我有下載來使用過.

不過在該台電腦實際使用上,大概那個查詢週期我要設定成1分鐘吧
因為開完機,就會開啟網頁,這時候時間不準就一堆憑證過期錯誤
而我沒想到如何使用NTPCLOCK這軟體一開完機就校時的緣故.

當然,在使用上,越簡單使用的東西是越好的,不一定要用這麼繁瑣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各位前輩,如果電腦有入網域,有其他辦法嗎??

試試看這指令 NET TIME

net time \\電腦名稱   <-查詢網路上該台電腦時間

net time \\電腦名稱 /set   <-將電腦時間與查詢電腦時間同步

要直接設定的話
net time \\電腦名稱 /set /y  即可

沒網域環境,我也不太確定能不能跑
這方法有點陽春就是了.

网友:
NTPCLOCK 以前個人用的我有的用捷徑放啟動,後來是直接放登錄檔RUN那邊...
是沒遇過他還沒執行就有瀏覽視窗先開的狀況...

補充:如果使用的系統是WIN7有UAC權限視窗的認證,則是透過這個產生UAC白名單捷徑...
但是缺點就是要額外多安裝這套軟體...

軟體名稱:UAC Trust Shortcut
官方網站:http://www.itknowledge24.com/
下載網址:32位元:http://www.itknowledge24.com/files/uacts_x86.zip
     64位元:http://www.itknowledge24.com/files/uacts_x64.zip
檔案大小:32位元  1.13MB; 64位元  1.12MB
更新日期:2010年6月23日
使用限制:無(Freeware)